谁会修充电宝

楼主(2024-11-05):
手头一羽博牌充电宝,10000mAH的,不小心摔了一下,造成充电充不进,也不能给手机充电。费力拆开后,未发现有断裂开焊的地方,但后盖粘有一块铝箔,似与电路上的6个插针相连(附图),高手们看看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他还没有万用表

没万用表,快点借一个或者是去买一个来,又或者是你过去帮他弄一下吧^_^

楼主:
补充上图,左边的两个柱稍高,穿透铝箔后孔稍大,似与铝箔不连接。

网友B:
首先测量B+、B-的电压是多少先啦^_^

网友:
预计焊点把电路板上的覆盖的线路拉出来了,找到补焊就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量B+、B-的电压是多少先啦^_^

可能他还没有万用表

楼主:
各位朋友,万用表还是有的,正负极间电压4.05V。关链那六个柱是干啥用的。

网友:
类似的情况,品胜22.5W(22000ma/h)充电宝,被小孩泼了牛奶就不能充放电了,清洗吹干后也不行,单独测电池完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万用表还是有的,正负极间电压4.05V。关链那六个柱是干啥用的。

电池电压检测正常,插上充电线后充电宝有什么反应?提示正在充电?没有任何提示(反应)?1、提示充电中。2、无任何反应。换一条充电线后同样问题。此时,可以将电池焊接下来,过几分钟后再原样焊接回去再试……

网友:
柱背面是显示屏不?

网友:
谁会修,基本上会的人都会,会的人不会发帖直接就上手查了,楼主问了基本也是白问,若楼主发个谁能帮忙修,只要肯出快递费,基本上还是有人愿意帮忙的,若不会跑电路,大家说的都是各抒己见,基本上很难,而且图片太小也太少,很难分析

网友:
那六个柱估计是6针188数码管的管脚

楼主:
感谢各位老板的帮忙,线路板背面有个大电感摔的开了焊,重新焊好,恢复正常。

网友:
买过就是了!何必折腾呢!充电宝我用得少一个都还是17年买的!

网友:
找人求助发帖的语气就要客气一点,你这口气会的人本来想回复也没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