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的是啥?

楼主(2024-11-05):
几个月前电脑开机出现一片英文字母,最末尾是按F1,按了就出现这个界面,看不懂,就直接按启动按钮重启,重启后正常了。

今天开机又出现一片英文字母,与上次一样,就按了F1,拍下了画面,重启后发现时间不对了,等会换个电池。

网友A:
右上角,“English"那里点一下,应该、可能、或许有中文的选项

网友:
开机检测,主板,CPU,温度,电压,风扇参数,可以换电池。

网友:
进BIOS了,保存退出,就进系统了。

网友:
合格的二楼,右上角的English点一下,选择中文,就都看得懂了。

网友:
"用鼠标拖拽或者键盘导航键[四个箭头]设置启动优先级"

意思就是启动时先尝试哪一项,按F8调出启动菜单,然后决定先后顺序,例如先USB,后光驱,再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English"那里点一下,应该、可能、或许有中文的选项

刚才换了电池,换下的电池电压只有0.2V了,开机是这个界面,与早上的一样,按F1后再选中文:

最后选择了保存并退出。

网友:
进到了BIOS的cpu参数项。开机按 □  键进BIOS默认或手动设置后按F10保留设置系统重启。

网友:
bios没电,启动只能读取默认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换了电池,换下的电池电压只有0.2V了,开机是这个界面,与早上的一样,按F1后再选中文:

这个就是传统 POST 界面,默认的,现代主板开机会显示 Logo

一般的非品牌机会在显示 Logo 时下方有一行字 按 Del 进入 BIOS Setup,此时如果你按 Tab 键就会进入这个 POST 界面

或者 POST 过程中发现问题也会自动进入这个界面告诉你发现啥问题 如果问题必须进入 BIOS Setup 通常就会显示 F1 进入 BIOS Setup
(平时可按第一图显示的 按 Del 进入)

在 BIOS Setup 界面可设置主板的一些工作参数,比如时间、启动顺序、CPU 和内存电压频率啥的。

btw. 楼主的主板很老了,我的新旧俩电脑 Logo 画面

以及 BIOS Setup 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传统 POST 界面,默认的,现代主板开机会显示 Logo

我对电脑系统无概念,那个界面也知道是显示各部分工作状态,但下一步要干什么不知道,换了电池正常了,这电脑到我手里有10年了,10年前我看股票的电脑坏了,我姐说她退休后干活的老板有一批(电脑公司配的)电脑闲置,问老板买一台,后老板送的,看股票对电脑无特殊要求,我也是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