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KK-9A收音机改进

楼主(2024-11-05):
都说KT0936M  B9  FM灵敏度高,由于没有用过DSP收音机,于是买个二手KK-9A试试。一,该机FM2,76-88M没什么台,98-108M指针行程太短,改成FM1,88-108M。去掉R34,换成63.4欧。用56欧的引线电阻刮掉一点碳膜,用数字表测得63-64欧打眼安装即可。二,换中波长磁棒。三,换长拉杆天线。中短波灵敏度还可以,调频灵敏度没有网上说的高。

补充内容 (2024-11-5 13:12):
音频输入电容太小,换成0.22的低音好多了。该机电位器中点接0936输出,功放输入接电位器上端,要调一下。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FM1波段电阻并没有那么严格,直接接地就是FM1

网友:
看了好有用,改后声音应该会好不少。

网友(2024-12-05):
KK-9A检波输出接电位器滑片,功放输入端接电位器热端,我不认为这是设计失误,而是故意这样设计的。音量控制电路的交流等效图大致如下(图上的电阻值与实际有出入):
KK-9A功放IC使用LM4871(8002A),这种功放IC开环增益比较低,闭环增益设置得比较大的情况下音质并不理想,KK-9A收音机较低的供电电压也进一步加剧功放的失真。把电位器热端(图中滑片右侧部分)当做增益设定电阻Ri的一部分,这种音量控制的原理是通过改变负反馈深度,负反馈越深音量就越小,这种音量控制方式可以有效改善中、小音量放音时功放的失真问题,而常规的直接衰减控制音量则没有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