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电源为MF63供电

楼主(2024-11-05):
有源指针万用表因为放大器供电和欧姆档供电不能共地,常用两组电源,现在新器件不断出现,且价格较低,本电路用了A0305DC-DC隔离模块,可以有效解决此问题。由于静态电流约9-10ma,最好加电源开关,因此表本身有电源开关,可以利用。
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24-11-5 12:52):
1.5v电源模块输入端正负极标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免开关就好了

最好的改装,还是 CR2032盒 + 电池扣,原汁原味,也不失实用性

我的63电池扣。用2032x4供电,功能开关置于R,一个月半之后检查,Batt挡只指示一半的电量,拨回其它挡位时表针猛烈撞击限位柱。拆出电池检查,一组电压近6V,另一组约1V,进一步检查1V那组的两颗2032,一颗近3V无殊,另一颗居然 -2V!为什么会反向充电?奇了怪了!该不会是新旧电池混用所致?

CR2032微弱放电时,容量约200mAh,MF63在DC/R/AC等的静态功耗实测约1.5mW(表针未曾偏转),
200mAh x 3V x 2 / 1.5mW = 800h
800/24=33d

网友:
最近MF63火起来

网友B:
如果能免开关就好了

最好的改装,还是 CR2032盒 + 电池扣,原汁原味,也不失实用性

网友:
我不明白,厂家的焊锡工人技术这么好,塑料不会变形。

网友C:
制作的不错, 略显复制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制作的不错, 略显复制一点,现在有1.5V的锂电池,还有9V充电电池,都不贵。

版主,9V的也可以用在63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9V的也可以用在63表?

有点惯性思维了。

网友:
静态电流不友好?但今天的锂电可无视。(又可关机)

我当年没舍得买,几天要是没玩具表?我肯定要买个玩玩。

网友:
39¥ HU9046 HEtS3p0UsvR¥ https://m.tb.cn/h.gzizLLb 双11超级红包主会场15:/抢紅包,购痛快~最高11111元紅包等你来!ιng崠¥J8IIlB1Fm14jqHLy¥##X3jzIx0AscABKWi##

网友E:
看我改的,耗电0.5豪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改的,耗电0.5豪安左右。

9v+1.5v还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我改的,耗电0.5豪安左右。

要外设开关?

网友F:
上上周淘到一块带包装63,奇怪后盖缺两个橡胶脚垫,网上选配刚刚好。高兴两天扔柜子里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上周淘到一块带包装63,奇怪后盖缺两个橡胶脚垫,网上选配刚刚好。高兴两天扔柜子里睡觉

这个是80年代的,不带 MC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上上周淘到一块带包装63,奇怪后盖缺两个橡胶脚垫,网上选配刚刚好。高兴两天扔柜子里睡觉

前辈。这个脚是什么脚,拍一个清晰一点的图片看看。

网友:
楼主的表,左上角有一堆精度等等的标志,

网友G:
想问问楼主:这样给MF63表供电,当打开电源开关的瞬间,还有表针猛摆到右边的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v+1.5v还是双电源供电。

就只用一个9V就行,1.5V是电阻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外设开关?

图中应该看懂的,原来的电源开关就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解决了高压电池不好买,以及低压电池要常换的问题

网友:
4一

感这是我的工具表,每天在用,楼主的改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方案,觉还是保持原汁原味的改装好!用了4枚3V大容量纽扣电池供电,不改原供电接口,空间友好、省电!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问楼主:这样给MF63表供电,当打开电源开关的瞬间,还有表针猛摆到右边的现象吗?

有,约像右偏5小格左右,但关3.7v电源时不会,可能关正负电源时,开关不同步有关,一个先断开,运放输出改变引起,和设计有关,因该表要测试电压容量,两把刀同时接正负极移动,如果A点断开,就可能不会打,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是保持原汁原味的改装好!

1.5v的电池拿不掉。还是双电源供电,只是换了2个6v叠层电池。

网友D:
有大事可以说说63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大事可以说说63的工作原理吗?

首先不是大事,纯属业余爱好,没有电子类教育背景。MF63表的原理很简单,分成两部分,测量原理,就是欧姆定律,和47、500、10型相拟。特殊处就是加了放大器,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可以把表头和放大器组合等效成一个高灵敏度的微安表,余下就是机械结构。就这么简单,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这个脚是什么脚,拍一个清晰一点的图片看看。

就是后盖下面两脚垫,按进去大小正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63电池扣。用2032x4供电,功能开关置于R,一个月半之后检查,Batt挡只指示一半的电量,拨回其 ...

这方法不错,有PCB文件吗?

网友D:
问问,假设不换电池,原装的6V电池,电压下降到多少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问,假设不换电池,原装的6V电池,电压下降到多少不能用?

3V以上肯定能用,尽管Battery指示电量不足(Bad)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方法不错,有PCB文件吗?

几年前热转印之后只保留了用于热转印的jpg图像,原始文件都删了。

图中的4个方形焊盘用来焊接10440的贴片电池盒,4个较小的圆形焊盘用来焊接2032x2电池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热转印之后只保留了用于热转印的jpg图像,原始文件都删了。

谢谢

楼主:
MF63单一电源供电完整模块:
该模块无损原结构
用1450锂电一节。解决2块6f22和一节1.5v5号电池的双电源供电方式。(7节5号电池供电方式同样适用)

楼主:
用常闭干簧管做电源开关,方便,简单。在off扮向欧姆档或欧姆档扮向off档时,指针不会摆动,很稳。
由于电阻档1.5v电池是稳压供电,RX1~RX10K,一次调零后,各档可不用分别调零。

网友D:
63最大的缺点是,X10K不是高压供电,测不到半导体的反向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63最大的缺点是,X10K不是高压供电,测不到半导体的反向电阻。

可以改装 off 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装 off 档?

有源的不好改

楼主:
如果欧姆档增高电压,改变R20的阻值即可,改变表头灵敏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大事可以说说63的工作原理吗?

看各功能分图,应该更清楚些 。右上部分是3种等效表头。(左下小图)电压电流档,相当于从被测源分压取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各功能分图,应该更清楚些 。右上部分是3种等效表头。(左下小图)电压电流档,相当于从被测源分 ...

郑老师,你画的电压电流档不都详细,我慢慢看,

网友B(2025-03-10):
现在看来,用一节18650电池来作为电源最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来,用一节18650电池来作为电源最实用了。

14450就可以了·,18650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