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版MF47 万用表,经过小半年的改进,定版。

楼主(2024-11-05):
         从5月份的脑袋瓜子一热,开始做这个铆钉版的47,到前几天的定版,经历了很多,换了好几种材料,设计,加工,组装,测试,拆,换,再来一遍一遍,经历了北方的回南天,湿热的天气状态,充分的测试 环境,最终敲定了可用的几种板基。

         下图就是其中之一。

          具体的测试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zNTcyMjE0MA==.html

         图片:

网友A:
上一原版赞助--------

网友B:
47表,日常检修无线电和市电设备、线路非常好用,比数字表乱蹦,半天稳定不下来的那种好用多了,快速直观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47表,日常检修无线电和市电设备、线路非常好用,比数字表乱蹦,半天稳定不下来的那种好用多了,快速直观  ...

47表和U201都很不错,旋钮转换开关稍显生涩,档位量程也还合理,大小适中,精度满足一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原版赞助--------

      您这个可是宝贝,全国也没有几块的稀有存在。。。。。。我们是没有办法,想却得不到,只好自己改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表,日常检修无线电和市电设备、线路非常好用,比数字表乱蹦,半天稳定不下来的那种好用多了,快速直观  ...

      确实是方便好用,便携。。。很好的一块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表和U201都很不错,旋钮转换开关稍显生涩,档位量程也还合理,大小适中,精度满足一般要求

         您 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尤其是年份久远的,不怎么使用的47,档位开关里面的润滑油干涸,有的旋转很吃力,把它拆开,里面波轮挡涂黄油,即减少阻力,换挡噪音还小不少。。。。

网友C:
做工很扎实为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很扎实为楼主点赞

      这个板子翻来覆去的折腾几个月了,把品相很好的电阻上的字符都搞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 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尤其是年份久远的,不怎么使用的47,档位开关里面的润滑油干涸, ...

是啊,这个表的调零电位器实在是不咋地,接触不好,找个日本的换掉得了

楼主:
         这个是做的第一版,这种板子我舍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个表的调零电位器实在是不咋地,接触不好,找个日本的换掉得了

           找到合适的,必须换掉它。。。这个电位器还容易转圈呢

网友:
以前不珍惜,坏了没修,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合适的,必须换掉它。。。这个电位器还容易转圈呢

可以不换,我现在可以不动接线焊点把这电位器拆开清理,早期的10台有3台几率卡死。另外要换可以更换线绕的,只是面板插孔要扩孔到8mm

网友:
47表用起来比64表要爽多了,只要是91年前的15V版本用起来都不错,调零电位器那是小case啦,处理下没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