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型万用表阻尼不好,如果2.25K的电阻没有断路的话,还有可能是哪个电阻断路呢?

楼主(2024-11-05):
另外图中这个电解电容是什么作用,会影响表头阻尼么?

网友:
直流电流档的整个回路,先测一下50ua是否准确,准确的话,不是回路电阻开路的问题

网友A:
图中的那个电解电容的大小,会影响阻尼。电容器容量越大,阻尼作用也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那个电解电容的大小,会影响阻尼。电容器容量越大,阻尼作用也越大。

请教一下,“阻尼”是不是不让表针大幅度摆动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阻尼”是不是不让表针大幅度摆动的作用?

应该是:
“阻尼”是不让表针快速摆动。

网友:
求教:电路图中50V直流电压档所经过的电路路径是哪些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阻尼”是不是不让表针大幅度摆动的作用?

当表针到达应该停下的位置,却不能停下,要左右摆动数次,逐渐减小摆幅才能停稳,这是自然的摆动现象。

减少这种摆动的次数,采取的措施就叫做阻尼。

指针表好的阻尼,应该是指针超摆后,回摆就能停稳,或者回摆后还需要轻微再次摆动就会停稳,也就是摆动两次到三次,都认为是阻尼合适。

指针一次摆动就能停稳,属于过阻尼,只要指针摆动不至于太慢,可以接受。

指针摆动三次以上才能停稳,就认为欠阻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表针到达应该停下的位置,却不能停下,要左右摆动数次,逐渐减小摆幅才能停稳,这是自然的摆动现象。
...

再次请教:我用废弃的万用表的表头(只通过表头)改的25V直流电压表,应该是没有阻尼,通电时表针大幅来回摆动多次,要想加上阻尼,应该怎么改电路或者增加元件呢?看到上面的电路图,是不是与那个电解电容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次请教:我用废弃的万用表的表头(只通过表头)改的25V直流电压表,应该是没有阻尼,通电时表针大幅 ...

指针表增加阻尼,需要在线圈回路形成反电动势的回路,且这个回路的内阻还不能太大,因为回路需要流过一定的反电动势电流。

一般情况下是为线圈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就能形成反电动势的回路且有电流,但是这样处理会降低指针表的灵敏度。

如果不允许降低指针表的灵敏度,则可考虑为线圈并联一个大电容,让大电容储存反电动势的电荷以形成反电动势的电流。但是这样处理会对流过线圈的电压进行滤波。也就是原本抖动的脉冲电压,表头显示起来,变得比较平稳,不能原汁原味显示电压的变化情况,只适合电压比较平稳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表针到达应该停下的位置,却不能停下,要左右摆动数次,逐渐减小摆幅才能停稳,这是自然的摆动现象。
...

我按照你的观点,用63表的交流挡1.5V测量直流1.5V干电池。指针大约是打到1.7V然后会摆到1.55V位置,最后在1.6V左右停下来。但是如果用直流1.5V挡测试的话就在1.475V左右回摆到1.45V停下。有63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国产的老万用表一直都存在这个差异。有些一步到位,有些有些过冲然后回摆。这个在HangchowU201、HANGZHOUU201尤为明显。

网友:
MF63表,AC1.5V档和DC1.5V档,其表头系统的内阻不可能一样吧。按照你描述的现象,DC1.5V的表头系统的等效内阻,应该小于交流1.5V档,所有阻尼也要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次请教:我用废弃的万用表的表头(只通过表头)改的25V直流电压表,应该是没有阻尼,通电时表针大幅 ...

如果是无框(一般是铝框)动圈,可在动圈上平绕一层细漆包线,头尾相接,可增加阻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增加阻尼,需要在线圈回路形成反电动势的回路,且这个回路的内阻还不能太大,因为回路需要流过一 ...

如果并联大电容的话,大约是多少容值的?是不是电解电容?把并联的电容容值减小一些,是不是就在平稳与显示波动之间有一些平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无框(一般是铝框)动圈,可在动圈上平绕一层细漆包线,头尾相接,可增加阻尼。

不知道是不是有框的,但是知道型号,一个是MF500的表头,一个是MF47的表头,还有一个是MF40的表头,还有一个是南亚仪表厂的J0411A的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有框的,但是知道型号,一个是MF500的表头,一个是MF47的表头,还有一个是MF40的表头,还有 ...

500型无框,但灵敏度高,37-41.5ua,阻尼不会差,47型有框,41-50ua,阻尼也不会太差,另外的不清楚。500头、47头做电压表,可加分流电阻使其成50ua表头,再加倍增电阻使成为每伏20k的直流电压表。阻尼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