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只管子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4-11-05):
有一只管子,上面的字好像是D7312,年数多了不知道是什么管子,麻烦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老年间的npn大功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应该是的,谢谢你了!

网友B:
可以车一个一边是轴一边是套,套的一端套在电机轴上,用顶丝固定,轴的一端替换断掉的一段轴

网友:
发错地方了,抱歉!

网友:
以前的黑白电视机,有的用它作电源调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车一个一边是轴一边是套,套的一端套在电机轴上,用顶丝固定,轴的一端替换断掉的一段轴

这个应该是回复那个什么番茄网友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