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段开关

楼主(2024-11-05):
那种两波段收音机的波段旋钮开关是几刀几层的,我有个207收音机电路图,数了数要五层。但是没卖的。还是说另有原则?

网友A:
FM以下是不是随便旋转编码器+一把1N4148可做波段开关?

楼主:
另外,你们的中周,多股线,收音机拉线都是从哪里买的?

网友:
首先尽量捡破烂开拆,其次马云家有卖。
波段开关比较难找。

网友:
“207收音机”是什么收音机,晶体管的还是集成块的?晶体管收音机的波段切换比较复杂,大多是多刀多位开关,集成块的相对来说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不同的厂家设计有差别。修收音机需要先弄清楚它原本的开关什么样,然后再按需要购买与原型号相同或者相近的替换。收音机用的中周、波段开关、带开关电位器、可变电容、多股漆包线,淘宝都能买到,网购很方便,只是有时候需要花比较高的运费,有些卖家要价也可能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以下是不是随便旋转编码器+一把1N4148可做波段开关?

不一定。很多晶体管收音机的波段开关是直流切换,波段开关处在天线回路与高放、高放与负载回路、高放负载回路次级与变频、振荡与混频之间,开关两触点不直接接通,晶体管无法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们的中周,多股线,收音机拉线都是从哪里买的?

网友B:
207收音机用的是6刀2位的拨动开关,用于中波和短波的转换 ,网上见到有卖;一般情况开关的刀数要多于、等于需要的刀数,开关的位数等于需要转换波段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7收音机用的是6刀2位的拨动开关,用于中波和短波的转换 ,网上见到有卖;一般情况开关的刀数要多于、等于 ...

楼主是他的收音机是旋钮的,这个是直拨的吧?

网友C:
从8楼坛友"sgeli_sh"上传的电路图上看,选5刀2掷波段开关
如果是旋转的可选单层小体积的,当然是越小越好;如果是拨动波段开关可选6刀2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8楼坛友"sgeli_sh"上传的电路图上看,选5刀2掷波段开关
如果是旋转的可选单层小体积的,当然是越小越好 ...

波段开关一般只有4刀2位、6刀2位(或3位)等等!多的刀位不用空着就是。浦江207的电路比较典型,可以用随处可得、价格低廉、性能不错的NPN硅管,且这机的性能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段开关一般只有4刀2位、6刀2位(或3位)等等!多的刀位不用空着就是。浦江207的电路比较典型,可以用 ...

如果是旋钮式的呢?我看网上旋钮是他一层有若干个公共端,这些公共端是相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旋钮式的呢?我看网上旋钮是他一层有若干个公共端,这些公共端是相通的吗?

如果是旋钮式的,那么你那部“207”肯定就不是8#上传的“浦江207”。你的收音机是什么牌子你不说别人没办法知道,收音机里面是什么电路就更猜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旋钮式的呢?我看网上旋钮是他一层有若干个公共端,这些公共端是相通的吗?

这需要你自己去理解开关的原理和作用,给个图,从原理图和印制板图上看开关相关作用原理,看懂了就无所谓旋转开关和拨动开关了,看不懂就只做一个波段不要2波段、3波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