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针式打印机

楼主(2024-11-05):
新收了1台二手的彩色针式打印机,型号EPSON的DLQ-3250,现在能找到的彩色针式打印机也就是DLQ-3250/3500了,历经困苦总算是修整成能打印彩色了,至此时刻打印一份试试先,顺带把我的其他打印机也拉出来晒晒看孰好孰坏。
包括:EPSON LQ-300K(也是彩色针式,但是需要配备彩色适配器才可以打彩色)、汉印的FT800(热敏纸打印机)、汉印的GT1(热转印打印)、惠普的HP1020(黑白激光打印机),惠普的HP176(彩色激光打印机)。
毋庸置疑-激光打印机打印质量可以秒杀其他形式的打印机,当然这里没溜-热升华打印机和热蜡打印机,热升华的打照片牛逼(嫌麻烦没拎出来玩),(热蜡的我没有),至于喷墨的打印机,就不玩了,太容易堵喷嘴,基本不能收藏。

DLQ-3250

DLQ-3250

LQ-300K

LQ-300K

FT800

FT800

GT1

GT1

3250打印

3250打印

300k打印

300k打印

FT800打印

FT800打印

GT1打印

GT1打印

HP1020打印

HP1020打印

HP176打印

HP176打印

网友A:
彩色针式打印机 最多能打印几种彩色?

网友:
第一次听说和看到彩色针式打印机,年青时针式打印机用得多

网友B:
柯达热升华照片打印机的色带买不到了可以用其它品牌的替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色针式打印机 最多能打印几种彩色?

四色的色带,可以打全彩,上面有打印的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柯达热升华照片打印机的色带买不到了可以用其它品牌的替代吗?

不可能有代用的,只能做收藏了,现在热升华只有佳能的(1200型以后机型)比较有保障些,也需耗材供应可以时续长点。

网友C:
一般是套色
很难混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套色
很难混色

严格意义上的打印机都是套色,包括喷墨打印机,混色的只有热升华、热蜡打印机(固体油墨)可以做到。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彩色针式打印机

网友D:
以前单位有一台,也是爱普生的,故障率较高,打印出来效果也差强人意,用了没多久,就没人愿意用了。后来换了一台联想的彩色激光打印机,可能是初期产品,打印出来的效果也不行,颜色显得很旧,不新鲜,最终还是换了喷墨的,出了墨盒贵些(没改连供),其它没毛病。说喷头容易堵的,肯定是使用了质量较差的墨或者经常不用的原因,在二十几年前,喷墨的效果和成本在彩色的打印中是无敌的,尤其改连供后,墨的成本快能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单位有一台,也是爱普生的,故障率较高,打印出来效果也差强人意,用了没多久,就没人愿意用了。后来换 ...

  早期的彩色激光打印机确实效果不好,打出来的照片比较昏暗,现在的激光要好很多,当然,激光的优势是文档打印,这个不是其它打印机能比肩的。
喷墨打印机,我玩过不下大几十台,包括:爱普生、惠普、佳能、利盟等等,这类打印机,不能收藏,要是不用,过不了多久就会堵喷头,我现在还有1台佳能的I470喷墨打印机,就是喷头坏了,也配(买)不到,只能作废。
  喷墨的打印速度比激光慢,文档打印效果差于激光,唯一优势是可以低成本打印彩色,喷墨只是机器比较便宜而已,使用成本来说,现在和激光打印机也差不多(估计还不如激光便宜)。
  效果来说打照片还得是热升华,打文档必须激光,阵式打印机现在只是在多层打印领域(发票、票据)有一席之地,而喷墨只是临时的家用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早期的彩色激光打印机确实效果不好,打出来的照片比较昏暗,现在的激光要好很多,当然,激光的优势是文 ...

在用HP1020P打印作业,用起来还满意,请问一下老师们,HP1020P算不算是黑白激光的小钢炮。彩色激光打印没玩过,请老师们分享一下型号,便宜,耐用,维护少,家用的。现在有的作业,是彩色图形的,一直想入台彩打

网友:
彩色针式打印机没见过,我的兄弟MFC-9350CDW激光一体机有3个彩色1个黑色一共4个粉盒,,彩色针式打印机有4个色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的彩色激光打印机确实效果不好,打出来的照片比较昏暗,现在的激光要好很多,当然,激光的优势是文 ...

唉,说起喷墨机都是泪,这玩意儿用过一次的人,十个有九个不想再用,除了能打彩色,其他一无是处,使用成本也不低,而彩色日常生活其实打的很少,我之前的喷墨就是长时间没用喷嘴坏了,机器都基本没怎么用,还是激光的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用HP1020P打印作业,用起来还满意,请问一下老师们,HP1020P算不算是黑白激光的小钢炮。彩色激光打印没 ...

老师谈不上,都是玩。
我平时用的也是HP1020,确实好用,体积也小,不占地方,关键是耗材便宜,算起来比喷墨要便宜。
我是坛上收的HP176一体式彩色打印机(扫描、复印),感觉还行,回来花了2、3十元换了个黄色的粉盒,打打彩色图纸啥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