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IXQ82N25P三极管,有个后极功放烧了2对安森美管,也烧了一个

楼主(2024-11-05):
请问各位老师,IXQ82N25P三极管,有个后极功放烧了2对安森美管,也烧了一个
IXQ82N25p三极管,请问一下这个82n25p三极,具体在电路中是做什么用的,这个三极管烧了是什么引起的,谢谢

网友:
每种机不一样,有的机一烧就一大片,同一边的管子无一幸免;想要配对只能多买几只全部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 N-CH 250V 82A TO3P
过电流:当流经三极管的电流超过其最大额定值时,可能会导致过热并最终烧毁 ...

就这块功放板,上面的坏的三极管都拆了,现在通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场找找,要是有便宜点的高级万用表什么的帮我留意下,我们这边没有货场

上回看到一箱七八年代南京表,有几十个全新的说明书都有,里面全是那种大电阻红色的,全让人家拆了,看到时以是拆拆散了

网友A:
MOSFET N-CH 250V 82A TO3P
过电流:当流经三极管的电流超过其最大额定值时,可能会导致过热并最终烧毁三极管。

过电压:如果三极管两端的电压过高,超出了其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也会导致损坏。

静电破坏:在没有采取适当的防静电措施的情况下,静电可能会损坏三极管的内部结构。

温度过高: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尤其是在散热条件不良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三极管因过热而损坏。

网友B:
这是电源管,功放管烧了,电源管自然也保不住了。

网友C:
后级供电高压转低压,有些是双级甚至三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 N-CH 250V 82A TO3P
过电流:当流经三极管的电流超过其最大额定值时,可能会导致过热并最终烧毁 ...

谢谢老师的,指导,这个三极管在逆变器里面应该有,有时间到货场找一找,有的话拆一个,功率管坏了三个,还有三个打算把三对全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管,功放管烧了,电源管自然也保不住了。

对的,功率管也烧了3个要换配对管打算全换了估计会好点,网上那些管子真不敢买,这个功放机声音很好,四声道的机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这个三极管在逆变器里面应该有,有时间到货场找一找,有的话拆一个,功率管坏了三个, ...

货场找找,要是有便宜点的高级万用表什么的帮我留意下,我们这边没有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供电高压转低压,有些是双级甚至三级供电

这机器应该是一极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回看到一箱七八年代南京表,有几十个全新的说明书都有,里面全是那种大电阻红色的,全让人家拆了,看到 ...

不要这种老表,要新款的台表,主要是去基准和精密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块功放板,上面的坏的三极管都拆了,现在通电,保护

通电保护,说明电路有很大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种老表,要新款的台表,主要是去基准和精密电阻

有些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是那种插220v电用的,很大那种,感觉太大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是那种插220v电用的,很大那种,感觉太大不方便,

主要是去基准和精密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功率管也烧了3个要换配对管打算全换了估计会好点,网上那些管子真不敢买,这个功放机声音很好,四 ...

网上的也可以,只要不是擦字的就不怕,拆机管也行,但这管子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也可以,只要不是擦字的就不怕,拆机管也行,但这管子不便宜。

请问个问题,如果板少了几个功率管,少个电源管,上机通电的话,板上的继电器原理上应该能吸合吗?

网友D:
IXYS的管子,很耐操的
TXTQ,可以用更常见的IXTH替代,比如IXTH80N65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个问题,如果板少了几个功率管,少个电源管,上机通电的话,板上的继电器原理上应该能吸合吗?

少了电源管
如果输出中点有直流电压(如果是正负电源供电)
继电器肯定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B:
少电源管功放没正常工作,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电源管功放没正常工作,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

嗯,谢谢老师,指点,关键这个电源管子不是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了电源管
如果输出中点有直流电压(如果是正负电源供电)
继电器肯定处于保护状态

只能等有,配件齐全才能试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电源管功放没正常工作,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

这个刚测量的输出,有点直流电,不知道这点电压严不严重?

网友B:
你的表放上面可能会影响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IXYS的管子,很耐操的
TXTQ,可以用更常见的IXTH替代,比如IXTH80N65

刚网上收的,是用这管子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放上面可能会影响读数

估计有点影响,

用表测量好了那个声道是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网上收的,是用这管子代替吗?

这种管子,要么上正规网站买
价格估计一两百一颗
要么买二手拆机
二手拆机也很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刚测量的输出,有点直流电,不知道这点电压严不严重?

0.2V
输出直流电压检测是不会动作的
一般也是正负1.2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V
输出直流电压检测是不会动作的
一般也是正负1.2V以上

就是说这个0.2伏左右的电压,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管子,要么上正规网站买
价格估计一两百一颗
要么买二手拆机

一般情况下,这类的管子电源管子在什么机器上面比较多呢?我便告知一下,我到货场去找一下,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刚测量的输出,有点直流电,不知道这点电压严不严重?

另一边的电源管没装?那量的这个电压是没意义的,这个电压也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边的电源管没装?那量的这个电压是没意义的,这个电压也不正常。

另一边的电源管是好的,在板子上装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这类的管子电源管子在什么机器上面比较多呢?我便告知一下,我到货场去找一下,看有没有?

都工业上用到
家用功放不会用这种管子
死贵死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0.2伏左右的电压,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家用功放
国标就是输出直流电压不高于200毫伏(没记错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一边的电源管是好的,在板子上装着

烧坏的那边的用IXTH80N65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坏的那边的用IXTH80N65代替了?

有两只这样的管子,电源管一边一只,只烧坏了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功放
国标就是输出直流电压不高于200毫伏(没记错的话)

我这个0.2伏应该就是200毫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工业上用到
家用功放不会用这种管子
死贵死贵

二手平台卖五块钱一只,说是原装拆机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只这样的管子,电源管一边一只,只烧坏了一只

那还是要买回来装上之后通电测试才能知道电压是否正常。只烧管子,没烧别的器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手平台卖五块钱一只,说是原装拆机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哪个平台?能否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要买回来装上之后通电测试才能知道电压是否正常。只烧管子,没烧别的器件吗?

还烧了一个1n4148二极管,在继电器那个位置,别的没烧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平台?能否给个链接看看?

二手平台啊

楼主:
换了一个5551三极管,继电器吸合了,就差3只功率管,一只电源管,就好试机了,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板子上面少一个电源管少两对功率管,今天插上去试了一下,竟然还能出声

网友B:
可以出声,但开大了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出声,但开大了会烧

只是试机,能出声说明板子没大问题,现在就是买对管了,今天去货场没找到,这玩意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