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雅马哈UR242熟悉?我想用RMAA测试它的性能。

楼主(2024-11-06):
前几天买一台二手雅马哈UR242声卡,想通过RMAA软件,给自己做的功放做辅助测试,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我现在测试的情况是干扰和失真非常大,RMAA调试电平界面4个灯全是亮的。我是线路输出接的输入,但是电平不够。线路输出接话放,经过衰减以后,电平可以正常显示在-2dB左右,但是仍然会显示干扰和失真较大。

使用耳机监听,电平在-1dB时,啸叫声非常明显。软件已经关闭话放输入,混响等功能。最后使用耳机听线路输出,底噪特别大。

目前觉得,要么是软件没设置好,要么是线材,要么是电源,要么是声卡本身有暗病。由于卖家没有提供5V1A的电源,自己专门购买了插头,使用USB充电线改了一下,换过3个充电器,目前发现线路输出的底噪并不是交流干扰,目前排查,基本和电源没有关系。

软件设置,正在排查。

由于手头没有6.35转莲花插头,只能等白天重新制作,然后插到功放上面进一步确认,是不是硬件本身的问题。这种底噪,只是在非常差的声卡或者播放设备上面插耳机才能听到。按理来说,没有信号时,如果这么大的底噪,经过功放放大,那简直不可思议。

我做过电子管前级,6P1单端,6P1推挽,EL84推挽。把前级接到功放上面,可以做到功放输出那里的底噪不超过3mV。按理来说,市场上这么知名的录音声卡,不应该这样啊。

楼主:
这是坛友的DMX6fire声卡自测图和前几天买的艾肯Cube Pro的环路自测图片。

正是看到坛友的声卡指标非常好,于是想换一个,坛友的这个推出时间较长,最大支持96KHz24bit,雅马哈的这款支持196KHz24bit,从数据和功能都可以满足需要。市场上非常有名,保有量大,品牌又是做乐器的,使用的自研芯片,宣传的就是便携录音声卡,无论那一点来说都不应该这样啊。

前几天闲鱼上面问过一家,价格也不错,让对方使用RMAA环路自测一下,说的是不会测,可以买回去自行测试,有质量问题,邮费各付一程。今天又联系对方,主要让对方测试一下线路输出的底噪,还要等等看是怎么回复。

白天我再测试一下,艾肯的声卡的线路输出底噪有多大,再做一根接头接功放看看。

目前想到的就这么多,不知道还有那些遗漏,大家给分析分析。

楼主:
这个声卡,已经测试了线路输出,线路输入,前面的MIC输入,已经测试了电容麦以及幻象电源,动圈麦,录音时的增益,无论硬件上面的按钮,旋钮,以及软件内的设置,监听耳机的外放,这些都测试过了,没有发现功能性的问题。

只是发现左边麦克风的输入比右边的麦克风输入,噪音有点大。主要体现在增益关到最小,这路输入不关闭,可以通过耳机对比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同样一个话筒,在录音时,增益调一样,没有声音时,环境噪音的底噪电平高低不一样。

关于假货问题,目前闲鱼上面我发现的只有国内一家仿制福克斯特2i2的一款,外观和主要标识一样,按钮,旋钮,插孔位置,大小一模一样。但是底部和后面标识区别很大,不拍后面和底部,又非常新,刚入手又卖那种很多都是这种。

雅马哈,艾肯,坦克等几款,没看到假货,目前二手在卖的,有闲置的,有淘汰的,坏的,以及有暗病的等等。

楼主:
图片上面这款就是雅马哈UR242的内部图,我打开看过,内部和这个一模一样。

看做工和工艺,小厂仿不了,大厂不会仿。

楼主:
都没人使用RMAA吗?上午进行了声卡的输出与输入测试,使用的毫伏表与爱肯的声卡对比测试的。所有端口都测试了,关小声音,没有任何信号的时候,都不大于2mV,应该硬件上面是正常的。

楼主:
这是艾肯声卡的外部环路测试。

楼主:
RMAA的外环路测试,爱肯声卡测试结果不是太稳定。同一个声卡,使用24bit-96khz测试,与上面的测试区别比较大。

雅马哈严重干扰的原因,已经找到了。现在还有一个声道有串绕,无法测量。系统版本太低,需要换一下系统,按说明书里面的设置调整一下再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怪不得全网都找不到RMAA的外环路测试结果。

我反复查看说明书,前面的两个插孔MIN/LINE,和后面的LINE input,虽然是分别是两个插孔,但是不是左和右声道,二是混合的一个声道使用可以插两种设备。LINE OUT输出的左右声道,是前面板的两个插孔,在处理MIC和电吉他信号时,经过处理以后,模拟出的左右声道,并不是独立的左右声道。而DIRECT OUT的MIDI输出,虽然是5个孔,实际上只是接口不同的一个声道。

网友A:
UR242我一直在用,录音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242我一直在用,录音效果很好

对,雅马哈在乐器和设备面前绝非浪得虚名,从这款声卡的保有量和大量资料上看,能生产这么多年,肯定是得到市场认可的。

主要是用途不一样,我想使用声卡,配合RMAA,给功放做几个指标的测试,左右声道肯定少不了的,但是这款确实是不支持。

网友B:
一直在用声卡配合rmaa做测试,不过我用的火线声卡,外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声卡配合rmaa做测试,不过我用的火线声卡,外置电源

上面那个火线6,就是坛友mowin的外环路自测结果,我看性能不错。参考过,不过这款好像最大只支持96 khz 24bit

上面还提到一款福克斯特2i2,据介绍,也是一款比较牛的声卡,价位与雅马哈差不多,后来选择雅马哈,想着有LINE输入和输出,就以为是双声道呢,结果是混合信号,一路上LINE,一路上MIC,还有一路MIDI输入和输出,最后都是处理成双声道输出。不是独立两路进,两路出。

网友C:
坛友,实在是对不住了。我之前在某个帖子回复里推荐您看雅马哈声卡,结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给您造成如此麻烦,实在是想不到。
我没有这个声卡,所以无法得知问题原因。我估计可能是软件设置或者兼容性的问题(rmaa比较挑硬件)
可能您需要退货,再次道歉,真的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实在是对不住了。我之前在某个帖子回复里推荐您看雅马哈声卡,结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给您造成如此麻烦 ...

太客气了,没有一点觉得因为你推荐,自己才选择。

我观察了市场上面多款声卡,杂牌子的没有必要,厂家敢标参数,但是不敢信,有些虽然标了,不能找到网友的使用报告,也需要留意,有些有设计缺陷,通病。其中一款,福克斯特2i2,百度查询以后,资料也不少,美国出的,国内有假货,不选择的原因,主要是资料少,包括坦克的几款,也查询了。艾肯的声卡,在市场上面,属于中低端。雅马哈的其他型号也看了,后来硬件改的比较多,就选择这个老款了,市场保有量大,资料多,将来再出手也容易。

目前看,福克斯特2i2,可能也是和雅马哈一样,不是左右声道独立的,而是前面混合,后面分离。不认真查看说明书,真的非常不容易发现。我也是查询了雅马哈的说明书,在方框图中才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242我一直在用,录音效果很好

爱人最近迷上有声书,把家里的储物间收拾一下,一般在这里录书。

网友:
比百灵达高级的多

网友D:
是不是环路按钮没有断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火线6,就是坛友mowin的外环路自测结果,我看性能不错。参考过,不过这款好像最大只支持96 khz 2 ...

我喜欢用16 44.1测试,因为声卡ADC、DAC上限不高
下面是我声卡模拟输出、模拟输入测试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16 44.1测试,因为声卡ADC、DAC上限不高
下面是我声卡模拟输出、模拟输入测试成绩:

已经很不错了。RMAA测试外环路,使用屏蔽线会提升一点指标,在就是多测试几次,每次的结果也会有点区别。

了解声卡本身的特性以后,然后测试功放或其他设备才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环路按钮没有断开

不知道是不是7楼图片中的LOOPBACK,如果不打开这个功能,声音输出和输入会无限循环,耳机听的话类似于啸叫一样。

如果不是这里,抽空我再研究一下,我一直想把各种混响和监听,延时等功能关闭。混响和延时需要独立的软件,我电脑是WIN7,软件要求WIN8以上。不过从方框图可以看到输入的路径图,LINE与前面的两个插孔,分别是3种电路。通道上面电子琴和MIC是1路,线路输入是1路。DIRECT,意思是直接输出。如果是这样,理论上来说,如果把能关闭的都关闭,保持两路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有可能还真能用。

这两天工作忙点,星期六,星期天,再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7楼图片中的LOOPBACK,如果不打开这个功能,声音输出和输入会无限循环,耳机听的话类似于啸 ...

对,就是这个按钮,你这个固件是1.0版本,如果系统是win10以上声卡固件自动升级到3.0版本就没有这个按钮了全是推子代替,操作界面也不一样,你还真得看看现在的固件版本是多少。
另外每路的插件效果器全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这个按钮,你这个固件是1.0版本,如果系统是win10以上声卡固件自动升级到3.0版本就没有这个按钮 ...

我的系统是WIN7,32位,雅马哈面板的版本确实是1.0,各路效果器已经关闭了,只有一路可以,另一路还不行,另一路打开,显示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7,32位,雅马哈面板的版本确实是1.0,各路效果器已经关闭了,只有一路可以,另一路还不行 ...

有可能有暗病,也有可能软件兼容问题,bios里把板载声卡屏蔽掉试试
就怕这个声卡上家已经把固件升级到了3.0了,而你仍然使用1.0的控制面板,这样是不能完全控制这个声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有暗病,也有可能软件兼容问题,bios里把板载声卡屏蔽掉试试
就怕这个声卡上家已经把固件升级到 ...

我的笔记本是联想R400,在BIOS界面没有找到板载声卡的屏蔽选项。雅马哈软件的版本确实1.0,LOOPBACK打开以后,不接线,就有一个声道失真(削波),这时候面板上面的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这个功能是雅马哈内部的测试,不是外部,板载声卡没有在BIOS中屏蔽,但是电脑资源管理器中已经禁用了。 steinberg,这个软件由于系统原因,没法安装。

下面附件是雅马哈的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PDF,百度有中文版,这个是英文版,内容一样。

网友D:
你的电脑如果有录音软件可以使用多轨录音看看各个输入是否有问题,LOOPBACK按键在录音时是所有输入声音进入录音软件的功能,也可以认为是内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脑如果有录音软件可以使用多轨录音看看各个输入是否有问题,LOOPBACK按键在录音时是所有输入声音进入 ...

我现在可以明白,立体声状态下,输入分别是前面的插孔的任意一个,和后面LINE INPUT中间的任意一个。这两组可以组成立体声输入。

但是输出的立体声MixL 和MixR ,物理上面到底是哪个插口。或者FX Bus L 和FX Bus R。

是不是后面板的4和7?说明书有点看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声卡从哪个输入口输入输出都不是立体声分开的,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就是任意一个输入两个声道都有输出,和调音台一个道理,你可以利用控制面板最下面那个声像旋钮控制声音进入左声道还是右声道,比如利用麦克1-2输入,把1通道声像旋钮调到左面,2调到右面,就成立体声输入了

网友:
这个声卡上个月刚买给朋友买了一块最新的USB3.0版本的UR44C,拿到手后测试了一下 使用还是简单的
但控制界面跟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E:
音乐从业者买雅马哈声卡的 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人都不是因为它音质好或者操作便利  而是因为它附赠免费版本的cubase和一堆插件 cubase是当前编曲软件中的实际排名第一的软件 单独买个软件还要花几百元 买个声卡还得个免费软件 已经足够商业型小工作室用了
你要做测试用,不建议用日系声卡 因为它的很多操作逻辑和欧系列声卡相比有点反人类
做测量可以用SSL2这类声卡 操作简单直观 没有会引起犯错的地方

网友B:
我去年底买了一套EMU 1212M PCI二手声卡,本来想试试他的ADC功能
结果不知道是卡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一直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底买了一套EMU 1212M PCI二手声卡,本来想试试他的ADC功能
结果不知道是卡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一直 ...

这里有篇文章,看能不能借鉴一下。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ead&tid=1342777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乐从业者买雅马哈声卡的 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人都不是因为它音质好或者操作便利  而是因为它附赠免费版本 ...

我开始买的是艾肯的CUBE PRO声卡,130元包邮,独立的4进4出,动态范围100dB,192khz24bit,RMAA那里输入和回放分别有4组选择,可以任意组合,非常的简单粗暴。上面6楼和7楼,就是测试结果。6楼那个当时不是屏蔽线,有些数据不好看。还有一款动态范围114dB的后续型号,功能完全一样,价格几乎高一倍。

楼主:
这款声卡有两种,外观上面板旋钮位置不同,上下面板标识不一样。闲鱼上面有人用三张官网图片,拼凑假的官网介绍,加上拍摄角度刁钻,宝贝说明里面强调三遍艾肯三代,实际发货是一代,很多人不会测动态范围,非常容易着道。

快递只发顺丰到付,不被发现,什么事都没有。被发现了,退货的话,对方顶多出一程运费。一环套一环。

网友D:
你的雅马哈声卡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雅马哈声卡多少钱买的

399,还有一家350元。当时的情况是我拍过3天,卖家没发货,结果退货时,对方说已经发货了,没写单号,就撤销退款了。

350元的,目前还在,描述是:功能正常使用.包好。请注不带电源。自备电源.实物实拍.成色如图。成色差。细节认真看图片。有需要的联系。测试好发出,有质量问题可以退,退回运费自理!!!

楼主:
雅马哈UR242的测试结果出来了,原来串扰的原因,应该主要是RMAA版本的问题。这次换版本以后,直接就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