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335,TA7358的灵敏度“超常发挥”

楼主(2024-11-06):
TA7335P厂家参数30dB灵敏度13dBuV左右(4.4uV),但有时因为设计、制作、调试得好,往往能超常发挥。书上有一个配合TA7640的调频头,在88、98、108M三点灵敏度做到1.1uV。无独有偶我的用TA7358P,LA1260的三洋收录机收音板,调频灵敏度超过夏普GF575收音板和DSP的KT0936M B9。TA7358P的厂家指标是实用灵敏度11dBuV,即3.54uV,超过KT0936M的1.6u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dB信噪比时,灵敏度1.1uV???
这比现在的DSP芯片的灵敏度还高,我感觉事实是小数点点错了位,11uV还差 ...

应该没错,原厂指标30dB信噪比灵敏度是13dBuV,调谐后在某些频点会有提高,所以达到1.1uV并非不可能

网友:
灵敏度很高,但是现在FM电台太密了,要用好天线才能区分电台,不然FM的俘获性,不一定能接收自己想接收的电台。

网友:
不然FM的俘获性,不一定能接收自己想接收的电台:FM 的特性就是强台压弱台。

网友A:
30dB信噪比时,灵敏度1.1uV???
这比现在的DSP芯片的灵敏度还高,我感觉事实是小数点点错了位,11uV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dB信噪比时,灵敏度1.1uV???
这比现在的DSP芯片的灵敏度还高,我感觉事实是小数点点错了位,11uV还差 ...

我感覺也是,恐怕還不是點錯位的問題。

网友B:
我印象中,以前看到的TA7335的增益是20dB, TA7358的增益是30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以前看到的TA7335的增益是20dB, TA7358的增益是30dB,

没错,7335是20dB,7358是31dB,而且7358灵敏度略高1~2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dB信噪比时,灵敏度1.1uV???
这比现在的DSP芯片的灵敏度还高,我感觉事实是小数点点错了位,11uV还差 ...

调试好1.1uV没问题,DSP芯片普遍在1uV(S/N=30dB)以下,TA三片机 主要是假响应指标很差,

酷路泽车机, TEF7000+SAF7741 组合,0.891uV(S/N=31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