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检波后音频负载问题

楼主(2024-11-06):
大家好!一台海燕331收音机,一个4.7K的音量电位器坏了,由于买不到原装,用10K的电位器代换,这就造成了检波后负载的阻值变大,请问这样在理论上和原装4.7K有没有不同之处。在实际听觉中好像听不出来。

网友:
理论上会产生2个问题,但这些问题不用仪表测试是发现不了的。
1,改变检波负载的直、交流阻抗比(直流负载增加,交流负载不变),增大检波的对角线失真,加大音频失真度。
2,增加检波直流负载,导致B9初级的反射阻抗增加,Q值增加,带宽降低,影响音频频率响应的高端频率(减小高音频输出)。
可以在10K电位器上并联个10K电阻来改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收音机音调电路中,电阻是作为具有一定电感的器件使用的(所以有无感电阻的说法),频率越低阻抗越小, ...

就收音机这种音频来说,电阻要咋折腾才能“作为具有一定电感的器件使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并联的C33和R20的作用是高音提升,衰减低音。没有低音提升功能。

在收音机音调电路中,电阻是作为具有一定电感的器件使用的(所以有无感电阻的说法),频率越低阻抗越小,阻容并联就是高低音提升。看看双电位器调节的衰减式音调电路就知道了。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
我代换过,4.7k换成了10k,听不出区别。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93383&mobile=2

网友D:
借帖问一下各位老师,B331音量电位器连接的并联的C33和R20是什么作用,音调调整?有的机型(比如红灯754)连接的是390Ω的电阻,没有并联电容

网友:
误重发即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借帖问一下各位老师,B331音量电位器连接的并联的C33和R20是什么作用,音调调整?有的机型(比如红灯754) ...

C33和R20有2个作用:
1,提升音频信号中的高、低端信号,改善整机的频率响应。
2,提高检波负载中的音频负载阻抗,即提高BG5的输入阻抗,降低检波负载的直、交流阻抗比,减小检波对角线失真,改善整机音频失真。接390Ω电阻是单纯提高BG5输入阻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33和R20有2个作用:
1,提升音频信号中的高、低端信号,改善整机的频率响应。
2,提高检波负载中的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还想请教您一下硅管753推动级晶体管基极和集电极并联的1000p小电容作用,是防止自激的吗?目前在用相同电路布线,因为pcb位置不够,考虑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还想请教您一下硅管753推动级晶体管基极和集电极并联的1000p小电容作用, ...

防振电容,作用是防止高音频自激。不宜取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33和R20有2个作用:
1,提升音频信号中的高、低端信号,改善整机的频率响应。
2,提高检波负载中的 ...

并联的C33和R20的作用是高音提升,衰减低音。没有低音提升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收音机这种音频来说,电阻要咋折腾才能“作为具有一定电感的器件使用”啊。

无论台式还是便携式收音机,都不存在需要衰减低音频的理由,更多的是需要减少衰减,如本例。

网友:
直径代换,一中放工作点都变了,AGC参数也变了。还是并一个10K电阻为好

网友E:
B331的W2音量电位器换成10k之后,一中放静态集电极电流增加了,这可能导致无信号处出现自激现象,弱信号节目可能无法正常收听;检波器直流负载阻抗增加,交流负载阻抗不变,使负峰切割失真加重,负载中频旁路时间常数加大会造成对角线失真加重,但检波二极管正向直流偏置加大,可以降低检波器的对角线失真和负峰切割失真,两方面的影响相互抵消,听起来可能如3#所言“音质听不出差别”;检波二极管正向偏置电流加大,会使检波器的输入阻抗大大降低,进而使最后一个中周品质因数降低,破坏二中放增益、破坏选择性;为了使一中放静态集电极电流回到正常,通常的做法是减小W1阻值,这会造成AGC滤波不良,AGC滤波不良会使检波产生的低音进入一中放,对一中放进行二次调幅,造成音质变差,并进一步加大检波二极管正向偏置。换成10k电位器之后,在电位器两端并联10k电阻,既避免出现上述诸多问题,也可以免除直流工作点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帖问一下各位老师,B331音量电位器连接的并联的C33和R20是什么作用,音调调整?有的机型(比如红灯754) ...

B331收音机中R20、C33的作用是提升语音的高频成分,这种高频补偿的转折频率多在2k~3k之间,也可以认为是衰减低于2k的中、低频。有些收音机只在电位器后面串联电阻,为的是提高音频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降低检波器的负峰切割失真,这个串联的电阻叫“隔离电阻”,它不负责频率补偿。
B331中C34、C38、C39的作用,既有防止中频锯齿波被放大的作用,也有防止音频放大电路自激的作用,还有限制音频放大器频率响应上限的作用。如果仅仅为了避免中频锯齿波被放大和防止自激,那么C34通常只需要100~200pF就可以,但这里却选用了1000pF,这是为了尽量减少4.5k以上的无用频率放大量,并对1k中音、2.5k高音有所衰减,以均衡功放的高、中、低音放大量。红灯收音机中也有类似的用法,只是把电容移到了第二级放大,作用一样,音效或多或少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B331的W2音量电位器换成10k之后,一中放静态集电极电流增加了,这可能导致无信号处出现自激现象,弱信号节 ...

多谢大家的理论知识。看来并联10K电阻是最理想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