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272电子管布局是不同寻常?还是管子插错了位置?

楼主(2024-11-06):
(图片)

网友A:
第一张图标6J1的那个管子的高度更像6G2,如果是,那与背板是一致的,那标6H2的应该是6J1。楼主可以把管子拔出核对一下。

楼主:
不是检波管6H2一般挨着第二中周吗?但没插错

网友B:
应该插错了吧,背板有指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插错了吧,背板有指示吧

背板的图位置和这不一样,正好颠倒过来,但这个管子这样插正常工作,颠倒过来反倒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插错了吧,背板有指示吧

楼主:
但按这面板上相对位置插电子管,则机器不工作~

网友B:
管子不是6G2吗,是三极二极管,6H2是双二极管,按说是不可能那样排列的,打开底板看看电路接线应该很容易分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不是6G2吗,是三极二极管,6H2是双二极管,按说是不可能那样排列的,打开底板看看电路接线应该很容易分 ...

机器上的实际位置是对的,调换后机器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不是6G2吗,是三极二极管,6H2是双二极管,按说是不可能那样排列的,打开底板看看电路接线应该很容易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标6J1的那个管子的高度更像6G2,如果是,那与背板是一致的,那标6H2的应该是6J1。楼主可以把管子拔 ...

字迹磨掉了

网友:
比一下高度就行,6G2比6J1高不少,6J1与6H2一样高。

网友A:
用6H2的版本二极管是并联的,这里改6G2也可以,说不定楼主收集到了稀有版本。

网友:
跑下电路看看。

网友B:
电路是6H2,一半检波一半延迟式AGC挺高级的,背板上怎么是6G2,后期修改了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6H2,一半检波一半延迟式AGC挺高级的,背板上怎么是6G2,后期修改了电路吗

对,是延迟AGC。我弄错了。不过6G2还是能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H2的版本二极管是并联的,这里改6G2也可以,说不定楼主收集到了稀有版本。

我这是早期繁体字版本的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5498-1-1.html

这里讲到了版本,其中展示的简化字版本,6G2那个位置的管子矮,不冒出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45498-1-1.html

这里讲到了版本,其中展示的简化字版本,6G2那个 ...

他的这两个都不冒头

网友:
花生管看一下就行了 不用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