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唱歌设备,请教bridg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1-06):
街上小哥唱歌,设备之一。
Ch input, output, link 接口是通用接口吗?
Ch link是啥意思?
两个红色bridge 表示啥意思?
Caution 下的螺丝是干嘛用的?
两个接地方式有啥区别?
请教高手。

网友:
CHA,CHB是通道A,B的意思。bridge是桥,桥接之意,可能是BTL接法吧。

网友:
从caution后边的小字看,应该是保险丝。

网友:
两个红色bridge一个是桥接的正极,另一个是桥接的负极。

网友:
看照片此功放工作在单通道桥接状态,音箱只能接在俩红接线柱上。

网友:
CHA LINK 、CHB LINK 两个接口应该是用于连接其它功放实现桥接或并联输出的,内部有可能和 CHA INPUT、CHB INPUT 是直接相通的。这几个都是音响上常用的 XLR 接口。

网友:
接地选择开关,是选择音频地线是否和市电地线接通的。

网友:
桥接,BTL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