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黑7125A扫频仪如何调试收音机

楼主(2024-11-06):
最近入手了一台7125A扫频仪,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个仪器,通过在坛里阅读了大量关于此机器的文章,但始终没有找到具体的使用方法,请坛里的好心人指教,我该如何使用这台仪器,可以为我调试收音机带来哪些帮助;以下列出了我需要完成的工作,请指教我,谢谢啦!!!

1、调频收音机中放如何调整。

2、高放如何调整。

3、鉴频电路如何调整。

4、覆盖调整。

5、二点(或者三点)统调如何调整。

6、这个设备还可以做哪些工作?

如果您很忙,请告诉我第一和第三个如何调试即可。重点是图形的解读以及什么样 的图形是完美的。

备注:收音机以1982年无线电第一期的收音机为例。

          每一个调整请告诉我设备所处在的状态(有10.7M、调频状态、以及输出端输出大概的分贝数值),设备与收音机的连接(扫频仪输出接哪儿、扫频仪输入接哪儿)

您的答复不仅给我指引了方向,我想其他没有使用经验的坛友也会对您的答复而开心,非常期待您的指教,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25A扫频仪是一种专用于收音机调试的仪器,它可以产生一定频率范围内的所有信号,并通过探头实时监视调整 ...

感谢您的回复,但有些问题仍需请教您,比如第一个调整(中放的调整),您没有提到 1:扫频仪的输入端接哪儿 2、扫频仪出入什么档位的设定
            3:此时扫频仪显示屏得到的什么图形 4:什么样的图形是我们要想法到达的最佳状态

                                           请回答这个问题就非常感谢了!!!!

                                              其他的问题请有时间和经验的坛友解答,谢谢!

网友A:
7125A扫频仪是一种专用于收音机调试的仪器,它可以产生一定频率范围内的所有信号,并通过探头实时监视调整过程中的效果,直到用户满意为止。以下是使用7125A扫频仪进行收音机调试的一些具体步骤和建议:

调频收音机中放调整

连接与设置:首先,将扫频仪连接到调频收音机的中放电路输入端。然后,根据需要调整扫频仪的频率范围和输出电平。
观察与调整:启动扫频仪,观察其显示屏上的曲线图。通过调整中放电路中的可调元件(如电位器、可变电容器等),使中放电路在所需频率范围内具有最佳的增益和选择性。
高放调整

连接与设置:将扫频仪连接到调频收音机的高放电路输入端。同样,调整扫频仪的频率范围和输出电平以适应高放电路的需求。
观察与调整:启动扫频仪,观察高放电路的响应。通过调整高放电路中的可调元件,优化高放电路的性能,确保其在接收高频信号时具有足够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鉴频电路调整

连接与设置:将扫频仪连接到鉴频电路的输入端。调整扫频仪以产生包含鉴频电路工作频率的信号。
观察与调整:启动扫频仪,观察鉴频电路的输出。通过调整鉴频电路中的可调元件,确保鉴频电路能够准确地解调出所需的音频信号。
覆盖调整

连接与设置:将扫频仪连接到收音机的天线输入端或相应的测试点。调整扫频仪以覆盖收音机的所有接收频段。
观察与调整:启动扫频仪,观察收音机在不同频段下的接收性能。通过调整天线匹配网络或其他相关电路,优化收音机的覆盖范围和接收效果。
二点统调调整

选择频率点:在收音机的接收频段内选择两个关键频率点,如低频端和高频端。
连接与设置:将扫频仪分别连接到这两个频率点对应的电路输入端。调整扫频仪以产生这两个频率的信号。
观察与调整:启动扫频仪,观察收音机在这两个频率点的接收性能。通过调整相关电路中的可调元件,使收音机在这两个频率点上都具有最佳的接收效果。由于收音机电路的对称性,中间频率点的接收性能通常也会得到优化。
其他工作

故障诊断:使用扫频仪可以检测收音机电路中的故障点,如某个频率点信号异常衰减或放大过度等。
性能测试:通过扫频仪可以测试收音机在不同频率下的性能指标,如灵敏度、选择性、信噪比等。
电路优化:根据扫频仪的测试结果,可以对收音机电路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设计,提高其整体性能。

楼主:
以前调试收音机就是一个外用表,加上耳朵,能发声就OK了,至于中周就凭听觉调整,但应该离完美差之甚远。
后来,入手了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终于可以看见波形了,再也不会盲调了,但为了保证选频网络的增益和带宽,没有扫频仪可是不行的,看见坛子里的朋友们早就使用这类仪器了,羡慕嫉妒恨啊!于是咬咬牙就入手了。
下图扫频仪是如何得到的曲线?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楼主:
我的问题太多了,抱歉了!如果您很忙,请回答一个问题我也感激不尽!!!

楼主:
非常感谢坛友的指教

楼主:
非常感谢您!!!您告诉我中波高放、中放电路的调整方法以及图形的识别,再次感谢!

网友B:
2、3、5三项不能用扫频仪调整。要用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具体方法一般收音机书籍都有介绍。
调试顺序:先调试中频,然后反复再进行2、3、5三项调整。

扫频仪除调试中频外还可以用来检修收音机中频电路的故障,也可以检测中频变压器和中频滤波器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5三项不能用扫频仪调整。要用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具体方法一般收音机书籍都有介绍。
调试顺序:先 ...

看样子扫频仪最大的作用就是调整中频,这也是我购买它的原因,但调整中频时(机器的输出接中频放大输入、机器的输入接鉴频器的输出端、机器设置在10.7M模式下),这个时候扫频仪显示的是S曲线,目前这是我会的,但要显示出下图,如何做到呢?因为下图可以直观的看增益和带宽。中波的调整“纳米电容”的坛友介绍了,可以得到下图,但这是调整中波时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但有些问题仍需请教您,比如第一个调整(中放的调整),您没有提到 1:扫频仪的输入端接 ...

网友:
需要测哪插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5三项不能用扫频仪调整。要用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具体方法一般收音机书籍都有介绍。
调试顺序:先 ...

此言差矣,目黑是非常专业的收音机调试设备,楼主的这几个项目都是它的基本的调试项目

网友:
细细研究纳米坛友的使用指南,能在里面找到答案的

网友:
前前年买了台7124,组装FM电子管,但怎么都调不好,可能电子管太不灵敏,波形变化不大......

网友:
目黑频谱仪的使用

网友C:
哪位老师有7125,我要一台。

网友D(2025-03-17):
引用 网友C:
哪位老师有7125,我要一台。

我有一台准备出手,还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准备出手,还需要吗

价格合适我要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准备出手,还需要吗

                请看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