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2p3低端电台啸叫的故障

楼主(2024-11-06):
可不可以改动电容来降低中频?具体怎么做?

楼主:
图片不太清楚重发一下

网友:
什么叫降低中频?或者说你降低中频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降低中频增益吧?
难道你要降低中频频率?这个机器有一个陶瓷滤波器,想改中频频率,不容易,除非去掉那个滤波器,不过那样搞,这机就没意思了。

低端啸叫这个问题,我觉得首要问题是核对变频,中放各级的工作电流和工作点,把工作电流调到图纸上的额定范围,再做其它。

网友:
將C2的值減到682試試。

楼主:
目前Q2的工作电流超标1.7mA,刚装好的时候音量很小,所以调小了偏流电阻,我在调小电流试试,图纸标的最大值是0.6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不太清楚重发一下

发射极那个C2减小到103-6800P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Q2的工作电流超标1.7mA,刚装好的时候音量很小,所以调小了偏流电阻,我在调小电流试试,图纸标的最大 ...

1.7mA明显是高了,工作电流调高了,增益肯定是提高了,但是稳定性会变差了,自激就可能出现了。
这个套件,很多人都装过了,设计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不要随意更改原设计。

声音小,是不是没统调好,或者低放有问题,装错或者元件有问题等原因。

楼主:
头两年一旦装好,状态极佳,最近装了三台,不是声音小,就是低端啸叫,我打算按图纸改回来。另外检查元件是否装错位置,特别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