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802的修理中的困惑???

楼主(2024-11-06):
这款机子的磁棒天线次级接在BG2基级上了。现在的情况是手摸磁棒线圈有反应,把电压加到8伏时手摸天线能收到一个台,但声音还是微弱。全机检查低放中放都声音正常,波段开关也没有问题。BG1三极管也更换了个3AG1D.还是一样。请教老师们,给个建议!

网友A:
先量下BG1/BG2的发射极电压是多少?
接收中波低频端信号,大幅移动天线线圈音量会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下BG1/BG2的发射极电压是多少?

好的。谢谢。明天量量

网友:
可能需要进行统调

网友:
这个图纸是三波段收音机,供电是6V。
渡江802收音机应该是1.5V的二波段收音机吧?

网友:
玩这种收音机必须学会三点统调

网友:
先测下本振起振了没有,
没有仪器可以用好的中波收音机靠近了收下有没有本振信号
如果本振正常,就要考虑统调了。

网友:
渡江802收音机

楼主:
本机没有震荡,发射机4伏多电压,基级4伏多电压,集电极2伏多电压。准备把三极管拆了再测试试检查。

网友:
BG1是振荡管,BG2是混频管,天线接到BG2是对的。音频放大部分正常,可以用干扰法测试,通电状态下手握着镊子或者其它导电的东西碰BG4、BG3、BG2集电极和基极,如果信号能通过,那么喇叭里应该能发出噪音,碰到哪里没声音就说明信号在哪里中断了。
BG1是振荡管,它的作用就是产生频率和幅度都合适的正弦波。判断BG1是否产生振荡波的方法,万用表最低电压档测BG1发射极与地之间的电压,然后短路与接收频段对应的振荡线圈,万用表指针位置有0.05V左右的变化就说明已经振荡了,完全没变化就可以认为没有振荡。振荡管不振荡是无法正常接收信号的,偶尔能听到信号非常强的广播声音,那可能是广播节目波形直接泄漏到了中放。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现在只有BG1有问题,其他各级都没有问题。您说的太好了,明天测试!

楼主:
后续啊,还是不能本振,该换都换了。岁数大了眼花,无计可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没有震荡,发射机4伏多电压,基级4伏多电压,集电极2伏多电压。准备把三极管拆了再测试试检查。

看你发的原理图,电源1.5V一号电池,基极电压由于二极管稳压作用,打死也不会超过0.7V。哪来的4V?
看错了,是其他朋友发的硅管机器。 你的图还在上头。

楼主:
老师好!我的电路图是第一个,803型。是六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没有震荡,发射机4伏多电压,基级4伏多电压,集电极2伏多电压。准备把三极管拆了再测试试检查。

按理该管有1毫安左右的电流了,用10楼冰岛老师的办法判断是否正常振荡,若已经起振,问题可能不在这里了,BG2是否正常(交直流通路)?是否中周调乱了?或检波部分?

楼主:
老师您好!BG1没有本振。机子买来时给修理过了,波段开关的接线太多。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