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中频滤波与调幅中频滤波的区别?

楼主(2024-11-06):
调频通常使用一个陶瓷滤波器,或者有的串联两个,而调幅中频滤波器通常使用一个中周滤波器再加一个陶瓷(或者是塑料封装的)滤波器。这样不同设计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调幅电路中,晶体(陶瓷)滤波器频率稳定、无需调整,矩形系数优于LC谐振电路,缺点是幅频曲线两侧各有一个较小的谐振峰,影响带外衰减性能;LC谐振电路(中周)能滤除这两个谐振峰,所以配合使用幅频曲线更理想,频率响应更好。晶体(陶瓷)滤波器的另一缺点是插入损耗大于LC谐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幅电路中,晶体(陶瓷)滤波器频率稳定、无需调整,矩形系数优于LC谐振电路,缺点是幅频曲线两侧各有一个 ...

调频的中频滤波为什么不继承中周滤波的优点,而是直接使用一颗陶瓷滤波器呢?

网友B:
调频和调幅收音机在中频滤波器设计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工作的频率范围、信号特性以及接收机制的不同所决定的。以下是具体分析:

调频:通常使用陶瓷滤波器,或者有的串联两个。这是因为陶瓷滤波器具有优良的频率选择性和稳定性,能够有效地滤除调频信号中的杂散频率,同时保持所需的音频信号质量。陶瓷滤波器还具有较高的品质因数(Q值),这意味着它们能够在较窄的频率范围内提供良好的滤波效果,这对于调频信号的接收至关重要。
调幅:中频滤波器通常使用一个中周滤波器再加一个陶瓷(或者是塑料封装的)滤波器。中周滤波器主要用于对调幅信号进行初步的滤波处理,去除大部分不需要的频率成分。而陶瓷或塑料封装的滤波器则用于进一步精细地调整和过滤信号,确保输出的信号质量。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兼顾调幅信号的特性和接收需求,实现最佳的接收效果。
总的来说,这些差异反映了调频和调幅技术在设计和实现上的不同侧重点。调频更注重于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而调幅则更注重于信号的清晰度和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和调幅收音机在中频滤波器设计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工作的频率范围、信号特性以及接收机制的不 ...

谢谢解惑!

网友(2025-01-31):
调频也有一个中周+一个陶瓷滤波器的。

网友:
调频混频是发射极输出的,如CXA1019才是直接用陶瓷滤波器,如果是集电极输出的都用中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频和调幅收音机在中频滤波器设计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工作的频率范围、信号特性以及接收机制的不 ...

这是AI吧,感觉说了很多,又感觉什么也没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AI吧,感觉说了很多,又感觉什么也没说出来。

最烦就是AI,鱼AI曾经有自动填写,乱七八糟。

网友:
调幅收音机有只用一只陶瓷滤波器或者两只陶瓷滤波器的,不使用LC中周,这种方案最常见的是TA2003和CD2003;调频收音机有使用LC单调谐或者双调谐中周的,也有LC回路集中滤波加多级中频宽带放大的,常见于晶体管收音机。
陶瓷滤波器是免调整器件,可以简化收音机的调试工作,但是单只陶瓷滤波器通频带宽度、频带外干扰衰减量都不理想,仅使用一只陶瓷滤波器的收音机性能都不会太好,比较高档的收音机需要把多只中心频率稍有差别的陶瓷滤波器串接使用,或者把陶瓷滤波器与LC回路选频联合应用,以获得所需的中频滤波性能。

网友:
   单从滤波器本身是无法区分调频和调幅专用的,就是说既能用在调幅电路中又能用在调幅电路中,一些调频对讲机用的5脚455Hz的窄带陶瓷滤波器,用在调幅电路中 ,性能还是很优越的。就是收音机调频用的10.7MHz的宽带的陶瓷滤波器,也可以用在调幅二次变频的一中放电路中。
   在具体的电路中,无论是调频还是调幅,是用一只还是多只,用什么样的滤波器,要根据实际电路的要求而选择,主要是的指标是通频带和选择性。
所以,滤波器只有通频带、选择性之分,没有调频、调幅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