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老式台灯的维修建议

楼主(2024-11-07):
昨天去接所里领导,领导给了个台灯要我帮忙修一下,要求是尽量保留里边的东西,不要给拆掉,本来想换个电子的镇流器,但是不拆掉原来镇流器实在没地方放,后又想找个启辉器的芯给塞里边,但又怕灯管功率太小启动不了,于是研究了一下原来的开关(线上床头开关是后来他找人接上去的)发现设计的比较巧妙,按下开的按钮接通电源的同时也接通了启动的触点,松手后电源的触点一直连接,启动的触点断开,按关后电源断开,现在是开关动触头断掉后无处找寻,但启动的触点经打磨后还可以用,现在我重新把启动触点接回线路中,打开电源开关后按一下启动灯管顺利点亮,问大家谁手里有这种开关或是有没有更好的维修方法恢复原来的功能

网友A:
这个灯感觉已经产生收藏价值了。

网友B:
修旧如旧为好!所以:1.修好开关触点;  2.加启辉器的方法是去掉外壳后,是可以放进去的。

网友C:
买个大品牌8W节能灯,把灯拆了,装到台灯底座内部就行了,做好绝缘就行了,用十年都不坏。

网友D:
把坏掉的启动触点去掉,引线接一个启辉器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大品牌8W节能灯,把灯拆了,装到台灯底座内部就行了,做好绝缘就行了,用十年都不坏。

里边没有地方放了,领导不同意拆掉原来镇流器,再说如果拆了会头重脚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坏掉的启动触点去掉,引线接一个启辉器泡就行了

启动触点没坏,是电源开关的触点动触头没了,开始也想装个奶泡进去,担心这么小的灯管没法用,如果灯管点亮后两端电压大于奶泡启辉器的导通电压会不会一直闪

网友E:
这种开关是当年定制的,不是通用件,到废品站去看看。(是否加个继电器,具体电路没想好

网友F:
这个启动开关就相当于一个日光灯的启辉器(俗称跳泡),当时这样设计,有其时代背景,电力不稳定,电压偏低,用跳泡经常会点不亮,现在电压普遍稳定,完全可以改成用跳泡启动,让日光灯回归经典使用。

网友G:
这有啥难的,重新做一个触点不就行了。
剪一小截合适的单股铜线或是拆一个废的继电器里面的触点,铆一下。

网友:
这个灯我印象中是8W的,原配插头质量不好,橡胶的,很容易变形。
开关原理近似于汽车点火开关,省了启辉器。整体拆开过,忘了里面开关是什么材质了。

网友:
老玩意,满满的历史。

网友:
只有自己看到实物状况才有可能修复。
看网文很难给出意见

那个发黄的开关,原配是没有的。说明内部开关上次维修就报废了,只有起辉能用(按下亮灯松开),你这样就可交差了

这灯70、80年代是主流
我也是买的散件回家自己组装的。日后的灯管也是买处理品。上海穷人也很多

现在看看这灯的灯座接线与铁壳很易碰到,安全?
可也没听说有人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旧如旧为好!所以:1.修好开关触点;  2.加启辉器的方法是去掉外壳后,是可以放进去的。

是的,如果能把旧触头修好最好了,旧触头是因为中间的一个转轴那裂开断掉了,塑料的,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有啥难的,重新做一个触点不就行了。
剪一小截合适的单股铜线或是拆一个废的继电器里面的触点,铆一下。

触头不难做,关键是转轴那里塑料断了,而且被上个维修的扔了,这个开关非常简单,就是两个间隔一定距离的铜片,动触头就跟跷跷板一样的道理,按下启动按钮跷跷板另一头塞入两个簧片之间被簧片夹住,电路接通,同时按下的那端启动触点接通,关的时候按下关的按钮把跷跷板从簧片中顶出来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开关是当年定制的,不是通用件,到废品站去看看。(是否加个继电器,具体电路没想好)

如果能3d打印最好了,可惜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感觉已经产生收藏价值了。

是呢,现在是打开开关按一下启动按钮可以正常点亮,一边的灯丝阻值为0,另一头20几欧,头也没有松动,难道灯丝还能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触点没坏,是电源开关的触点动触头没了,开始也想装个奶泡进去,担心这么小的灯管没法用,如果灯管点 ...

这个组合开关结构很独特,左键按下触发(代替奶泡功能)同时接通右键,关闭直接按下右键。这台右键触点已损坏加奶泡现有的“组合开关”直接使用不能胜任。请楼主改造一下左键使其按下长通(好像有弹簧,杠杆改变位置),按右键使左键断开,变成左开右关,加个奶泡就行了。(右键下面的触点空着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启动开关就相当于一个日光灯的启辉器(俗称跳泡),当时这样设计,有其时代背景,电力不稳定,电压偏低 ...

七十年代家里用过这种台灯,当时市电电压很低大约160V-180V,有时根本点不亮,看杂志上说加个二极管(串在启辉电路里)就能解决,试了还真管用。

网友:
现在有专门为台灯做的LED管,里边已有限流装置,买来后可直接替代灯管,但需把镇流器短路掉,原则上镇流器可去掉,但会头重脚轻,故不提倡拆掉。

网友:
找带有合适外壳电子整流器或者变压器安装在灯罩上面,原来的整流器不能拆(用于放倒配重),

网友:
这种台灯当年很常见,大多数为8W,也有6W的,我现在还有两个,一直在使用,不过一般的氛围灯用,很有古典意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3d打印最好了,可惜我不会

我也有这款台灯,按钮是一白一红的,不过没在身边。

开关拍个照看看细节?要重构成立的话我拆下我的,测绘做个3D图。
另需注意,3D打印机不耐温,镇流器发热,修补开关不合适。

这事我理解的用意是:修旧如旧

网友H:
这个灯我也有一个,给人建议,保留开灯键的启辉功能,去掉开关用的杠杆片,关灯键下面连一个常规乒乓开关,就OK 了

网友:
我的改日光灯起辉器,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灯我也有一个,给人建议,保留开灯键的启辉功能,去掉开关用的杠杆片,关灯键下面连一个常规乒乓开关, ...

您的建议不错,我看把下面的触点都去掉,保留上面的按钮下面对应接一船型开关用上面按钮控制(左开右关),搭配启辉器用。

网友:
这个老物件就是要修旧如旧才有价值,我有两个,赶时髦拆了一个做成LED的了,但很是后悔,另一个好好维护一直用着。琴键开关触点断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找点铜片照葫芦画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灯我也有一个,给人建议,保留开灯键的启辉功能,去掉开关用的杠杆片,关灯键下面连一个常规乒乓开关, ...

乒乓开关?长啥样的

网友:
40年前的老货,曾经用过。

网友:
建议用废旧PCB打磨掉铜箔后重做个开关支架

网友:
去TB网上搜“琴键按钮开关(二位)”应该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
修旧如旧,是最好的。还是原来的镇流器好,起码重量大。

网友:
保留外壳,镇流器留着当配重,改成LED的。

网友I:
从楼主在 5 楼 对开关工作状态的描述来看,很可能楼主并不熟悉这个开关。

楼主在 5 楼的描述:

“触头不难做,关键是转轴那里塑料断了,而且被上个维修的扔了,
这个开关非常简单,就是两个间隔一定距离的铜片,动触头就跟跷跷板一样的道理,按下启动按钮跷跷板另一头塞入两个簧片之间被簧片夹住,电路接通,
同时按下的那端启动触点接通,关的时候按下关的按钮把跷跷板从簧片中顶出来断电”。

其中:

“按下启动按钮跷跷板另一头塞入两个簧片之间被簧片夹住,电路接通”,这句,与我记忆中的情况,恰好相反。

“跷跷板”,就是一块 塑料板(绝缘板)——它“塞入两个簧片之间”,“被两簧片夹住”时,开关应该是 “断”,而非楼主说的“电路接通”。

至于“触头”、“动触头”,并不存在。

我的记忆是:

电源开关,由两片相对安装,但彼此绝缘的弹性铜片 构成。

此两铜片,没有外力作用的时候,靠弹性紧挨在一起,形成通路。

关灯时,按下关灯按键,(“跷跷板”)塑料板插进两铜片之间,断开电路。

开灯时,按下开灯按键,“跷跷板”此伏彼起,插在两铜片之间的塑料板被提起,两铜片在弹性作用下相互靠拢,接通电路。

楼主对于启辉过程的描述,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

两个按键,并非是 这个按键 管开关,那个按键 管启辉,

而是,开灯键,兼作启辉键。     或者反过来说,启辉键,同时就是开灯键。

关灯键,倒是功能单一,只管关灯。

开灯 / 启辉 的过程是:

按下“开”键,电源通,但此时仍然别松手,待灯管两端微红,才松手,灯即启辉。(若未启辉,重复再按,直至灯亮。)

所以,事情应该没那么复杂,很可能比楼主想象的要更简单。

如果塑料“跷跷板”还在,那就好办。

即使丢了,找块小胶木板略作加工,手搓一个,也不难。

两块弹性铜片如果还完整,只是被掰开了,那,把它们掰拢就是了。

“关键是 转轴那里塑料断了”,是“跷跷板”的支点那里吗?怎么个断法?

楼主能否辛苦一下,将这个电源开关底下的构造,拍个照片放上来。

有图,大家可以更好地出主意。

祝楼主成功!

补充内容 (2024-11-17 21:23):
更正:所说的 5 楼,应该是 15 楼。

网友:
我家里原来也是这种
结构比较简单,2个开关,一个是常闭按钮用于关灯,一个是常开按钮相当于启辉器。开灯时按下常开按钮,灯管亮了松手,要是能亮看看开关弹簧是不是生锈卡住了,换个体积接近的常开按钮,镇流器要是好的确实不用动,再看看街头有没有虚焊的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8W台灯,不过是用钮子开关、启辉器的,数年来,灯管换了两次,那启辉器倒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在 5 楼 对开关工作状态的描述来看,很可能楼主并不熟悉这个开关。

可能我描述不太详细,没拍照片,两个触片是间隔大约5mm的距离的,塞入导体接通,按压弹出关断,现在灯具已被拿走,拿走后才想到其实这个开关做成常闭按钮卡关也行,就起到一个关闭灯管的作用,因为启动按钮灯管灯丝加镇流器是串联在一起的,点亮之前即使一直插电灯管也不亮,只有按下启动按钮灯管点亮电路接通就好比是电路自锁了,关的的时候按下常闭按钮电路断开,相当于接触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在 5 楼 对开关工作状态的描述来看,很可能楼主并不熟悉这个开关。

他原来是按下启动按钮顺便把关的那边电路接通的,因为中间有明显的断裂的痕迹,再说触点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且触点是在关的按钮下方的,如果有照片就好了
断的位置就是两个按钮中间,,我不会画立体图,大概就是这样子

楼主:
差不多这样子吧 但我没见到下边白色的长啥样,连转轴那里断掉找不到了,看你图片两个触点本来是连一块的常闭,然后关的时候塑料插片插入断开,然后插片是带锥度的在触片弹性作用下自动弹回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在 5 楼 对开关工作状态的描述来看,很可能楼主并不熟悉这个开关。

看到下边发的照片明白了额,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这样子吧 但我没见到下边白色的长啥样,连转轴那里断掉找不到了,看你图片两个触点本 ...

对的。

“两个触点本来是连一块的常闭,然后关的时候塑料插片插入断开,”

插入两触点之间的那一部分塑料片,较薄,像“刀口”。

你发的 41 楼的照片中,这个开关是完整的。没有丢失零件。

左边,是“开灯/启辉”键。右边,是“关灯”键。

照片中,右边的两块铜接触片,触点是相互碰在一起的。开关状态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