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微电子技术,焊接集成芯片,没有显微镜真的无法操作,打算买个维修显微镜了

楼主(2024-11-07):
自己的手持示波器万用表出问题了,开机有时无信号,有时有有信号,反反复复很多次,感觉每次开机都要碰运气才行。后来干脆就直接没示波器信号了,这下就直接瘫痪了。

估计也是元器件有问题,最开始以为是切换示波器和万用表的继电器接触有问题,将继电器两路接点联通还是故障依旧,看来不是继电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给楼主点一个大大的赞,第二觉得这种电路基本就没想让修,楼主修的工时费,应该能抵这表的价格了。再买 ...

个人非专业人士,就普通爱好者,BGA应该是焊接里面比较难控制的了,这次成功植锡也算是一个技术的增长,也为今后更换BGA芯片累积也经验。

至于设备方面,倒还好,主业不在这行,纯属业余爱好,有点设备上德小投资,但电子类的投资还比不上我在机械上投资的多,电子、机械都是爱好。给自己一个打发时间的理由吧。

楼主:
用了段时间,又不行了,有时开机示波器能用,有时不能用。故障又犯了。

只好又打开维修,前面加固了多个芯片,唯独主控芯片是BGA的,没有引脚,就他没有加固焊接过了。这次表打开后特意将电池连着,裸板开机后,用热风枪烤这个芯片,一烤示波器就有信号,不烤就没信号,哦,原来是这个芯片引脚脱焊了。只有拆下来从新补焊了。

原厂用的是高温锡,拆都不好拆,怕把芯片吹坏。风险挺大的,一次一次的试,温度从300调到400度,风枪才将芯片拆下来。下来一看确实焊点有十多个氧化点,完全没锡,高温锡流动性和亲润性不好。

网上没有该芯片的专用网,就买了通用植锡网,0.8MM间距的,将芯片的焊盘氧化处理好后,植了三次才将锡植完好。

又开始处理电路板焊盘,焊盘在清盘时有4个焊盘松动,一个在复位时断了,操,太麻烦了

后来又将松动的焊盘用环氧树脂粘好,断了的焊盘用铜线连接好,然后用绿油将焊点保护起来,同时将一些脱了绿油的地方补焊起来,这些操作都是在放大镜头下才完成的,但放大镜头不是专业的那种,是那种在复印机上面拆的镜头,放大倍数估计就10倍,看的是眼睛昏花,太难弄了,下次再弄BGA焊接一定去买个专用的显微镜来用,现在的微电子没有显微镜太吃力了。

现在修复加固后,使用没问题了,100%有信号,故障完全排除,示波表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那估计也就是芯片问题了,板子上很多芯片,引脚很小,不好补焊,稍微不小心就连锡了,处理非常麻烦。

楼主:
好不容易把芯片焊了一遍,安装时又把液晶排线弄坏了,哎,继续网上买配件换哇。
液晶排线接口也非常细,不好整,焊的眼睛昏花,最不好弄的是引脚连锡,处理不好弄,好在焊接完毕,装机显示正常,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A:
第一给楼主点一个大大的赞,第二觉得这种电路基本就没想让修,楼主修的工时费,应该能抵这表的价格了。再买些设备(固定资产),那更是成本高高,这故障也是几年遇不到一两个,不怎么划算。所以干修理要么不挣钱,要么就要整套路,不好干的。

网友B:
  现在数码放大镜便宜,直接买它就是了。虽然要配一个电脑显示屏,但它的镜头与电路板的空间足够大,操作起来比体视镜方便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数码放大镜便宜,直接买它就是了。虽然要配一个电脑显示屏,但它的镜头与电路板的空间足够大,操作起 ...

有推荐的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段时间,又不行了,有时开机示波器能用,有时不能用。故障又犯了。

能把BGA修好,而且焊盘掉了再修好,牛X中的牛X呀,佩服死了。。。。。

网友D:
买个学校淘汰的二手数码展台,100左右就搞定了,22倍光学变焦+10倍数码变焦配个15寸VGA显示器,日常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推荐的吗?  谢谢

  我在咸鱼一个深圳卖家那里买了一套全新VGA接口2百万像素的,效果不错,350块钱。

网友:
年纪大了,莫说GBA,就是0603都看不清了。只好用电子放大镜。这种BGA,如果是刚开始脱焊,根本不需要重新植锡,直接下焊油,热风补焊,我的TDS220就是这种情况,补焊后功能正常。后来朋友给我一台TDS2014,也是这样复活的。

网友:
厉害呀,BGA都搞掂了……真是佩服,还没搞过BGA呢,老眼也不好使了,平时也得用个放大镜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学校淘汰的二手数码展台,100左右就搞定了,22倍光学变焦+10倍数码变焦配个15寸VGA显示器,日常用足够 ...

啥叫数码展台,什么样子的?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非常好!很多人排斥甚至恐惧贴片封装,其实只要胆子大一些、多练习几次,就会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了段时间,又不行了,有时开机示波器能用,有时不能用。故障又犯了。

其实吧,有的BGA脱焊就是热胀冷缩裂的,这个时候关键是找好的焊油,在芯片的一边,稍离开芯片点的地方堆一坨焊油(目的是焊油融化流速可控),焊油在上部,芯片在下面,稍斜着,然后呢风枪稍吹焊油,焊油开始融化后,让它往芯片里面渗进去,当芯片全满,四周溢出,此时芯片底部锡球就是热了一下根本没融,所以不必担心,你再在芯片顶部抹点焊油,这个是让焊油在吹的时候能把温度通过焊油均匀的分布在芯片表面,此时放平板子,你就放心大胆补焊,有条件上下加热,没条件自己掌握,转圈吹芯片,焊油此时在芯片底部会让融化的锡球浸润,包括焊盘也会浸润,此时浸润后的焊锡就会把氧化层排除在外表,内部锡球就又融合到一起了,搞过许多之类故障,基本一次成功,除非掉点了,掉点就必须拆了重新补小蝌蚪和重植锡球

网友:
我现在焊接都是用头戴放大镜,就是眼镜那种造型,可换镜片的,我用的这款有三个镜片,放大倍率分别是1.5、2.5、3.5,一般用1.5的就可以了,偶尔用2.5的。疫情过后眼睛突然开始老花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新冠或者疫苗有关系。
最近也是在操练BGA焊接,目前对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好用的预热台,看了一下淘宝,快克853预热台要五百多块,有点贵,对我而言仅仅是业余玩玩,如这个预热台开支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吧,有的BGA脱焊就是热胀冷缩裂的,这个时候关键是找好的焊油,在芯片的一边,稍离开芯片点的地方 ...

看了你们建议,就是芯片还没拆的时候,用热风枪给芯片补充加热,助焊剂加持,给芯片重新补焊一下嘛,

你们所说的这些我都整了,想想嘛,你们能想到的我肯定也想到的,毕竟我也不想拆芯片找麻烦,

可是补焊了两次,效果都不行,故障也是依旧的,在贴里只是没说这个补焊的过程罢了,

最终还是拆下来弄的,不拆不知道,拆了才明白,这表买了有15年历史了,平时用的少。

芯片拆下来,芯片上很多焊点都没有焊锡,用专用助焊膏加上63焊锡拖了一遍,没用,助焊剂无法让焊盘上锡,焊盘依旧是氧化的,

用草酸稀释水粘棉签都洗过焊盘,也没用,焊盘上就像一层油一样,根本不粘水。三氯化铁也试过,一样的结果。

最后是用那种带酸性的焊膏,用烙铁加热给拖焊盘,最后才将芯片上的焊盘上锡的,

所以,不拆下来整,是更本弄不好的,也许我是遇到这种最棘手的芯片焊盘了,

另外主板上的焊盘铜箔上锡是正常的,就是有些焊盘松脱,粘接后基本差不多了,一个焊盘断线,接上就好,前后修复花了几天时间,主要就是等胶干花

时间。

网友:
好耐心好技术

网友:
BGA氧化的焊点要用手术刀轻轻刮一下,才可能烫上锡,搞过不少显卡芯片虚焊都必须重做BGA,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们建议,就是芯片还没拆的时候,用热风枪给芯片补充加热,助焊剂加持,给芯片重新补焊一下嘛,

...

真心佩服楼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你们建议,就是芯片还没拆的时候,用热风枪给芯片补充加热,助焊剂加持,给芯片重新补焊一下嘛,

...

这么看来,应该是原厂就没焊好,当时勉强能接触上,后来使用过程中随着发热,氧化面逐渐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接触不上了。
BGA的肚子下面的点,是不是用刀片轻轻刮一下,去掉氧化层,再抹上焊油,烙铁怼上就可以上锡?我练习BGA焊接的过程中,也遇到有个别BGA的点没吃锡的,不过因为只是轻微氧化,抹上焊油之后,烙铁头在那点上蹭一下就上锡了。然后拖平,用洗板水擦干净残留的焊油,再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看来,应该是原厂就没焊好,当时勉强能接触上,后来使用过程中随着发热,氧化面逐渐越来越大,最终导 ...

这位层主说的其实就是点子上了,原先氧化不上锡,为什么不上锡,原因在于氧化层的熔点很高,普通含铅活无铅的温度不足以使之溶化,你烙铁一点就沾锡了就是这个理,所以这里面就需要好的焊油,和上下层加热,使它的温度能让氧化层因为有焊油的浸润而溶化,只要氧化层的外壳熔融,那后续就是焊油的排斥性器作用了。做这种BGA补焊,真心光是焊枪确实很难,而且可能把芯片干报废。除非是那种内存颗粒的小型BGA芯片

网友G:
我是一步到位,买了个三目体视镜,绝对的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一步到位,买了个三目体视镜,绝对的好使。

三目体视镜与与两目体视镜相比,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吧,有的BGA脱焊就是热胀冷缩裂的,这个时候关键是找好的焊油,在芯片的一边,稍离开芯片点的地方 ...

谢谢大师分享实践经验

网友:
在设备不齐全的情况下,能把BGA搞好,也是算技术非常好的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你们建议,就是芯片还没拆的时候,用热风枪给芯片补充加热,助焊剂加持,给芯片重新补焊一下嘛,

...

.......最后是用那种带酸性的焊膏,用烙铁加热给拖焊盘.......,不知道你用的带酸性的焊膏,是否有 腐蚀性, 没有更好,如果有腐蚀性的话,短时间看不出来,时间一长,如几年后就会出现问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候自己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用带酸性的焊膏,大概一年以后,故障出来了,线路板跑电,后来连三级管的引线(3AX31是铁质引脚)都被腐蚀断了。时间长了还清理不掉。从此之后再也不用这种焊膏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30倍放大,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是用那种带酸性的焊膏,用烙铁加热给拖焊盘.......,不知道你用的带酸性的焊膏,是否有 腐 ...

用的酸性的焊锡膏,有腐蚀的,不然氧化的焊点用焊锡拖不出来,没办法才用的!但焊接后一定要清洗干净,不然线路板或芯片都会被腐蚀的,

我没有专门的洗板水,用的是化油器清洗剂,一喷,洗的干干净净,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