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桥路微弱的差动信号,可否利用三极管或者普通运放,直接转换成频率信号输出?

楼主(2024-11-07):
传感器桥路微弱的差动信号,可否利用三极管或者普通运放,直接转换成频率信号输出?
我的意思是说,不能放大后再转换成频率   放大后再转换成频率的电路现在已经运行多年了 ---------我想省略一步棋,

若能行的话   不但节约了元器件和成本,还减小了体积和能耗。

希望有电路的贴出来,我们大伙都学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看到按键那里的,实在是懒得说,用曾经的网络用语叫做无力吐槽!

...

我对楼主也是这个感觉,无力吐槽   亏得 7 楼还一本正经解释为毛不要(不放大就)这样做

楼主的需求就是一个压控振荡器(VCO),问题是,为什么没人这样做?楼主的问题不是重复发明轮子,而是我前面说的,他要发明一个三角形的轮子的问题,无力吐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就斗胆给你点几滴眼药, 你看清楚我说的可能的大用处   概率有没有  有多少。
我肯定要感谢你对这个 ...

话不要一截一截的说,你这个回帖里的话,首帖为啥不说?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依旧没说?

要是真心来求教或讨论的,那就完完整整仔仔细细把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在首帖说明白了,你首帖说的那些含糊不清的东西,别人当然按照常规思路劝退你。

现在你说了是高温应用,俺依然劝退你,在一个平均水平很一般的电子论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俺非常非常不乐观。当然不排除有高人路过,万一呢,彩票那么难,照样有中大奖的!

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想学习、或者玩玩,那都无所谓的,怎么折腾都行。别抱啥期望就好 ......

网友B:
不要试图发明轮子,现成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但称重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毫伏信号,网络上早就有成品电路板,也有专门的放大芯片,便宜的很,没必要自己搭电路了。

网友:
相当于压控振荡器,然而一致性如何保证? 温度漂移如何保证?

这两个代价,怕是比元件成本要损失太多。

网友:
有专用的调制型运放,几乎没有失调电压,就是针对楼主的应用场景。

其原理也就是直接把输入转换为调制后的高频信号,从而避免了普通运放多级直联造成的零飘不可控。

楼主:
楼上各位大都不建议干    我也知道现成的饭好吃。
但是本着弄痛原理   设计技巧等角度来说,讨论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或许有重大用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大都不建议干    我也知道现成的饭好吃。
但是本着弄痛原理   设计技巧等角度来说,讨论一下有什 ...

不建議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直接轉換的話,信噪比達不到要求,導致動態範圍大大壓縮。這和那些直接將微弱信號通過A/D轉換成數字信號的應用場景可能有一些區別,因爲人家的動態範圍可能達到滿刻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试图发明轮子,现成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大湿啊,人家发明的轮子好歹是圆的,楼主是要发明三角形的轮子,这种创新精神你就不能鼓(阴阳)励(怪气)下么

网友D:
俺扛着三角形的轮子来了
只能测正电压,温漂1000ppm失调1mV长期稳定性5%非线性-40dB

网友:
不然你认为仪表运放发明出来是干嘛?

如果还担心指标的话,不妨看看ADA452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湿啊,人家发明的轮子好歹是圆的,楼主是要发明三角形的轮子,这种创新精神你就不能鼓(阴阳)励(怪气 ...

没办法鼓励啊!

如果只是想学习一些知识,那怎么折腾都可以。

但是,如果想着降低成本、减小体积和能耗,甚至还惦记着有啥“重大用处”,对不起,俺只能泼冷水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扛着三角形的轮子来了
只能测正电压,温漂1000ppm失调1mV长期稳定性5%非线性-40dB

你的图片我还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鼓励啊!

如果只是想学习一些知识,那怎么折腾都可以。

那我就斗胆给你点几滴眼药, 你看清楚我说的可能的大用处   概率有没有  有多少。
我肯定要感谢你对这个问题的指导和回复,以您的性格也应该帮我一把。

1、首先,我说的信号传感器    放大啥的   转换成频率啥的
      是在环境温度 150 ℃  ---170℃  环境温度下进行的
      它自然在室温 -10度   23度    80度   等也必须工作,差别仅仅是在上述高温度下,技术指标允许打一些折扣。

2、我说过的现行的放大、转频率工作模式工作挺顺利的,就是成本太高了
      一个高温仪表运放就需要要好几千元人民币一只,人家美国人还不卖给你, 要限你的量。

3、国产的高温里,没有仪用运放。有的话也会比进口更贵,因为高温领域所谓国产都是拿进口裸片自己封装,算下来成本更高。
    一个高温普通运放(150 ℃  ---170℃) 国产最多3、4百元就差不多可以买下来     尽管这个温度的普通运放也是进口裸片,国内只做了做封装而已。

4、如果使用普通运放直接转换成频率输出成功     就连压频转换的进口高温芯片 也省下了,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少说也得1千两千的

你说意义大不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議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直接轉換的話,信噪比達不到要求,導致動態範圍大大壓縮。這和那些直接將微弱信 ...

我的用意,就是要找出一条道路:

用普通运放,或者三极管  场管   (因为这些器件的高温型200度的   都可以买到   不限量  也不算贵)
巧妙地结合放大电路和振荡电路,

把传感器小电压差,用频率给反映出来(频率高低都不限制)

事在人为,应该是有实现的可能性。

至于温漂啥的  再投机取巧利用差频啊    差动啊什么的给它抵消一些 屏蔽一些。

说不定就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不要一截一截的说,你这个回帖里的话,首帖为啥不说?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依旧没说?

要是真心来求教 ...

大湿你不懂,他们都是啥君宫杭添高姦蝌妓人才,人家弄的都是果架机密,能和你说明白么

btw. 正好下午在讨论一个杭添高姦蝌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湿你不懂,他们都是啥君宫杭添高姦蝌妓人才,人家弄的都是果架机密,能和你说明白么

btw. 正好 ...

哇塞,弯道超车果然不同凡响啊,这特么面板布局不能说抄袭是德,只能说是一毛一样啊!!!

楼主:
论坛论坛      想论就论   不愿谈就不谈。

我和你对矿坛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差别的。
矿坛不仅仅是收音机技术集天下之大成者,就是其他行业的电路技术,也可以得到启发。
至少我,在我职业生涯技术进步里,矿坛给我的启发和关键作用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扛着三角形的轮子来了
只能测正电压,温漂1000ppm失调1mV长期稳定性5%非线性-40dB

今天太晚,明天我到办公室好好研究研究你给的思路。多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塞,弯道超车果然不同凡响啊,这特么面板布局不能说抄袭是德,只能说是一毛一样啊!!!    ...

大湿啊,我们将话要讲良心啊

看左边 USB Type A 辣里,完全不一样好吗 再看这个

是不是有点蜜汁熟悉 不过,大湿你眼睛不尖,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 这才是最睾蝌妓的地方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湿啊,我们将话要讲良心啊

俺看到按键那里的,实在是懒得说,用曾经的网络用语叫做无力吐槽!

人家是德 SHIFT 键那个配色是和按键的第二功能相配套的,这种设计在上古时代就有的计算器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把蓝色按键换个位置,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故意恶心用户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蓝色按键换个位置,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故意恶心用户是吧?

那它也得有用户才行

网友:
模拟开关斩波成断续信号,之后交流放大,稳定可靠,几乎没有飘移

网友E:
我也提供一个轮子......60年代JFET大规模应用以前曾经出现一个pA级的运算放大器,只用了六个普通锗三极管但价格可以买半辆大众汽车。放大器的核心部件是四个变容二极管组成的电容桥把差分电压转化成差分电容,外部射频信号通过差分电容桥就产生幅度/相位调制,单管混频解调的射频信号就是输出。因为是射频信号,普通锗三极管放大就可以取得不错的噪声系数(第一代放大器设计甚至用到了正反馈的再生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楼主也是这个感觉,无力吐槽   亏得 7 楼还一本正经解释为毛不要(不放大就)这样做

楼 ...

這槽吐得夠力,連俺這洗脚水都吐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提供一个轮子......60年代JFET大规模应用以前曾经出现一个pA级的运算放大器,只用了六个普通锗三极管但 ...

调制放大和你楼上说的斩波放大一样,本质上都是把微小直流信号调制成交流再放大,这都是正经的圆形轮子

楼主现在它要求是不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调制放大和你楼上说的斩波放大一样,本质上都是把微小直流信号调制成交流再放大,这都是正经的圆形轮子 : ...

我也没打算拿三角形的轮子来着......至少这电路可以用普通三极管搭出来,温漂也不错(拿电容电阻温漂相抵),满足楼主打破外国垄断自主研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打算拿三角形的轮子来着......至少这电路可以用普通三极管搭出来,温漂也不错(拿电容电阻温漂相 ...

若能用散元器件实现   那是再好不过了        就是连普通运放也不用 !

哪怕多用几个三极管 二极管  稳压二极  电阻  电容等。这个还真真再好不过了。

如何使用少量的管子巧妙地把差分放大  频率转换(我没说是压频转换)弄得很简单    那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提供一个轮子......60年代JFET大规模应用以前曾经出现一个pA级的运算放大器,只用了六个普通锗三极管但 ...

太复杂  不好摆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