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KT0936MB9收音机

楼主(2024-11-07):
        做这个收音机是因为学习Sprint-Layout 6.0画电路板图,设计制作了1个FM、AM、SW1、SW2四波段收音头,想用多圈电位器作调谐电位器,又感觉频率指示没有好的方案,于是又做了LED频率指示板。想验证一下收音头和频率指示的效果,就做了这个收音机。
        收音机的外壳选用了户外防水盒子200X120X56(mm)。挖喇叭孔直径90mm,挖下来的料正好用来做喇叭固定座、拉杆天线和磁棒天线支座。
        短波、调频用拉杆天线。中波用140mm长,直径10mm的磁棒,4X0.07纱包线绕80多匝(没记清数约85匝)电感量610μH,电阻5.6Ω。
        喇叭选用4吋4Ω的全频喇叭。
        调谐电位器选用5k的10圈电位器。音量电位器选用5k。
        功放选用网购的8002功放板。
        收音头见帖学Layout做KT0936M收音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60105&extra=,最终结果如下图,用一块8000mAH锂电池,电压较低,所以收音头选用XC6206 2.5V的低压差稳压集成电路,没有选用3V的,充分发挥电池的效果。除晶振和电感外,其它均用 贴片元件,为接线方便,外接焊盘全部引到背面。
        频率指示用LED频率指示板。见帖KT0936M用多圈电位器频率指示的探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63079&extra= ,最终结果如下图,调谐电压信号输入用1只10k贴片可调电阻调整。
各模块布置如下图。
整机内部接线如下图,接线显得比较乱,因是模块连接,做了一块电源分配板。加了锂电池充电接口和充电模块。
整体布局:
正面效果如下图(半成品,未装饰)。外观感觉视觉效果比照片好。
        接收效果,多圈电位器调谐手感很好,调频、短波调台很容易,调频86MHz以下基本没台,正常调频段接收灵敏度很高,4吋喇叭高低音也很好。中波灵敏度也很高,优于手头的几台成品袖珍收音机。短波1接收效果尚可,不如中波,短波2收台很少,短波段虽覆盖很宽,但调谐很容易。
        LED频率指示虽很粗糙,但达到预期效果,而且观感很好。调谐电位器没有用1k的,用了5k的,效果比预期的好。
        8002功放模块增益很低,发挥不出大喇叭的效果,将L、R输入的10k电阻并联,可提高一些增益。

网友:
频率覆盖均匀,是DSP收音机的特点,LED做的技巧,多圈电位器也有创意。

网友A:
贴片集成块、贴片波段开关、贴片LED,手工制作线路板,收音机外壳也是手工制作,LED电子指针有创意,没少下功夫!要是能把功放、充电控制IC也一同做到主板上,那就更好了。外观设计方面,喇叭靠左,刻度盘靠近喇叭,右侧看起来比较空,这一点还有改进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集成块、贴片波段开关、贴片LED,手工制作线路板,收音机外壳也是手工制作,LED电子指针有创意,没少下 ...

谢谢建议。右边还有波段开关拨钮,波段、调谐、音量等字标。

网友B:
黑底白字的刻度盘漂亮,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底白字的刻度盘漂亮,怎么做的?

用photoshop做,是纸质的,并不好往机壳上配。

楼主:
在电源分配板上加了个1000uF电容音质有明显的改善,比原来厚重了一些,8002小板要效果好需要提高电源素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hotoshop做,是纸质的,并不好往机壳上配。

塑封,背面贴双面胶,就变成塑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封,背面贴双面胶,就变成塑料的了。

是个好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必须加分!这件机子,diy得不错!

楼主:
面板布置,效果不理想。

网友:
自己能做到这么漂亮,真的不容易。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