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短波收音头

楼主(2024-11-07):
哪位老师帮忙给推荐一个性能好,容易制作的短波收音头。谢谢

网友:
dsp都行啊

网友:
米波,不是连续波

楼主:
捡到一块旧音响的收音板,LA1805+LA1600.不知这两块集成电路素质怎么样?准备拆掉所以FM,AM相关的零件,做一个用多圈电位器调谐,数字显示的高性能短波收音头,不知能不能成功。拜托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不如用kt0932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