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大功率可控硅的驱动电路

楼主(2024-11-08):
类似BTA100的可控硅驱动控制电路,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修什么用?我前些年买了一个1000W的调压的,放那好久没有用它。现在忘记了修什么用的了,好像好便宜 不用自己动手做。

网友A:
可控硅调速电路不理解,请教老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速电路不理解,请教老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0820&from ...

多谢,我想找一个单片机控制,类似于MOC3021这种隔离驱动。不要光耦控制,要变压器隔离控制,不知有无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想找一个单片机控制,类似于MOC3021这种隔离驱动。不要光耦控制,要变压器隔离控制,不知有无相 ...

MCU非隔离供电,可以不用光耦
触发可控硅有四种象限,3、4象限触发最为容易
但你这种大功率可控硅需要大功率buck-boost电源,至少200mA这种

驱动双向可控硅需要负电压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网友:
当然你非要隔离的话,那必须光耦
专业的双向触发光耦可以省去一部分副电源的电路
如果上使用 PC817 这种普通光耦,那必须使用副电源

网友B:
不画图了,文字描述仅供参考
1.
用74HC00,与pRC做成一个2KHz左右的振荡器,再用HC00内的另外一路做震荡的输出使能,这部分做成模块A,模块A有一个输入X和一个输出Y,X=1时,Y输出2KHz方波,X=0时,Y=0
2.模块A的输出端Y接一个NPN型BJT基极或者NMOSFET栅极用于驱动脉冲变压器初级,脉冲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用4148整流后接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画图了,文字描述仅供参考
1.
用74HC00,与pRC做成一个2KHz左右的振荡器,再用HC00内的另外一路做震 ...

用持续脉冲信号触发可控硅,一来是这个脉冲信号可以通过脉冲变压器进行隔离;二来,连续的触发信号相比于单脉冲触发信号,无法触发可控硅的概率更低。
由于使用一路与非门控制脉冲是否输出,所以这个电路可适用于单纯的可控硅通断触发,也可以通过控制控制脉冲输出的时刻,来进行导通角控制。

网友:
功率很高或者电流很大,像打鱼机之类的只能用变压器驱动,否则关断速度跟不上。

网友:
变压器点焊机控制板大部分使用100a可控硅,不知这班子能否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通断控制应用与移相控制应用的触发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