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玩老收音机的烦恼

楼主(2024-11-08):
收留了几十台袖珍老收音机,花费了不少功夫打理,全都工作正常了。过了几个月,装电池试听一遍,竟然有几台不能正常工作了。又费力打理好,过了几个月,再试机,又有几台不行了,真实烦恼啊!

网友A(2025-01-16):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为了修修玩玩,不坏就没事做了,又要去找新的坏机折腾了,我就是这样把吃灰东西越积越 ...

同道朋友,绝对的同志者。我就是这么玩儿的。买点旧机子,修、捣鼓。唱歌的那一刻,满满成就感,等同于垂钓爱好者鱼竿上传来鱼儿挣扎重量感一样。然后放那里落灰。再买,直到自己感觉房间有点都看不下去了,暂时不买了,把放了几年有点落灰的翻出来打扫打扫,通通电,然后发现有的又不唱歌了,再捣鼓一下,如此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缴智商税的,玩电子管HiFi,用廉价管也可以玩,没有必要迷信天价管。

我没有天价管,我买的是一台整机,修复后,机芯确实让人喜欢,近百年了,打理出来仍然整洁漂亮。

UX245功放管的确音色不错。近百年的古董电子管仍能工作。
根据        UX-Base(4 个针脚(2 个厚,美国 1924 年,UX)(Codex=Bo)
曾被        无线电/电视接收等
灯丝        Vf 2.5 伏特 / If 1.5 安培 / 直流 / 指定电压 AC/DC
描述
根据 Tyne 的 322 页,这款音频功率输出管于 1929 年 3 月推出。它介于 UX171A 和 UX210 之间,最初命名为 UX245,后来简称为 245 和 45。其他相同名称也可见。氧化物涂层灯丝在 2.5 伏交流或直流下工作,电流为 1.4 安培。阳极为镍片,碳化以促进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缴智商税的,玩电子管HiFi,用廉价管也可以玩,没有必要迷信天价管。

你把一般的管子说的好的很,结果奸商就把管子涨价,连一般的管子也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橱子比里边的机芯都值钱吧

功放管UX245 。据说这种功放管音色不俗,在网上这种功放管价格也炒的很高,几百上千元美金的都有。在国内网上也看到有一对这种功放管标价人民币一万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边修边玩,不是在折腾之中,就在找配件之中。总比打麻将吸大量二手烟强点。

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为了修修玩玩,不坏就没事做了,又要去找新的坏机折腾了,我就是这样把吃灰东西越积越多了,现在我就是把吃灰的东东轮流拿出来检点找事情做,碰到出现问题的话觉得很兴奋,又有事情可做了

网友(2024-12-02):
玩老收音机有烦恼,说明你还爱她们,如果哪天没有了爱,送了,丢了,就彻底没烦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袖珍机没有玩头,性能有限,没用好材料,还是玩大型机越大越有玩头,有好多的老机性能真好。

版主讲得有道理,大机器一般都是高档豪华机型,经维修近百年仍然工作正常

网友(2025-01-17):
引用 网友A:
同道朋友,绝对的同志者。我就是这么玩儿的。买点旧机子,修、捣鼓。唱歌的那一刻,满满成就感,等同于垂 ...

完全同意,你这就叫机器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如果一艘航空母舰平时不进行维护与保养,战时还能出征吗?
维护老机器是必须做的工作,一台1929年的收音机,是我的最爱,每格两三个月总会开机听听音乐,最近一次开机她不响了,心情一下子感觉很沉重,马上又进行了全面的检测,最后发现是两只老线绕电阻失效断了,維修成功,音乐又响起了,满满的幸福感

楼主(2024-12-02):
由于住宅空间有限,无法设置专门空间故只能收留一些袖珍机,且只收留国产机。

网友A:
,边修边玩,不是在折腾之中,就在找配件之中。总比打麻将吸大量二手烟强点。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老电容没有换?我修过的机器一直都正常。

网友:
老机器,不是这里坏就是哪里坏的,维护成问题

网友:
曾经看到过有人在本论坛发帖,说给博物馆修电器(好像是黑白电视机),人还会生病,何况电器?!

网友:
估计虚焊的可能性大。一般焊点要仔细观察。

网友:
老三极管管脚都是铁的,不容易上锡。一般都要补焊。

网友:
一是受潮,打理中驱潮有效,其实质没解决;二是电容失效,特别是电解电容器干涸、容量衰减和漏电严重;修老机时,整机静态电流偏差不大的情况,通电一段时间,机器大都会醒过来,只是状态差。

网友:
玩玩修修才有乐趣,非常有成就感。

网友:
把玩老古董的乐趣就是修修修

补充内容 (2024-11-9 20:47):
烦恼的话,就别折腾了呗

网友:
老收音机元件故障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1、音量电位器,2、可变电容。3、电解电容。4、可调电阻。5、纸介电容。6、电感元件。7、电阻。8、拉杆天线。9、结构件,电池盒。10、插孔。

楼主:
音量电位器和耳机插孔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能修好几十台已经是高手了。元器件老化估计一般不容易说清楚。为保持原状修旧如旧,一般也不轻易换新元件。

网友:
机器太多了,我个人只要留一台品相好一点的,外观不缺肉的老晶体管收音机就够了。

网友:
玩老机的乐趣就在于修修补补的折腾当中,否则还有什么可玩性呀。

网友:
玩老机就是在折腾和找元件中寻找乐趣。

网友F:
自己的还好,就是怕那种中州线圈断了的,外壳破了的配又配不到,再就是膈应,来历不明的不知道盘走几个老头了。

网友E:
袖珍机没有玩头,性能有限,没用好材料,还是玩大型机越大越有玩头,有好多的老机性能真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己的还好,就是怕那种中州线圈断了的,外壳破了的配又配不到,再就是膈应,来历不明的不知道盘走几个老头 ...

如果有这种想法就不要玩二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这种想法就不要玩二手机!

嗯,看成色吧,成色太差的盘着确实影响心情

网友:
总会有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喜悦感在经历各种折腾修复之后油然而生

网友:
  学会了收音机维修技术,再向其它方向发展,不局限于修理老收音机,就不会有烦恼了。

网友:
多修几次说不定能够多攒出一台机器出来

网友:
鼓捣鼓捣,枯木又逢春了特有成就感

网友(2025-01-15):
和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
乐趣不就是再打理中吗?还烦恼啥

网友:
  幸好我弄好一台90年代的伯龙HS-500数字调谐收音机就满足了,总共花去55块钱和不少时间,得到一台功能正常的收音机,还剩下一块主板和一只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