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碱性电池充电的实验----操作有一定危险,请勿模仿

楼主(2024-11-08):
事实上,我们一直被告诫,请勿给碱性电池充电,但是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需要应急的时候,这不,我就遇到了……

某天早上,刷完牙准备剃须,突然发现同学送的无标松某牌的三头剃须刀罢工了,这个剃须刀是在某著名日子品牌代工厂工作的同学送我的,(一起送的还有一个全金属的理发电剪,电剪除了重点,非常好用,我儿子从小剪到大,如今上大学去了,电剪也闲置在那里,这是另一个话题。)剃须刀也用了多年,后面发现是里面的镍氢电池不行了,维修那个也是另一个话题,按下不表。

话说这个三头剃须刀罢工后,我想起还有一个拍拖时老婆送给我的一个两头飞利浦,于是取出来准备暂时顶替一下,结果发现没电,打开一看,乖乖,若干年前装的一对南孚电池还在里面,心里一惊,怕漏液腐蚀电池片,那就没什么指望了。

取出电池察看,万幸,居然没有漏液,用纸巾包了废电池准备等下下楼的时候扔到电池收集桶。可是问题来了,翻遍家里也没有备用的5号电池,无奈捡回南孚,测测电压只有0.532V DC,最终用了个闲置的光猫12V电源临时对废南孚充了分把钟,怎么都要把这一次对付过去啊。

兄弟们,重点来了,没想到的是,这临时充一下,居然使用了十来天,要知道,买的新的碳性电池,大概也就只能用十来天!
于是……我又把它充了一次,于是……它又给我惊喜,又用了十来天……

今天事少,我就用我儿子以前的物理电学实验器材简单接一下,再次边充边测量,记录下来,供各位兄弟们参考(操作有一定危险,仅作为实验,请勿模仿)

光猫12V电源

光猫12V电源

用了个闲置的光猫12V/1A电源,有手痒的兄弟想试试的,手头有什么电源就用什么电源。

简单的器材

简单的器材

电路也非常简单,图中一看就明白。

在线计时

在线计时

为防止过热、鼓包或者爆炸,随手打开一个在线计时器,充十秒断十秒,让它有消化的时间。

大概断续--断续--充了四分钟,发现电压升到2.4V后就基本上不再上升,或者上升的极为缓慢。
断掉电源后,电压显示为1.7V多,并开始缓慢下降……

最终电压降到1.5V左右就稳定了不再往下掉,或者掉的极为缓慢,予以忽略。

放了片刻收拾完桌面后装上剃须刀后,测量两节串联的电压,居然有差不多3.2V DC。

看看这一次充上之后,能使用多久,我再来向兄弟们汇报。

补充内容 (2024-12-12 09:35):
请看最后2024.12.12的结论回复,操作有风险,模仿需谨慎!

补充内容 (2025-3-6 16:00):
朋友们,这个电池现在用的我有点害怕了,已经用了四个月了,就算三天刮一次,也用了几十次了,远远超过南孚电池的使用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行为。

还是说严重点,玩这个属于 作 死 行 为。找个防护眼镜戴上。

说过了是实验性质,不必过于紧张。
高中时期曾经干过用打鱼机充电器充爆一号电池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节干电池爆炸的威力相对较小,通常类似于破裂或破碎,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爆炸‌。干电池的能量较小,通常不会引发严重的爆炸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在网上逛老五店铺,看到一种由6只5号电池组成的电池组2.9元,感觉便宜就买了2组,收到后我把用于密 ...

您说的没错,我一堆的18650,不缺电池。
另外,可充电电池也有,飞狮的和品胜的,我就纯粹是为了对比
单纯就只说剃须刀的话,我看这碱性电池充电后,完全可替代可充电电池

补充内容 (2024-12-12 09:33):
满月,结束测试。

结论:碱性电池在可监测条件下用断续充电法,充至电压2V以上,能保持间断放电约30次,总放电时长300分钟以上有保证。
用于剃须刀、电剪理发器等,完全可替代充电电池应急使用。

以上结论基于...

网友A:
危险行为。

还是说严重点,玩这个属于 作 死 行 为。找个防护眼镜戴上。

网友C:
我试过,充电时间过长会出现漏液现象,最后报废,所以充电时间 不能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充电时间过长会出现漏液现象,最后报废,所以充电时间 不能过长。

断断续续几分钟,实际充电时间应该没高于两分钟。

网友D:
厉害,这样也行!曾经在一部车机里加入碱性碳芯电池一节,用简单的电阻二极管降压给其微电流充电,用于保存记忆信息,结果一段时间后,爆炸了,里面黑乎乎的一片,车机也损坏了!此后但凡没电的电池,都赶快扔掉,这东西也是炸弹来的,漏液仍垃圾桶了,也炸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这样也行!曾经在一部车机里加入碱性碳芯电池一节,用简单的电阻二极管降压给其微电流充电,用于保存 ...

持续充应该不行,断续充,我也不敢过充

网友E:
几十年前试过干电池,保持时间较短,充了要尽快使用。
试过往干电池里面注盐水,效果不明显。

网友F:
小时候在亲戚家里废物堆里捡到两个电池,方形的长条,大概跟现在的35x50的方管那么大,然后大概有20厘米长,外壳是一个电极,上边一个电极,据说是矿灯电池,但查询没查到这样的矿灯电池,拿回家后对一个进行解剖,发现里边就跟碳电池差不多,也是黑乎乎的碳粉,于是往里边灌满水进行充电,充了多久忘了,找了个手电筒灯泡接上竟然亮了很长时间,好像也是碱性电池

网友G:
现在的碱性电池几乎外面都包铁皮,密封性很好,一旦过热爆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实验充电需谨慎,最好带上护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前试过干电池,保持时间较短,充了要尽快使用。
试过往干电池里面注盐水,效果不明显。

只是实验性质,临时救急也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在亲戚家里废物堆里捡到两个电池,方形的长条,大概跟现在的35x50的方管那么大,然后大概有20厘米长 ...

小时后真是不知道危险,什么样的事都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碱性电池几乎外面都包铁皮,密封性很好,一旦过热爆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实验充电需谨慎,最好带上 ...

边充边摸,太烫了就赶紧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前试过干电池,保持时间较短,充了要尽快使用。
试过往干电池里面注盐水,效果不明显。

一样一样,哈哈

网友H:
我用镍氢电池充电器充过,用定时器充15分钟,能用不过感觉电量有点虚,应急用一下可以,长期这么充怕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镍氢电池充电器充过,用定时器充15分钟,能用不过感觉电量有点虚,应急用一下可以,长期这么充怕爆炸。

是的,应急用。
我充的时候都不敢持续充,只敢断续充。而且边充边摸边测电压。

网友I:
一看就没玩过四驱车,电池没电了用牙咬咬还能用一会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看就没玩过四驱车,电池没电了用牙咬咬还能用一会 哈哈哈

小时候常干

网友J:
断断续续几分钟,实际充电时间应该没高于两分钟

可以使用十来天,这效率高的出奇。

网友K:
此时此刻,我也刚给数字表7号电池充了一下电,镍氢电池充电器充的。充完相当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此时此刻,我也刚给数字表7号电池充了一下电,镍氢电池充电器充的。充完相当好使。

看来这样玩的不少。
碳性电池容易发热,碱性电池好很多,发热量小,充电后使用时长要长很多。
看来碳性电池只能用于小电流放电的,比如说电子时钟、温湿度计等。
碱性电池我已经检验过了,用于剃须刀等都没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一看就没玩过四驱车,电池没电了用牙咬咬还能用一会 哈哈哈

可拉倒吧,当年在部队,战友把我收音机借走两天,再还回来的时候我都快哭了,说是没电了,他竟然给我的充电电池咬的全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拉倒吧,当年在部队,战友把我收音机借走两天,再还回来的时候我都快哭了,说是没电了,他竟然给我的充 ...

绝!

网友L:
电池没那么容易爆炸的,小时候喜欢边听收音机边看书。但是穷学生没多余的钱买电池,小整流电源和三个电筒灯胆,串联充电调整灯胆个数,或电池个数,使灯胆刚发出红光为准,充一晚就行了,旧的碱性可以充200次左右,普通锌电能充100次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断断续续几分钟,实际充电时间应该没高于两分钟

可以使用十来天,这效率高的出奇。

我这次测试一下极限,看能用多少天。(实际是刮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池没那么容易爆炸的,小时候喜欢边听收音机边看书。但是穷学生没多余的钱买电池,小整流电源和三个电筒灯 ...

能搞这么多次?

楼主:
2024.11.10 使用后电压记录

2024.11.10 使用后电压记录

每天记录一下,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M:
碱性电池充电容易爆炸。前些年我把kk-9的外接电源插座微动开关焊住,给收音机接上不带稳压的外接可调电源,同时把两节南孚五号电池装进收音机,边听广播边给电池充电,只过了不长时间,一声巨响跟放鞭炮一样,电池把收音机电池舱都炸碎了,电池里面的黑色东西飞出去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碱性电池充电容易爆炸。前些年我把kk-9的外接电源插座微动开关焊住,给收音机接上不带稳压的外接可调电源, ...

不能持续充

网友:
我经常用镍氢电池充电器充碱性电池。

网友N:
一次性碱性电池千万不要尝试充电!80年代末济南铁路局引进了一批用三节D号碱性电池供电的电池盒取代原来的4V铅酸电池,有人实验可以充电再用,后来有些电池流落到青岛分局,有一次运转车长的信号灯快没电了,临时把碱性电池充了充,提着信号灯没走几步就爆炸了,幸好没伤人。当时朋友也送我几节旧电池充电听收音机,出这个事后立马通知我处理掉,我用钢钉打孔放气后丢的。现在的南孚电池时间久后外壁也有变椭圆的迹象,我试验拆解时内部压力也不小。这种电池的结构没有泄压阀,充电或使用不当存在危险。
实践证明安全性最好的可充电池是镍镉电池或镍氢电池,从来没听说爆炸或起火的。它正极处有单向阀,内部压力过大能泄压,顶多漏电液,没有太大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次性碱性电池千万不要尝试充电!80年代末济南铁路局引进了一批用三节D号碱性电池供电的电池盒取代原来的4 ...

学习了

网友O:
充电可以,但不是你这样瞎胡闹。用12伏电源给电池充电,很危险的。我也用充电器给南孚等电池充电,但那种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只不过2伏,而且我控制时间的。

楼主:
2024.11.12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充电可以,但不是你这样瞎胡闹。用12伏电源给电池充电,很危险的。我也用充电器给南孚等电池充电,但那种充 ...

实验性质

网友P:
整过一段时间,200ma左右可以充达原来一半容量,容易漏液,使用要密切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整过一段时间,200ma左右可以充达原来一半容量,容易漏液,使用要密切关注。

谢谢,每天用后都观察一下,然后测个电压。
主要是试试普通碱性电池充一次能管多久

网友Q:
74年左右的时候,刚刚学安装半导体单管机,就有废电池的利用,就是把干电池充电,还可以继续使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Q:
74年左右的时候,刚刚学安装半导体单管机,就有废电池的利用,就是把干电池充电,还可以继续使用几次

试过了,碳性电池不行,这次拿碱性电池做实验。

网友Q: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碳性电池不行,这次拿碱性电池做实验。

我也试着给5号南孚电车充了一下电,出油了,把充电器都给污染了。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试着给5号南孚电车充了一下电,出油了,把充电器都给污染了。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仔细看我的贴,一定要断续充,边充边摸温度和测试电压,高于2V后就要收手或者延长空余时间
一定不要持续充电!

楼主:
2024.11.14

楼主:
2024.11.16

2024.11.16

2021.11.16

网友B:
前段时间在网上逛老五店铺,看到一种由6只5号电池组成的电池组2.9元,感觉便宜就买了2组,收到后我把用于密封的外包装塑料皮拆掉,看到电池貌似碱性电池,其中一组电池个别有漏液现象,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就丢弃了,另一组电池电压低,用100至200毫安恒流充电几小时,用手触摸电池感觉温度有上升就停止了充电,用万用表测试了电池组的短路电流在2A,分别测试每只电池短路电流在0.6A。其实不缺电池,就是折腾。

网友R:
控制充电电流10ma以下比较安全。可以当时用下。主要问题是60%可能半月后电解液出来。洗机子比较麻烦,不易洗干净。BB机时代的常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控制充电电流10ma以下比较安全。可以当时用下。主要问题是60%可能半月后电解液出来。洗机子比较麻烦,不易 ...

等我把这一回合充的用干净,下一次充我接上电流表,看看实际充电电流。下一次充,我准备拍个视频留念一下
目前来看无异常,我每天使用都看看,每两天测一下电压,看看能用多久
纯属探究性质
各位请勿模仿!

网友S:
很多年前也试过,充电完了电池就漏液了,

网友T:
用脉冲的镍氢充电器冲过,有的效果奇好,有的不行,没有深入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S:
很多年前也试过,充电完了电池就漏液了,

拆开检查一下

拆开检查一下

今天测完电压特意拿下电池检查了一下,目前来看无漏液,这对电池已经用光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脉冲的镍氢充电器冲过,有的效果奇好,有的不行,没有深入研究过,

充电都尽量用脉冲充,或者整流后不要滤波。

2024.11.20

2024.11.20

2024.11.20记录
今天把单节电池拿出来测量了一下,一节1.491,另一节1.493,下降还算比较均衡。
目前无漏液。

网友U:
我以前经常把电池放到充电器充电,没多大危险,

楼主:
2024.11.24

2024.11.24

2024.11.24记录
电池使用正常,动力充沛,无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以前经常把电池放到充电器充电,没多大危险,

断续充我在做试验,持续充还是不敢。

楼主:
2024.11.28

2024.11.28

2024.11.28记录,使用正常。

楼主:
2024.12.01

2024.12.01

2024.12.01记录
把电池分别拿出来测量和装机后测量。
使用正常,电池仓正常,电池外观无异常。

楼主:
2024.12.03

2024.12.03

2024.12.03记录
等记录满月了作总结

楼主(2024-12-12):
2024.12.12

2024.12.12

满月,结束测试。

结论:碱性电池在可监测条件下用断续充电法,充至电压2V以上,能保持间断放电约30次,总放电时长300分钟以上有保证。
用于剃须刀、电剪理发器等,完全可替代充电电池应急使用

以上结论基于某孚品牌测试,只针对测试样品作结论
碱性电池充电有风险,请不要在无监测条件下长时间充电!断续充电请充十秒以内停止最少十秒,让电池有“消化”时间和冷却时间。

网友V:
給堿性電池充電是個老話題了,早年買不起蓄電池,都用這個方法延長電池壽命。充電電壓絕對不要超過2V,樓主超過2V這麽乾是危險的。充電電流控制在1/10C,充電終止電壓不要超過1.85V,這樣就可以連續充電了。一般使用十次左右就不要再繼續了,確保環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V:
給堿性電池充電是個老話題了,早年買不起蓄電池,都用這個方法延長電池壽命。充電電壓絕對不要超過2V,樓主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