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软击穿

楼主(2024-11-08):
这两天调试如下电路,发现一例软击穿,与大家分享。

集电极电压从45V调到90V,无信号时电流约4mA,输入端悬空,发射极电流突然升高到50mA,此时调低集电极电压,电流并不下降,只有关闭电源,将输入端接地,重新开机后电流又在4mA左右。

刚开始还没有串入电阻R3,致使前级场管击穿。

实际选用晶体管为2N5551,假货宝上买的。

分析:由于变压器的存在,输入端悬空时,使得2N5551的反压可能达到电源电压的两倍,2N5551又不算可靠,造成软击穿。

网友:
这是管子耐压不足的问题吧,也就是说管子质量问题。

网友:
输入信号的正负半周时间大致相等的情况下输出管的耐压才是2倍电压,如果末级管子导通时间较长,突然关断时峰值耐压就有可能大大超过二倍电源电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种管子去某创买,小牌子的只要几分钱一只,安森美的也只要几毛钱,没必要去某宝买。

网友:
有变压器,没有吸收回路或者负载较大,三极管反峰电压会很高的,和电子管功放负载不能开路是一个道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自激。

网友:
曾经遇到过软击穿的三极管,那是20多年前维修收录机的时候。那时学到的理论都是以看电阻多少判断三极管好坏。测量2SC1062正向电阻大约是3K判断为好,这次测到的大约是7K左右,集电极没有输出电压,其余按照书本的介绍对其他测量都正常,包括 hFE。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软击穿。
最后换了新管正常。

网友:
2N5551虽然有160-180V耐压,但是在4mA电流90V电压下有360mW,此时结温应该挺高的,质量不过硬的管可能此时耐压要降低很多。

楼主:
昨晚换成了A42试验,又有了新的认识,跟大伙来交流。
前两天把2N5551换成了A42,在此电路之前又加了一级,灵敏度从3V提升到100mV。这时输入端悬空,电流又暴增。
分析:输入阻抗很高,感应到外部杂讯,功放级削顶限幅了,电流上升,晶体管温度升高,致使电流进一步增加,随之击穿。

补充内容 (2025-2-7 13:03):
应该算过热击穿。经过热设计计算发现,这个电路TO-92封装的管子不能用的。

网友:
算过流烧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管子去某创买,小牌子的只要几分钱一只,安森美的也只要几毛钱,没必要去某宝买。

赞同,本来这管子就很便宜,哪怕上立创商城也贵不了多少,但是至少品质可以保障。
我一般是立创上面找不到,或者立创上面的价格实在高得太多,才会到假货宝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