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功率的环牛,高、矮区别的好坏探讨。

楼主(2024-11-09):
百度了半天,不少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没个准确定论。我的疑问正好是这图片的疑问。发帖求助。请老师给点意见。谢谢先。

网友A:
截面积一样越接近正方形线总长越短,内阻越小

网友:
音响就是烧钱,最好别入坑。我研究过变压器很长一段时间,花费上万。变压器最重要的是铁芯,好铁芯可遇不可求,除非自己动手,如果想买成品变压器想遇到好的,如同大海捞针...

至于变压器形状,日货多EI[廉价],也有R型[JVC拆出]和O型[索尼拆出],欧美环形居多。大众货不论哪产,质量都不会好。某宝上卖的铁芯,几乎都是工业货,非音响用。

国产铁极少有好的,包括宝钢激光刻纹的也是一坨屎水平。某宝上那些定制进口铁环牛,全是国产烂铁冒充。国家早不允许进口了,自主代替进口[电力特批],民用全是国产烂铁。O型的磁路比环形长多了,不论损耗还是漏磁还是带载能力,方方面面完爆普通环形。

举个例子容易理解。我手头有一个3.93公斤的O型铁芯,电力互感器铁芯,材质23ZH085,好几年前的了。外径157毫米,内经72毫米,这么长的磁路,绕隔离牛,市电230V,空载16毫安,初级电阻0.587欧姆,次级电阻记不清了。冬季北方冷,烧热水洗衣服,长时间输出1200W暖手。这个重量的环形国产铁芯做出来,要是输出这个功率,早冒烟了。

上几个图吧。

宝钢激光刻纹铁芯。23ZH085没纹但完爆它 。

小日本机械刻纹铁芯。

小日本激光刻纹铁芯[内纹]。

网友B:
高低的区别,是不是和EI方牛叠厚多少的区别一样。高了线圈匝数可以少一些,低了线圈匝数多一些。还有就是硅钢片导磁率的问题,功率不虚标的情况下,小体积铁芯铁芯效率更高

网友C:
矮的比高的环变的磁力线感应多漏掉一部分,效率低一点,但优点是孔短好绕

网友D:
这个问题在早期电子报上有过论述,结论就是“高个子,小洞眼”,理由是“磁路短、漏磁小、片内涡流回路长”

网友:
矮的适合薄机箱,高的适合厚机箱

网友E:
从降低铜损(减小绕组直流电阻)的角度分析,铁芯截面为正方形最合理(严格来说是圆形截面最合理),那就是低铁芯。
从降低铁损(减小磁路长度)的角度分析,铁芯截面为长方形最合理,那就是高铁芯。
一般以1.5:1的铁芯截面综合性能较佳。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同工况,同材质,同测试条件才能比较出哪个好,凭感觉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的区别,是不是和EI方牛叠厚多少的区别一样。高了线圈匝数可以少一些,低了线圈匝数多一些。还有就是硅 ...

矮好?   我没研究过圆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矮的比高的环变的磁力线感应多漏掉一部分,效率低一点,但优点是孔短好绕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吃相同数量的草料,矮牛力气略差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在早期电子报上有过论述,结论就是“高个子,小洞眼”,理由是“磁路短、漏磁小、片内涡流回路长”

不理解磁路、漏磁、涡流。 结论是:高牛比低牛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积一样越接近正方形线总长越短,内阻越小

内租小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降低铜损(减小绕组直流电阻)的角度分析,铁芯截面为正方形最合理(严格来说是圆形截面最合理),那就是 ...

木看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矮好?   我没研究过圆环牛。

O型,300W 40块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O型,300W 40块铁心。

关键是还没弄懂那种好。我买牛就跟你买房一样,是我的人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