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类功放 具有的6 W

楼主(2024-11-09):
以前做的甲类小功放,足以满足音乐欣赏的要求,床头桌面功放都比较好听,我用的电源是开关电源,120W/20V,缺点就是发热大,我参照此图做了些更换换了不少推动管得到的音质效果也不一样,还用了比较少见的日立管小管k214声音特别,IRF240,9240 ,150,140,对比下来240最好,其次150,VMOS放大管K1058 ,声音比较柔顺些,比较喜欢240,这个小甲只能听音乐,看电影听dj就不行,只听音乐可以喜欢的朋友做做多换换管子有不同的味道!换不同的管子开启的电压需要自己调整,若无前级,可利用节型场效应管2SK30自制一部前级。由于2SK30属于耗尽型场效应管,偏置电路变得简单,或加运放来推后级,现在一般前级音源都能推动!

网友:
开关电源无非噪声大罢了。滤干净噪声就没问题。
从电源线上传递的噪声,用LC/磁珠滤波。嫌不够再用高频PSRR强的LDO跟后面。
从空间传递的电磁场,电感用磁路闭合型,做好屏蔽,功放别搭棚别飞线就行。

网友A:
开关电源听纯甲类,有木有搞错

网友:
功率小,线性好,关键还是在发声单元。

网友B:
洞洞板自己排版飞线完成,工作量不小。楼主精神真是令人佩服。。功放用开关电源很正常。现在的专业功放 D类功放也是用开关电源,毕竟相同体积下可以提供更高的电流,只要纹波够小就可以。我觉得如果对印制板由专业厂家比如嘉立创重新排版制作会更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洞洞板自己排版飞线完成,工作量不小。楼主精神真是令人佩服。。功放用开关电源很正常。现在的专业功放 D类 ...

开关电源和D类是同族血亲,肯定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听纯甲类,有木有搞错

要线性好的功率大的开关电源没问题,以前IBM笔记本电源,一些专业用在紧密仪器设备上或医疗设备上的电源才可以,普通的开关电源不行我做个比较,最简单的普通电源带载时,有滋滋声,或比较差空载时就有声音,耳朵贴上去听, 小心绝缘哦! ,与线性电源基本没什么区别能满足要求!大功率的甲类我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线性好的功率大的开关电源没问题,以前IBM笔记本电源,一些专业用在紧密仪器设备上或医疗设备上的电源 ...

我用七八十块钱的12V5A电源都不行,输入悬空时噪音大的简直要命,接12V电池,啥声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七八十块钱的12V5A电源都不行,输入悬空时噪音大的简直要命,接12V电池,啥声音都没有。

我的没有这种情况,需要有对地电阻输入端的屏蔽线与音量点位器的地线链接,不要在接口输入处去接地,要会形成循环地造成地线干扰,电源输入端必须要串一个电感,电容再次滤波,或再串一个电感再次滤波。把机箱一点接地。基本上都没有噪音,我做个几个小甲都是这样处理效果明显。电源要不会有干扰还比较明显。用电池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听纯甲类,有木有搞错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以前我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看到HAM圈一大帮人用开关电源来给短波电台供电,我也就释然了。
甲类功放静态,动态供电电流变化远没有甲乙类那么剧烈,开关电源更适合给这类负载供电。
当然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和质量良莠不齐,有的纹波和干扰很大,你硬拿不好的开关电源试过,说效果不好,当我没说。

网友C:
R1,33Ω吗?图纸上标的33,应该是0.33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33Ω吗?图纸上标的33,应该是0.33Ω吧?

是0.33Ω 根据自己的散热片,调整阻值,电源电压电流进行,我调到2.5Ω最大不要超过3.3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0.33Ω 根据自己的散热片,调整阻值,电源电压电流进行,我调到2.5Ω最大不要超过3.3Ω

好的,谢谢回复,有机会了,也试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现在玩音响的人不多了,赞一个

网友D:
开关电源按用途可分为很多种,做功放须选用音响专用的开关电源,但专门为音响而开发的开关电源不好找。
开关电源的高频脉冲干扰是很容易滤除的,磁环加上小容量电容,这完全不是问题。普通工业开关电源的一次滤波电容都不大,市电整流后的一次脉动直流是100Hz,而音源可能有20Hz的超低频,推挽类功放的最大瞬时输入电流又是输出电流均值的3倍,对于超低频来说,开关电源的一次滤波电容储电量严重不足。为了保证功放的供电质量,功放需要在电源输入端并联大容量电容储能电容,特别大容量的储能电容接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上电瞬间相当于电源输出端短路,用开关电源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工频变压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按用途可分为很多种,做功放须选用音响专用的开关电源,但专门为音响而开发的开关电源不好找。
开 ...

我试过特别大容量的储能电容接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顺间电流增大把保险管烧了,不要太大20000内的没有问题,小了低频比较干,中音特别好听!开关电源电流跟声音也很明显!我用4A12V,与10A12v,推TA7240的功放就有很明显的变化用10A的特别好听

网友:
手搓功放,佩服佩服!

网友E:
问一下楼主对比1969功放那个声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对比1969功放那个声音好?

这个电路声音比较声音刚劲有力偏中音音乐味浓郁比较均衡耐听,推8欧喇叭比较好,1969声音比较圆润耐听高音不刺耳中音饱满低音重但是柔和,听人声比较爽,推4欧8欧喇叭不挑都能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