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音机清理音量旋钮

楼主(2024-11-09):
昨天晚上邻居老阿姨拿了个老收音机来说音量键开起来噼啪声,叫我帮看看,我也不是专业修电器的,但是这阿姨是我家的世交了,平时偶尔有些家用电器有问题就拿来叫我帮修修。
修电器我虽然是门外汉,但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是知道的,肯定是音量旋钮老化接触不良造成的,家里没任何配件,只能拆开用酒精清洗下,再上点黄油了。

珠江收音机,以前经常见,现在少了。

拆开内部:

因为时间关系,就直接奔主题了:

为了拆卡扣专门临时磨了个小工具:

这个铜卡簧有些难拆,只能暴力出奇迹了:

铜片有些变形了,掰正,用棉签上点WD40擦擦,然后碳条也用酒精擦擦,上点黄油装回完事。

完事收工,试机正常。

网友A:
一般来说,酒精都不用,只是一点滑油滴在碳膜上即可。

网友B:
直接注射器打一针来点润滑油就okl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近景很清晰

网友C:
WD40最简单(带细管喷撒的方式连电位器都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40最简单(带细管喷撒的方式连电位器都不用拆))

它这个电位器没缝隙可以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酒精都不用,只是一点滑油滴在碳膜上即可。

我涂了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注射器打一针来点润滑油就okl

它这个不缝隙,连针头都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个不缝隙,连针头都用不了。

顺着焊片的孔扎针就可以了

网友:
WD40之类的电子润滑剂属于是高渗性 只要留有一点缝隙就可以渗透进去 尤其是处理进口收录机里的琴键开关

网友D:
有些地方磨损了,都是把这两个地方扳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地方磨损了,都是把这两个地方扳弯一点

我是把这两个翘高了一点

网友E:
上次9700DX 的推杆我直接用医用酒精洗的
洗了插点白色的那种润滑脂 一点噪音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9700DX 的推杆我直接用医用酒精洗的
洗了插点白色的那种润滑脂 一点噪音都没有了

医用酒精里有水的,你不怕生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医用酒精里有水的,你不怕生锈?

9700的推杆是裸露外面的 无所谓   会自然挥发的 而且我用棉签 搽干净了 才上的 硅脂油

一直都是用医用酒精喷再电路板上洗刷一下,晾干
干了后后上面有白色的东西  ,估计是一些油污 松香之类的

我发现德生的一些老收音机,明明没有漏液 ,但是边缘的就是会发黑  掉漆
估计就是过波峰焊后洗板,洗板水有问题, 然后板拿出来后   主板上的水流在边缘 没有干 然后就装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700的推杆是裸露外面的 无所谓   会自然挥发的 而且我用棉签 搽干净了 才上的 硅脂油

一直都是用医用 ...

买点无水酒精吧,比医用酒精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