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英朗电瓶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09):
车买了两年四个月,就打不着火了,基本天天开,启停很少用,买不到两个月就用了启停屏蔽线自动关闭启停。不知和这个有不有关系,途虎换个电瓶900元,心疼呀。并联法拉电容不知道好不好用。安不安全。

网友A:
电瓶两年多就不行了,先别说换或并电容什么的,拿个电流表测量锁车后待机电流才是正事,休眠后电流大于50mA的就是故障。

网友(2024-12-20):
感觉自动启停功能很鸡肋,发动机熄火后,压缩机就不工作了,夏天的时候,车内温度一会儿就上来了,有人说等红灯也就不到一分钟,温度还没上来就该启动了,那这几十秒停一下发动机,能节省多少油?

网友B(2024-11-09):
这话问的,说不安全,你愿意换电池吗?说安全,用了,往小了说给您撂半道您还得花钱叫救援,大了,短路失火保险还不报,我车三年被娘们用坏了三块电池,咱就换便宜的,坏了就换

网友C:
自己加装了行车记录仪吧

网友D:
是不是很少跑长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很少跑长途啊

一天平均也有50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装了行车记录仪吧

是4S安装的,不带停车监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话问的,说不安全,你愿意换电池吗?说安全,用了,往小了说给您撂半道您还得花钱叫救援,大了,短路失火 ...

拼多多的便宜的也才300多,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加了屏蔽启停的说会充电电压高,过充等,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先拆了线看一下。

网友:
并联电容肯定是没什么用的,电瓶该换就换吧。
顺便找找哪里漏电,看看除了行车记录仪还加装或者改装了什么。
如果是贷款的车,还有几个定位的可能也是耗电的,如果没装好,也可能是漏电的元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4S安装的,不带停车监控的。

有时行车记录仪没接ac 上,停车也耗电,而且还不小,先检查一下停车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行车记录仪没接ac 上,停车也耗电,而且还不小,先检查一下停车电流看看

接的AC,拔鈅后就没有了

楼主:
就一个无线充,不带屏的行车记录仪,一个4.3寸的右视。前侧LED灯

网友:
并联电容,我有相关的帖子在本论坛,也有测试数据。
并联电容要注意几个问题:
.电容的漏电不要大,否则它在那不停的给自己充电,反而成了铅酸电瓶的负担,加快铅酸报废
.法拉电容一般是2.5-2.7V的,6个串联,要注意电压均衡问题
.法拉电容怕高温不怕低温,机舱停车后内部温度有可能升到80-90℃,要注意隔热
为了不在停车时耗电,我把均衡电路加上了继电器,用ACC控制

网友E:
分电,弱电自己走一路锂电,强电走铅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电,弱电自己走一路锂电,强电走铅酸

有教程吗,用什么锂电,锂电在车里高温怕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两年多就不行了,先别说换或并电容什么的,拿个电流表测量锁车后待机电流才是正事,休眠后电流大于50mA ...

断开负极串联万用表,用电流档测是吗

网友A:
直流钳表直接夹上去最方便,普通万用表就断开串入,注意先用大电流档测,,如需切换小电流档时先在+—表笔上并联短路导线,串入电路后再撤掉短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钳表直接夹上去最方便,普通万用表就断开串入,注意先用大电流档测,,如需切换小电流档时先在+—表笔 ...

感谢

楼主:
加装一个一度电的电池

楼主:
现在网上有充气和启动电源几个功能一起的才138元,大方便了,以前买个小米充气的都199

楼主:
两年一换,下次买个300的

楼主:
启停还不如搞个混动,贵一万八千的大家都能接受,油钱都能省回来。

网友:
启停电瓶也就这样了

楼主:
原车的用不到2年半,无语了

网友:
各位说得都齐了,我就不凑热闹了

楼主:
不用那么假的,300的就可以用

楼主:
希望耐用

楼主(2024-12-10):
电瓶两年多就不行了

楼主:
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