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两个二极管串联供电

楼主(2024-11-09):
看我的电磁炉电路板发现个不解的事,一开始误以为那四个二极管是个整流桥,其实不是,是两两串联,然后输出了三路供电,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它其实两个二极管一个负责半个周期就够了,为什么要用四个?明明一个二极管就已经可以供电,还要再串一个,目的是什么?网上搜一下还真是有这样的电路图,求指教。

网友A:
隔离作用,照片上可以看出D200,D201出来有一路经过电阻串去了检测电路,一路经过D500和电阻到电容C500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PCB板,第一级整流出来之后,后面并不是只有那个“多余的”二极管,而是还有一条支路从R ...

这个说法挺有道理的,我其实也没说我发的电路图和我的电路板一模一样,只是网图那个二极管有一些参考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隔离作用,照片上可以看出D200,D201出来有一路经过电阻串去了检测电路,一路经过D500和电阻到电容C500提供 ...

支持。
D200,D201出来的信号脉动成分大,为检测电路提供信号。
由于C500的滤波,脉动成分变得很小,如果没有D500的隔离,检测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
D200,D201出来的信号脉动成分大,为检测电路提供信号。
由于C500的滤波,脉动成分变得很小,如 ...

必然不是这个原理,寻常的整流滤波电路并没有这个“多余的”二极管,滤波电容一样正常工作的,因为经过了二极管整流,出来就已经是脉动直流电,只要加了滤波电容,通过电容的蓄能作用就把脉动直流电搞平滑了,这整个过程并不需要后面再加的二极管。换而言之,后面加的二极管对滤波的结果没有贡献。

网友:
我同学所在工厂做的小家电的电源,一般用两个二极管串联,你问他为什么,他说用多一个会很保险,我调侃他应该是用的国产二极管质量太差,但是大部分国内小家电电源多数用两个二极管串联。按我估计用一个没有问题,可能是用一个出了问题后,大部分为了减小故障率,多数都用两个串联。

网友:
两只二极管串联,其中一只击穿,另一只仍能完成整流功能。用一只当击穿后,交流通向需直流工作的电路,后果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然不是这个原理,寻常的整流滤波电路并没有这个“多余的”二极管,滤波电容一样正常工作的,因为经过了 ...

点错了,回复点成了投票。
应该是楼主提供的电路图误导了,其实完整的电路图稍看看就了然了,楼主的电路图显然不能与实物电路对应,我转的图也不能对应,但在辅助电源上的电路是可参考的,标号虽有区别但还是有迹可循。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PCB板,第一级整流出来之后,后面并不是只有那个“多余的”二极管,而是还有一条支路从R201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解释后面那二极管的用途了,那二极管是用来防止滤波电容上面的电流向R201支路的,至于流向R201支路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那需要看完整的电路。但是这个原因是肯定的。
总之,只要第一级整流二极管后面存在不止一条支路,那么后面的二极管的作用就是隔离,防止那后面电容上的电流反过来流到别的支路。
楼主你一开始就没有交待清楚,第一级整流二极管后面还有别的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