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线场强计兼大合唱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4-11-10):
得到一个旧的50微安的古董电流表头,已经遍体鳞伤,表针也掉了一截,好在表是好的,利用其外壳改装了一台  双天线场强计兼大合唱矿石收音机  。在里面加了2根拉杆天线,4只进口原装的高频检波二极管,几个电容等元器件简单焊接就组装完成了,其实很简单,就那么几个原件。

此机可以监测 对讲机  waifai  手机  电磁炉  等等可以发出无线电波信号的电器,不仅能在表针偏转角度能判定大小而且还可以从耳机听到信号的声音。在我小卧室的窗台边,用拉杆天线就可以接收对面楼顶上的手机基站的信号,而且有时信号非常强,耳机不停的咯咯吱吱的响,

室外天线接在拉杆天线上就可以收听广播节目,接一个天线也行,要是有2条天线,声音会更响,由于我的天线比较短只有7米左右,所以白天中波信号不好,但是晚上短波信号很强,都可以带动25瓦真美高音喇叭,欢迎老师矿友们交流探讨……

自己设计的电路图

网友:
创意不错,喜欢这样的折腾!

网友:
楼主勇于探索、不断探索,令人羡慕!表和喇叭亮眼

网友A:
能否听到对讲机的声音?用对讲机听动车站里的,一天都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听到对讲机的声音?用对讲机听动车站里的,一天都有声音。

可以试试,调频应该可以收到,对讲机应该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听到对讲机的声音?用对讲机听动车站里的,一天都有声音。

我之前做过收对讲机的矿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调频应该可以收到,对讲机应该也差不多吧

调频矿机我做的还没见成功过(都是参照坛里做成功的电路来搞),在市里30楼的家里只收到过一个台,很小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矿机我做的还没见成功过(都是参照坛里做成功的电路来搞),在市里30楼的家里只收到过一个台,很小声 ...

调频矿石收音机要离发射塔近才可以

网友:
支持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2025-02-13):
场强计主要使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