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F6686模块求助

楼主(2024-11-10):
从 海鲜市场买了个TEF6686的模块,如图,用ESP32C3去驱动,但是ESP32C3一直联络不上这个模块
连线关系如下:
ESP32C3 SDA (4)   ----->TEF6686 SDA
ESP32C3 SCL  (5)   ---->TEF6686 SCL
ESP32C3  5V         ----->TEF6866 5V
ESP32C3  GND      ----->TEF6686 GND

地址设定为0xc8以及0x64都不行。

编写了个arduino程序,也搜不到TEF6686的地址,但是对应的I2c设备如SSD1306都是可以搜到的
打开壳子看了一下,芯片是8602  。

请问一下大虾,TEF6686与ESP32C3的接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感谢!

外观

外观

内部

内部

外观

外观

网友A:
en脚接3.3v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脚接3.3v高电平。

感谢大佬 ,我试一下

网友A:
我也是别人指点的,大家互相学习。里面有个模块5v转3.3v的LDO,高电平有效。也可以直接接5v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别人指点的,大家互相学习。里面有个模块5v转3.3v的LDO,高电平有效。也可以直接接5v正极。

果然。可以找到了,地址0x65。我看好像大部分都是64。
可以和esp联系上了。
有噪音出来了,继续折腾。

感谢!!@wusc72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B:
我看全新的要21块,但是si47xx才10块,tef6621也是1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全新的要21块,但是si47xx才10块,tef6621也是10多块

海鲜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