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LE欧普台灯PWM调光控制板问题

楼主(2024-11-10):
家里小孩写作业用的台灯不亮了,型号是欧普MT-HY03T-189  充插两用的,拆开看了一下确定是PWM调光版一个八脚芯片的问题。由于芯片没有丝印没办法确定型号,哪位老师修过此类台灯麻烦告知一下
在某宝也搜了好多都是触摸芯片,店家说不通用   最后一张图片是在网上找的

网友A:
你首先检查下电池可有输出,然后再摆弄其他部分。万勇飚师傅没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检查下电池可有输出,然后再摆弄其他部分。万勇飚师傅没来是不行的,

老哥  这个台灯当时在咸鱼一次买了俩,这个芯片代换过去就能用了

网友B:
在这个论坛玩的,还没有一个万能表吗?

随手测一测有关参数(关键点的电压),再把那八脚的IC的各个脚的电压测出来,以便于大家分析,不然都只能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论坛玩的,还没有一个万能表吗?

随手测一测有关参数(关键点的电压),再把那八脚的IC的各个脚的 ...

有的有的   明天找找万用表测量一下再发上来问问各位老师

网友:
检测输入电压再检查输出电压。才可以怀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论坛玩的,还没有一个万能表吗?

随手测一测有关参数(关键点的电压),再把那八脚的IC的各个脚的 ...

你看看,真的啥也不测量直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论坛玩的,还没有一个万能表吗?

随手测一测有关参数(关键点的电压),再把那八脚的IC的各个脚的 ...

在网上只找到这个芯片电路相符,芯片业不贵不到一块钱,但是邮费太贵了   他这个标的芯片型号还没找到别家有卖的

网友C:
不行找个替换的板子,应该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找个替换的板子,应该几块钱

舵机测试仪感觉应该可以,但是这个小板还有个东西就是能按压开机,舵机测试仪没这项功能。再不行就准备把板子全换掉   这颗芯片有可能是欧普定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机测试仪感觉应该可以,但是这个小板还有个东西就是能按压开机,舵机测试仪没这项功能。再不行就准备把 ...

刚看了一下淘宝,带触摸的只要几块钱一片,电位器的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一下淘宝,带触摸的只要几块钱一片,电位器的也差不多

嗯嗯  买了个芯片还没到,到时换上试试,真不行就买整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