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扯] AI 编程真不错

楼主(2024-11-10):
又到了周末看球时间,趁着球赛还没开始,调戏一下 AI 吧。

刚刚在隔壁帖子提到用两台源表测晶体管曲线,就用这个测试一下吧,俺给 AI 的指令如下:

写一个PySide6应用程序,用PyVisa库控制两台源表(SMU)测量晶体管I-V曲线,在一个matplotlib控件中画出曲线

CoPilot 的回答如下:

好的,我来帮你写一个简单的PySide6应用程序,使用PyVisa库控制两台源表(SMU)测量晶体管的I-V曲线,并在一个matplotlib控件中绘制曲线。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安装所需的库
首先,确保你已经安装了以下库:

pip install PySide6 pyvisa matplotlib numpy

主程序代码

import sys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PySide6.QtWidgets import (QApplication, QMainWindow, QWidget, QVBoxLayout, QPushButton)
from PySide6.QtCore import QTimer
from matplotlib.backends.backend_qtagg import FigureCanvasQTAgg as FigureCanvas
import pyvisa

class MplCanvas(FigureCanvas):

    def __init__(self, parent=None, width=5, height=4, dpi=100):
        fig, self.ax = plt.subplots(figsize=(width, height), dpi=dpi)
        super(MplCanvas, self).__init__(fig)

class MainWindow(QMainWindow):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self.canvas = MplCanvas(self, width=5, height=4, dpi=100)

        self.button = QPushButton("Measure I-V Curve")
        self.button.clicked.connect(self.measure_iv_curve)

        layout = QVBoxLayout()
        layout.addWidget(self.canvas)
        layout.addWidget(self.button)

        central_widget = QWidget()
        central_widget.setLayout(layout)

        self.setCentralWidget(central_widget)

        self.rm = pyvisa.ResourceManager()
        self.smu1 = self.rm.open_resource("GPIB0::24::INSTR")  # 替换为你的源表地址
        self.smu2 = self.rm.open_resource("GPIB0::25::INSTR")  # 替换为你的源表地址

    def measure_iv_curve(self):
        vgs_values = np.linspace(0, 5, 100)  # 样品电压值
        id_values = []

        for vgs in vgs_values:
            self.smu1.write(f"VOLT {vgs}")
            id_current = float(self.smu2.query("MEAS:CURR?"))
            id_values.append(id_current)

        self.canvas.ax.clear()
        self.canvas.ax.plot(vgs_values, id_values, label="I-V Curve")
        self.canvas.ax.set_xlabel("Vgs (V)")
        self.canvas.ax.set_ylabel("Id (A)")
        self.canvas.ax.legend()
        self.canvas.draw()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window = MainWindow()
window.show()
app.exec()

代码说明

MplCanvas 类: 用于在PySide6应用程序中嵌入matplotlib图形。

MainWindow 类: 主窗口类,包含一个matplotlib画布和一个按钮。

measure_iv_curve 方法: 控制源表(SMU)测量I-V曲线并绘制到matplotlib图形中。

请确保替换代码中self.smu1和self.smu2的资源地址为你的源表的实际地址。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或调整,请告诉我!

可以看出程序的框架没有什么问题,改一改就可以用了。于是俺又提出要求:

你给出的代码中的Vgs、Id等字样可以看出你这个程序是用来测量FET管的,改成测量BJT的吧

CoPilot 的回应如下:

明白了,我们将调整程序以测量双极性晶体管(BJT)的I-V特性。对于BJT,我们通常测量集电极电流 Ic 与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Vce 和基极电流 Ib 的关系。

这里是更新后的代码:

import sys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PySide6.QtWidgets import (QApplication, QMainWindow, QWidget, QVBoxLayout, QPushButton)
from PySide6.QtCore import QTimer
from matplotlib.backends.backend_qtagg import FigureCanvasQTAgg as FigureCanvas
import pyvisa

class MplCanvas(FigureCanvas):

    def __init__(self, parent=None, width=5, height=4, dpi=100):
        fig, self.ax = plt.subplots(figsize=(width, height), dpi=dpi)
        super(MplCanvas, self).__init__(fig)

class MainWindow(QMainWindow):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self.canvas = MplCanvas(self, width=5, height=4, dpi=100)

        self.button = QPushButton("Measure I-V Curve")
        self.button.clicked.connect(self.measure_iv_curve)

        layout = QVBoxLayout()
        layout.addWidget(self.canvas)
        layout.addWidget(self.button)

        central_widget = QWidget()
        central_widget.setLayout(layout)

        self.setCentralWidget(central_widget)

        self.rm = pyvisa.ResourceManager()
        self.smu_vce = self.rm.open_resource("GPIB0::24::INSTR")  # 替换为你的集电极源表地址
        self.smu_ib = self.rm.open_resource("GPIB0::25::INSTR")   # 替换为你的基极源表地址

    def measure_iv_curve(self):
        vce_values = np.linspace(0, 10, 100)  # 样品 VCE 值
        ib_values = [0.1e-3, 0.2e-3, 0.3e-3]  # 样品 IB 值 (基极电流)

        self.canvas.ax.clear()

        for ib in ib_values:
            ic_values = []
            self.smu_ib.write(f"CURR {ib}")
            for vce in vce_values:
                self.smu_vce.write(f"VOLT {vce}")
                ic_current = float(self.smu_vce.query("MEAS:CURR?"))
                ic_values.append(ic_current)

            self.canvas.ax.plot(vce_values, ic_values, label=f"Ib = {ib*1e3} mA")

        self.canvas.ax.set_xlabel("Vce (V)")
        self.canvas.ax.set_ylabel("Ic (A)")
        self.canvas.ax.legend()
        self.canvas.ax.set_title("BJT I-V Characteristics")
        self.canvas.draw()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window = MainWindow()
window.show()
app.exec()

代码说明:

vce_values: 这是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Vce 的一系列值。

ib_values: 这是基极电流 Ib 的一系列值(这里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基极电流)。

measure_iv_curve 方法: 控制两个源表(一个用于设置基极电流,另一个用于测量集电极电流)测量并绘制I-V曲线。

请确保替换代码中self.smu_vce和self.smu_ib的资源地址为你的源表的实际地址。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整或有其他问题,随时告诉我!

整个过程 AI 反应非常迅速,可以说是毫不犹豫、不假思索、水银泻地、势如破竹、举重若轻、一气呵成 ......

网友A:
大陆不跳强用不了Copilot

网友B:
现在AI这么牛了?那以后自动控制设备PLC编程都不需要人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陆不跳强用不了Copilot

用别的也可以吧,俺用 CoPilot 是因为它就在 Windows 的任务栏上,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AI这么牛了?那以后自动控制设备PLC编程都不需要人工了

目前暂时还要人工审核、把关的,以后就不好说了

网友:
能极大提高效率,有些程序稍微修改下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AI懂得语言多,还能横向比较
上次给出PIL(Python),GDI和SDL(C++),三种代码实现
碉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别的也可以吧,俺用 CoPilot 是因为它就在 Windows 的任务栏上,方便。

CoPilot 在WINdows11那个版本能用,我下了几个11,没一个能用。现在只能用智障的文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Pilot 在WINdows11那个版本能用,我下了几个11,没一个能用。现在只能用智障的文心

Windows 11 肯定可以用的,不过国内好像用不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AI这么牛了?那以后自动控制设备PLC编程都不需要人工了

是的,模式化的编程工作已经可以用AI取代了,人工做审核就行,但是创造性的编程还是要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模式化的编程工作已经可以用AI取代了,人工做审核就行,但是创造性的编程还是要人的

AI会觉得“无知的人类,真以为写过几天代码就能评审我精巧而优美的代码了吗?”
至此,拉开AI消灭人类的序幕

网友E:
只有科学上网,才能用AI。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科学上网,才能用AI。

我们怕什么?  强一年比一年高

网友:
人和AI开始卷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怕什么?  强一年比一年高

他们怕什么?强一年比一年高。

网友G:
让AI画个晶体管曲线测试电路图估计它就歇了。这说明啥?可能说明当硬件工程师比当程序员不容易被AI抢饭碗

网友G:
刚才我拷贝楼主的问题问了chat某pt,它也写了一段程序给我,读了读,感觉还是不行。它没做对。它的程序明显是只扫描了栅极电压,没扫描D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让AI画个晶体管曲线测试电路图估计它就歇了。这说明啥?可能说明当硬件工程师比当程序员不容易被AI抢饭碗 ...

这也很难说啊,现在对公众开放的 AI 里面除了一些专门用于图像视频应用的,大部分都不支持输出文本之外的其他格式,因此也不能画电路图。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在做 AI 辅助芯片设计了,简单的电路应该更加不在话下,只是还没人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才我拷贝楼主的问题问了chat某pt,它也写了一段程序给我,读了读,感觉还是不行。它没做对。它的程序明显 ...

毕竟 CoPilot 是微软自家 VS Code 的御用 AI 引擎,编程肯定比其他更有优势。

---

刚看了一下俺首贴的代码,发现 FET 那一段也是只有一个循环,严重怀疑他们是从一个地方抄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毕竟 CoPilot 是微软自家 VS Code 的御用 AI 引擎,编程肯定比其他更有优势。

---

对的,应该是搜索到了文章并把其中的程序抄了下来。
说杝能理解程序,可能还没到这个时候吧。
还过杝的理解翻译能力还是不错的,要把你的问题完全理解,
找到符合要求的语言和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的,应该是搜索到了文章并把其中的程序抄了下来。
说杝能理解程序,可能还没到这个时候吧。
还过杝的 ...

CoPilot 真的能理解程序,你可以你自己写一段程序给它看,让它解读并加上注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也很难说啊,现在对公众开放的 AI 里面除了一些专门用于图像视频应用的,大部分都不支持输出文本之外的 ...

又问了某度的文心一言,错得更离谱了。从源表1输出电流给DUT,然后从源表1读出电流画曲线。
这些AI还是理解不了针对硬件的编程。
但是它们给出的框架倒是可能有用的,自己拿来改吧改吧应该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问了某度的文心一言,错得更离谱了。从源表1输出电流给DUT,然后从源表1读出电流画曲线。
这些AI还是 ...

国内那些遥遥领先的玩意儿就算了 ~

网友:
好东西,俺见识了!

网友:
你又参与了2次对大模型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