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九管五波段制作的相关文件

楼主(2024-11-10):
一直想尝试“红宝书”中九管五波段电路,由于懒惰,拖至今日,终于动手了。该电路同我以往尝试的电路有所不同,它没有成品机样式和现成印刷电路板可供参考,一切从“零”起步。好在有相关的技术参数,为制作此机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电原理图看,该机设计采用的是8刀五位旋转式波段开关。这种开关比较常见,市场上能够买得到;而且,电路图标识得也比较清楚,照本宣科的安装并非难事。不过,要把五个波段的线路算计清楚,布排合理,PCB板的设计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当然,还有一种“偷懒”的办法,用飞线处理。不少两三个波段的收音机,就是采用飞线的办法。但是此机是五个波段,若采用飞线的办法,如果处理不当,极容易导致庞杂而混乱。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8刀五位波段开关的话,最佳方案就是下功夫把PCB板波段开关部分的走线做好。
我这次打算采用转鼓式波段开关来制作该电路。转鼓式波段开关的优点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赘述。年纪大了,脑子反应慢,鼓式波段开关的接线图颇费了些脑筋,终于还是完成了。同时,PCB板磨磨蹭蹭也搞出来了。同以往一样,不敢保证没有错误。现把电路板的PCB文件和波段开关的接线图发出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有用此机参加第16届DIY大赛的想法,但最终是否参赛,还要看我后续制作情况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没有用PNP管实际试验过,所以不敢妄下结论。原理上不会大的差别。俺电脑上好象还有这电路及所用元器件 ...

哦,我看错了,那BG19的发射极还以为在上面,由此以为用了PNP管。

网友B:
xinjun老师的方案是个大工程,波段开关是工程的难点。之前一直有个简化此开关的想法待实践。
就是把每个波段的高放、本振、混频输出部分打包成独立的电路模组,因为现在的晶体管不像之前那么珍贵,需要复用來省钱。去掉晶体管电路的切换开关,增加了可靠性。这样仅剩下波段模组的天线输入(调谐电容)、本振(调谐电容)、混频输出三个端口需要切换,即用3x5段开关可实现波段转换。

网友:
收藏了,用不上但还是感谢楼主

楼主:
说明,文件中所有序号都是随机定义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和识别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文件中所有序号都是随机定义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和识别位置。

支持!祝早日完成并参赛得大奖!

楼主:
纠错:高频板发现错误,接线6与接线12连线搞反。纠正如下——

楼主:
不好意思,高频板接线可能还有问题。待我修改好后再发新的接线图。

网友:
学习,预祝楼主成功!

楼主:
从高频板,到波段开关接线板,都发现有错误。电路板因为没有进入安装阶段,是否有错误说不准。我就不零打碎敲纠正错误了。待我完成制作后一并发一个没有错误的定稿版吧。

网友:
   预祝早日制作成功参加本届DIY大赛!

楼主:
修改后的九管五波段收音机主板图片——

楼主:
修改后的九管五波段高频板图片——

网友:
支持,做好这个电路要下很大功夫。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改后的九管五波段高频板图片——

这个一旦制作出来,并且参赛,一定是本届大赛无可争议的第一。持续关注,祝早日完成,一定要参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后的九管五波段收音机主板图片——

建议原设计的两个3L465滤波器改为455HW或455EW,效果会比原设计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旦制作出来,并且参赛,一定是本届大赛无可争议的第一。持续关注,祝早日完成,一定要参赛。

老弟谬赞了。

网友:
该电路最大特点是采用二极管混频,这是优点(尤其对于短波段),但其整体性能受中放的三端滤波器限制。
1)用455HW或455EW修改设计以便代替3L465滤波器;----赞同楼上所说,
2)改成集中参数滤波器,性能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高频板,到波段开关接线板,都发现有错误。电路板因为没有进入安装阶段,是否有错误说不准。我就不零打碎 ...

波段开关建议用旋转滑移式开关,型号KHX,有4W8D和4W10D的卖,两排引脚做印制板时布线容易。4位开关做3个短波一个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段开关建议用旋转滑移式开关,型号KHX,有4W8D和4W10D的卖,两排引脚做印制板时布线容易。4位开关做3 ...

说得是。四位8刀开关我有 , 还是想试试鼓式开关 ,或者两个方案都试一下。

楼主:
较之转鼓式波段开关,用四位八刀波段开关最大的优势是占用空间小。不过,开关少了一位,只能牺牲一个短波了。如果不牺牲一个短波,就得用五位以上的开关,这种开关不好找;或者使用多层旋转开关,这种开关布线不简洁。

网友E:
这个电路挑战性很强!其中有的电路,我是没有试验成功过,比如这电路的二极管混频,以及本机振荡等。期望老朋友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挑战性很强!其中有的电路,我是没有试验成功过,比如这电路的二极管混频,以及本机振荡等。期望老 ...

超版您好!这个电路能否成功我也没有把握,试试看吧。届时有不懂的地方还得向超版请教。

楼主:
这开关买了多年了,一直未用上,这次不妨试试。如果使用这个开关,收音机可以做得相对较小。

还有这个,四位十刀,更节省空间。

网友A:
看来不少人和炫彩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俺在早十几年前还在杭州时就一直用这种方式。不过俺是用变容二极管调谐,这样每个波段只切换电源,调谐电压,天线输入,中频输出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njun老师的方案是个大工程,波段开关是工程的难点。之前一直有个简化此开关的想法待实践。
就是把每个波 ...

非常感谢炫彩老师的建议。您这个方案,印象中之前也有坛友提起,但都没有具体实践过。诚如您所说,这种方案,只是增加了晶体管,而简化了波段开关。反正是玩儿,待我先把目前的设想完成后(PCB板已经打样,尚未到货),再尝试一下您提出的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少人和炫彩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俺在早十几年前还在杭州时就一直用这种方式。不过俺是用变容二极管调 ...

lwlj老师是高手。您发的帖子不多,作品都富有个性,且水平高,向您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炫彩老师的建议。您这个方案,印象中之前也有坛友提起,但都没有具体实践过。诚如您所说,这种 ...

期待您下次实践啊,波段模组最好做成转鼓式的,即漂亮又复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少人和炫彩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俺在早十几年前还在杭州时就一直用这种方式。不过俺是用变容二极管调 ...

这方案好,简化开关接线,减小了各波段之间的干扰;对元器件来说现在是不缺的,只是印制板稍大些。请问振荡管用了PNP管对振荡线圈有没有改变?振荡电压是否变小或大?

网友:
这个线路还是有特色的,值得搞一搞。重点在混频和电感件、本振和输入回路。后面的线路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lwlj老师是高手。您发的帖子不多,作品都富有个性,且水平高,向您学习了。

xinjun5557老师过誉了,只是用别人的成果加上自己的瞎想硬凑一块罢了。您这次用的中放电路俺在杭州时用过,调试得当的话,领频衰减可以达60DB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方案好,简化开关接线,减小了各波段之间的干扰;对元器件来说现在是不缺的,只是印制板稍大些。请问 ...

俺没有用PNP管实际试验过,所以不敢妄下结论。原理上不会大的差别。俺电脑上好象还有这电路及所用元器件的主要参数。明天找一下看。这电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拓展波段量,增加一块板就可多增加三个波段。最多实验过十一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您下次实践啊,波段模组最好做成转鼓式的,即漂亮又复古。

回炫彩老师,仔细琢磨了一下,如果搞成波段模组,再使用转鼓式波段开关,在功能上,其实是有重合的。德系机子经常可以看到转鼓式波段开关与推键式波段开关“并存”的情况。我手中没有德系机子,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区分二者的功能和给二者分配工作的。国产机子中,波段开关,要么使用推键式,要么使用转鼓式,当然还有拨动式和旋转式。好像春雷3T2也是二者并存的。我之所以要尝试波段模组式,是因为转鼓式波段开关买不到成品,自制又很麻烦,是许多爱好者的拦路虎。而采用波段模组式,除了多用管子和阻容元件外,波段开关就可以简约化了。如果波段搞成模组,那么转鼓内部的电感线圈和阻容元件就不能用了,进而转鼓开关就形同虚设,没有使用的意义了。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我对转鼓波段开关的理解是,每个波段鼓就是一个模组,使用了转鼓开关,就没必要再搞波段模组了)。

楼主:
忙活了一天,终于把九管五波段的波段开关部分,改成了九管四波段,同时把转鼓波段开关改成了四位八刀双排旋转开关。这样改的好处是,省去了制作转鼓波段开关的麻烦。PCB文件虽然检查了几遍,但可能还有错误,先发个图片,待后续完善后再发正式文件。这个四波段PCB电路板与之前的九管五波段主板是配套的,可以无缝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炫彩老师,仔细琢磨了一下,如果搞成波段模组,再使用转鼓式波段开关,在功能上,其实是有重合的。德 ...

老友又准备大打出手了,期待作品出来分享。

楼主:
ysh老师您好!懒的时间不短了,趁着身体尚可,还是逼着自己做点事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活了一天,终于把九管五波段的波段开关部分,改成了九管四波段,同时把转鼓波段开关改成了四位八刀双排旋 ...

恭喜!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楼主:
谢谢鼓励。这个四波段还有个好处,可以把收音机个头做得小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忙活了一天,终于把九管五波段的波段开关部分,改成了九管四波段,同时把转鼓波段开关改成了四位八刀双排旋 ...

提个不成熟的建议: 以波段开关为中心,把输入回路和高放回路放开关两边,即便与布线(布线可以缩短)又便于这两部分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个不成熟的建议: 以波段开关为中心,把输入回路和高放回路放开关两边,即便与布线(布线可以缩短) ...

谢谢您的建议。我试过,不太好弄。高放线圈与振荡线圈有一部分阻容件相关联,把它们分割两边,有的接线短了,但有的接线却长了。再者,波段开关的脚之间的距离比较窄,连接线来回穿梭通路受限,搞四层板会好一些,但四层板打样只能绿色,彩色费用较高。我还是想尽量做成两层板,用彩色版打样。主要是年纪大了,脑子反应慢,眼神儿也不好。 这玩意儿很费时间,设计得面面俱到很不容易。 暂且这样了。先弄一版看看效果。
对了,还有个因素,我用的这个波段开关,开关走向与调谐杆呈90度,调谐杆的这一侧不能布排太多的元件,得留出余地将来把调谐杆伸到机壳外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我试过,不太好弄。高放线圈与振荡线圈有一部分阻容件相关联,把它们分割两边,有的接线 ...

先预祝成功!还有一点提醒一下,这种开关使用(焊接到PCB)前最好测一下各组开关的接触情况,我买的几个中有2个开关有问题,其中两组接触不好不能用,除非设计PCB时避开这几组触点或拆开修理。

网友F:
xinjun5557老师,建议您用239接收机中频板代替九管五波段中频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预祝成功!还有一点提醒一下,这种开关使用(焊接到PCB)前最好测一下各组开关的接触情况,我买的几 ...

感谢提醒。波段开关我已测过,各路都畅通。我买的这个波段开关是日本产的,还是所谓的名牌,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xinjun5557老师,建议您用239接收机中频板代替九管五波段中频部分

谢谢建议。239中频电路虽好,但不加改造地搬到这里来未必合适,改造我又不会。先尝试原设计电路吧。

楼主:
板子打样回来了——

楼主:
主板发现错误,5K开关电位器上方漏画一个1K电阻,现补上。PCB文件还是留待最终定稿时发。修改后的图片——

楼主:
波段开关高频板打样回来了,插上波段开关,正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高频板打样回来了,插上波段开关,正合适!

祝早日完工,参加大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高频板打样回来了,插上波段开关,正合适!

印制板做的漂亮,先欣赏了,祝早日完工!

楼主:
本打算做一个机壳,所以这个波段开关高频板的设计,只考虑了调谐旋钮的位置,没考虑其它;由于使用了这种小型的波段开关,机壳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很大,所以决定采用本坛小白老师开模生产的“宝石”机壳。这样一来,这个高频板的可变电容器的位置就必须重新设计了。至于开关电位器则可以单独安装,这个高频板就不予考虑了。修改后的板子图片——

“小白宝石”机壳——

拆机小型三连可变电容器,容量3X340P——

网友:
精心设计,精益求精,祝早日顺利完工

网友C:
这个收音机的选择性为66分贝,成品机中很难见到。祝早日完工,参加大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音机的选择性为66分贝,成品机中很难见到。祝早日完工,参加大赛。

谢谢关注和鼓励。我现在是转鼓五波段版和旋钮四波段版齐头并进,哪个效果好哪个参赛。不要催,慢慢来。

楼主:
修改的波段开关板子打样回来了,试装了一下,三连可变电容器和波段开关都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改的波段开关板子打样回来了,试装了一下,三连可变电容器和波段开关都比较合适。——

恭喜!恭喜!又近了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又近了一步。

谢谢鼓励。之前工作处在比较松散的状态。现在开始,进入紧张状态!

楼主:
九管五波段电路使用的高放线圈和振荡线圈骨架,是TTF-2系列中周。之前买过不少各种规格的成品中周材料,每次制作都得先拆解中周,然后再重新绕制符合电路需要的中周。这次直接买了中周散件,省去了拆解的麻烦。买了调幅、调频两种规格的中周散件,调幅散件用于绕制高放线圈,调频散件用于绕制振荡线圈。其实都用调幅散件应该也没问题。中短波的输入线圈都用在磁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