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1c求助

楼主(2024-11-10):
老师们好!我入手一台牡丹941c今天到货了。试机时发现中波和短波1基本正常,但是短波2的灵敏度明显偏低,声音很小。就是把音量来到最大才听的到。可是收几个强台。请问这个问题该从哪些元件入手检查?恳请老师们回复。谢谢!

网友:
查短波天线,波段开关,短波本振部分.

咔嚓声是双联动片接地问题,可以卸开双联上面的小螺丝,用无水酒精清洗接触点,不建议清洗整个双联,我曾经洗坏过一个270PF双联.

网友A:
检查波段开关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波段开关老化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波段开关试试

好的,另外这可变电容可以用煤油浸泡清洗吗?还是无水酒精好?有点咔嚓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另外这可变电容可以用煤油浸泡清洗吗?还是无水酒精好?有点咔嚓声。

不可以。把转动轴尖接地清理干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另外这可变电容可以用煤油浸泡清洗吗?还是无水酒精好?有点咔嚓声。

等洗完您的這臺收音機就廢了。三聯很難找到替代品,修理也非常複雜,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洗完您的這臺收音機就廢了。三聯很難找到替代品,修理也非常複雜,小心。

好的,目前不敢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