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玩大了,痛心疾首。痛失爱机!

楼主(2024-11-11):
昨天买了一台941,由于短波2灵敏度低,怀着试试驱潮的心理,于是用吹风机热风档位吹了一两分钟。估计是温度没有掌握好,吹完开机后三个波段一点声音的没有了。这下玩大了。用耳机监听音量开到最大只有极其微弱的沙沙声。目前还不知道是检波前级还是功放级故障。要是检波前级的故障那就真的完了,因为那些元件不好配制,基本是报废了。末级功放管也难买。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拜托了。最后告诉大家,老收音机最好不要去用热风吹,我这次教训深刻。

网友:
大太阳的时候拆开晒个半天驱潮,

楼主:
我想百分之九十都是三极管给我吹坏了。哎。就怕是前面的三极管,坏了就麻烦。

网友A:
坏了就修呗,没得什么困难难得住本论坛的人

网友:
该来的总要来的-----早点解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就修呗,没得什么困难难得住本论坛的人

哎,这次真的玩大了。以后再也不敢吹了。就怕是检波前级故障,那真的麻烦。我又没有仪器。

网友B:
手捏螺丝刀敲击BG6基极,正常咔咔有声后级没毛病,查前级吧。如果有台信号发生器,就好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捏螺丝刀敲击BG6基极,正常咔咔有声后级没毛病,查前级吧。如果有台信号发生器,就好办多了。

我用螺丝刀碰电位器中心抽头,没有明显的咔嚓声,功放管我想肯定坏了。目前还不知道前级有没有坏。

网友:
七楼真是高手 吖。。

     论坛就需要这样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捏螺丝刀敲击BG6基极,正常咔咔有声后级没毛病,查前级吧。如果有台信号发生器,就好办多了。

您的这个方法,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好用。

注入人体感应信号。

网友:
有个万用表,再有一个收音机,也就能修了,问题最大的价值在于教会你解决问题

网友:
空气经过电吹风的电热丝后,是不是会部分电离而轻微带电?---瞎猜的,

我洗眼镜片发现,家里只有小厨宝那样的出水抹洗衣皂再充洗后镜片只剩很少的水珠,换家中其它水龙头同样的方法都沾满水珠,,,,,一直怀疑和洗手池下的热水器有关,什么原理不是很确定,小厨宝一是有电加热管(本身是绝缘)+防漏电装置(可能是接地形成地电位??)

网友C:
没听说吹风能吹坏机器的,個计是线是不是搞断了,先查一下,信号注入法,查问题在哪,再说。

网友:
锗管敢拿吹风机也是没谁了。最好还是热风枪,起码有个控制,稳定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吹风能吹坏机器的,個计是线是不是搞断了,先查一下,信号注入法,查问题在哪,再说。

热风,锗管太娇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