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吹风机的惨痛经历

楼主(2024-11-11):
昨天买了一台941,由于短波2灵敏度低,怀着试试驱潮的心理,于是用吹风机热风档位吹了一两分钟。估计是温度没有掌握好,吹完开机后三个波段一点声音的没有了。这下玩大了。用耳机监听音量开到最大只有极其微弱的沙沙声。目前还不知道是检波前级还是功放级故障。要是检波前级的故障那就真的完了,因为那些元件不好配制,末级功放管也难买。最后告诉大家,老收音机最好不要去用热风吹,我这次教训深刻。

网友:
只要那个三联可变,波段开关不坏,其它都是小事。

网友:
有偶然性,可能并不是吹风机的锅, 器件老化可能大一些

网友:
一般硅的PN结耐高温极限值是175摄氏度,但真正使用起来不应高于70度,锗材料最高温度约75——85度,一般不能超过60度。结温越低,寿命和可靠性大大增加。

实测电吹风机最高档的出风口温度可达100℃,硅管一般毫发无损,锗管很难说。

网友:
教训深刻。细细拆解解决,看还能不能恢复

网友:
吹风机温度很难掌握,很容易导致局部温度奇高

网友A:
说不定被你搞断了一根线,查各级供电,就是各级管子有电压到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被你搞断了一根线,查各级供电,就是各级管子有电压到了没。

线没有脱,没有拆机。肯定是三极管烫坏了。

网友:
脑袋走在前面不行吗?

网友B:
等冷却了再看看吧。一般不太好的管子会损坏,好点的不会坏。锗管收音机最好控制吹风时间和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冷却了再看看吧。一般不太好的管子会损坏,好点的不会坏。锗管收音机最好控制吹风时间和距离。

是没控制好温度,教训深刻。

网友:
用低档吹,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里面的塑料件吹出问题了。

网友C:
用太阳晒是不是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太阳晒是不是更合适。

太阳或恒温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