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33C单端

楼主(2024-11-11):
手中还有几个6C33C管子,想做单端。网上有种说法:不超屏耗的前提下,6C33C的工作电压超过200V,影响寿命?

网友:
6C33的极限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曹版关注!看来在不超屛耗的前提下,屛流小点,屛压大点,屛耗不变,相对管子寿命有好处了。保证管子 ...

实际上6C33的关键还是在电流和屏耗:
3000小时的不同:

楼主:
发烧级电子管 6C33C (20 W)

这个电路,6C33C屏阴实际电压达到270V了,屏耗达到54W. 影响6C33C的寿命吗?

网友:
当时有朋友做过这个,和我说了一下体会,觉得声音好粗,这管子本来就不是用于音频领域的!

楼主:
    谢谢关注。6C33C单端以前听过,感觉还可以,个人感觉声音的粗或细与前面的电路构架有关吧。个人想法。handshake

网友A:
我认为电压高低不是问题。关键在电流和屏耗。

电流消耗的是电子粉,屏耗牵涉到屏极的温度,红屏的话,结构变软,甚至屏极烧穿。
电压高的问题在于打火,不打火即可。

6C33的最关键的问题是管脚的氧化。
他的结构是灯丝,屏极直接引出来的,不像300B,KT88,211之类的中间有缓冲的引线。
6C33的引脚温度很高,时间长了,引脚会氧化,管座也会氧化,这个基本无解。

网友A:
我看到老外有在管座的引脚上加散热片的。或许能延长寿命。

网友:
看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电压高低不是问题。关键在电流和屏耗。

电流消耗的是电子粉,屏耗牵涉到屏极的温度,红屏的话,结 ...

感谢曹版关注!看来在不超屛耗的前提下,屛流小点,屛压大点,屛耗不变,相对管子寿命有好处了。保证管子不打火,变压器阻抗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老外有在管座的引脚上加散热片的。或许能延长寿命。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感谢关注! 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我是做过3并6C33的OTL的,最大可以100瓦,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6C33的关键还是在电流和屏耗:
3000小时的不同:

为了寿命,看来还是要限制屏流和控制屛耗了.....,这样6C33的优势打折了......

网友:
所以现在6C33的成品机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6C33的关键还是在电流和屏耗:
3000小时的不同:

看来6C33双屛工作,屛耗限制在45W以下,屏流小点,老化相对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过3并6C33的OTL的,最大可以100瓦,8欧。

6C33做OTL, 是个方向。

网友A:
大电流?俺有几千只EL300,一个管子最大电流超过800m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俺有几千只EL300,一个管子最大电流超过800mA 。

【用 途】 旁热式阴极五极管/低频功率放大

【性能 参数】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1.65A;
阳极电压(Ua)=200V;
阳极电流(Ia)=110mA;
第一栅极电压(Ug1)=﹣22.5V;
第二栅极电压(Ug2)=150V;
第二栅极电流(Ig2)=5mA;
跨导(S)=10mA/V;
内阻(Ri)=10kΩ.

网友:
做OTL,只要考虑最大瞬态电流。
这个是190V帘栅电压的曲线,要是250V的帘栅呢?

楼主:
感谢 于版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6C33双屛工作,屛耗限制在45W以下,屏流小点,老化相对慢些。

没有备用管的,尽量不做。
有备用管的,不要考虑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备用管的,尽量不做。
有备用管的,不要考虑太多。

回海版:备用管大大的有。让曹版说活心了---在单端和推挽之间选择.......:

回头筛选一下管子:同一个管子,二个阴极电流一致的,基本接近的,明显不一致的,再确定怎样弄。测试条件200V,200MA.

网友C:
发个6C33C OTL无输出牛分体纯后级功放电路图(可以把6C33C换成6N5N)供大家分享。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38084

网友C:
用苏联低内阻三极管6C33C做的单端机供大家分享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13514

请看宝尔真 网址上有一百多种机器和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http://www.bezdz.n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6C33C OTL无输出牛分体纯后级功放电路图(可以把6C33C换成6N5N)供大家分享。
http://www.crystalradio.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苏联低内阻三极管6C33C做的单端机供大家分享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当年这管子风行过,不少人玩过。

或许是受应用资料的影响,做单端的不多,做并管的相较多些。

用低阻奶牛【500Ω】做个输出小20瓦的单端也是不错的,论力道,不输推挽、论听感,胜过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这管子风行过,不少人玩过。

或许是受应用资料的影响,做单端的不多,做并管的相较多些。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