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车机高频头的引脚定义资料

楼主(2024-11-11):
有一个车机高频头,不知引脚的定义,里面有一块8146820 的芯片,求这个高频头的引脚定义资料

网友:
得上图看看,这种芯片型号基本上很难查到的。可以先查到电源,地,输出,再就查看类似车机上的高频头的接线了。

本田车机的参考

本田车机的参考

楼主(2025-03-03):
谢谢了,准备通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