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10A插座并联输出大功率尝试

楼主(2024-11-11):
买了两个插线板,从两个10A插座取电之后,接两个功率计,然后分别接一根电源线然后把它们的火线零线分别用集线器并起来,再接到一个20A插座里。电磁炉16A插头可以插进去。一开始试了下,两边功率不均衡,盘算着把功率低的那段电源线减掉一段后,功率就均衡了不少。哈哈,虽然,2800多W的电磁炉我还没必要这样搞,但是这可是给我将来DIY大功率电磁炉做了铺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年曾经用2.5平方(足额不虚标)的电线22米,常年带动6KW负荷,一直用了8年左右,未见任何问题。

3相电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相电没有问题。

你不觉得  他说的应该是单相电吗.
标准的2.5铜线,过28A,本来就是刚刚好啊。
现在的那些,其实都是过度用线了,
因为订规范的砖家不用掏钱,反正冗余量留大点,他们又不心疼。

网友D:
两个插座源于相同墙壁线吧,只要墙壁线够粗就没问题,如果墙壁线太细,会烧坏墙壁线

网友B:
当年曾经用2.5平方(足额不虚标)的电线22米,常年带动6KW负荷,一直用了8年左右,未见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相电没有问题。

220V单相的,接上负载后线路上压降有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插座源于相同墙壁线吧,只要墙壁线够粗就没问题,如果墙壁线太细,会烧坏墙壁线

厨房的空开是32A的,厨房一共有5个插头,如果是一路粗线过去,估计最少也用4平方或者6平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  他说的应该是单相电吗.
标准的2.5铜线,过28A,本来就是刚刚好啊。
现在的那些,其实都是过 ...

你太抠了,实际上4平方铜线过30A都有点费劲,电线加粗看起来是费了点铜钱,但是考虑到温度更低发热损耗更小了。绝缘材料老化速度更慢。楼下说压降都有8V你算算额外消耗功率都有200多W,长期使用的能源消耗还不够这点铜材料钱吗?再考虑绝缘材料的老化,长时间下来还有安全问题和更换电线的费用问题。

网友:
最好用同品牌同型号的功率计,本来这玩意就不怎么准,还不同品牌、型号,差的更多了

网友:
若墙壁线够粗,直接把墙壁插座改成16A的多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年曾经用2.5平方(足额不虚标)的电线22米,常年带动6KW负荷,一直用了8年左右,未见任何问题。

湖北老家,我姐夫自己接的即热式热水器,七个多千瓦,我姐夫用的2.5平方线,我去年才发现,吓得一身冷汗
用了多年,万幸没出事!还好单独接了漏保,还不算太离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湖北老家,我姐夫自己接的即热式热水器,七个多千瓦,我姐夫用的2.5平方线,我去年才发现,吓得一身冷汗: ...

也不是全部时间满功率工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曾经用2.5平方(足额不虚标)的电线22米,常年带动6KW负荷,一直用了8年左右,未见任何问题。

不到30A电流,如果是架空线,散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不是全部时间满功率工作的吧

冬天过年期间用,基本上就是满功率烧啊,还要把水调小才能温度高点。
即热式的在北方不适用,幸亏我们从深圳回去的才总要洗澡,老家基本上冬季一周以上才洗个澡
夏天就没它什么事了,就算用,也不用满功率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曾经用2.5平方(足额不虚标)的电线22米,常年带动6KW负荷,一直用了8年左右,未见任何问题。

也许当年供电质量差,电压严重低于标准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