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收不到益阳6频道,确能收到100公里外常德5频道。

楼主(2024-11-11):
电视机收不到益阳6频道,确能收到100公里外常德5频道,事情发生在N年前,到位老师家玩时,顺便请教BT-3波动大问题,发现电视机收的是100公里外常德5频道,我说高频头坏了,他说没有,用波的干射与演射解释,建筑物长度与6频道波长成倍数电磁波绕不过来,原来老师是总参雷达研究所退役的高手今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讨论,要有发射功率作为前提吧?有的1KW,有的几十KW,

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在我家的位置,舟山台比寧波台遠,功率比寧波台小,聲音在某些時候比寧波台還大,而距離相當的杭州台,功率比前兩者都大,聲音卻很輕,實際上服務區的輻射圖也是有很大關係的,不能作爲判斷的重要條件。

网友B:
不过是个解释而已,实际原因要经测量验证才能明确。

网友:
这个原因第一次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是个解释而已,实际原因要经测量验证才能明确。

驗證太容易了。我曾經拿個調頻收音機,在住宅城的各小區之間邊走邊聼,接收信號幾乎每隔3米半就發生一次衰落失真,接收頻率是94.7MHz 。出了住宅城郊外,這種有規律的現象就基本消失了,偶爾有發生也和經過的有金屬構架的建築強相關,甚至高速上經過的大型車輛都會對接收有反應。
這種現象在VHF頻段最容易驗證,而UHF及更高的頻段反而因建築佈局構成的傳播信道而受益。
其實連中、長波都有相同的現象發生,過去我的工作單位在一個軍用機場的長波導航站航道附近,因爲需要擴增校舍的原因去溝通過,知道了航道兩邊的建築其實是相對越高、越多、越好,航道效應顯著,對指向有幫助。

网友:
中波這種現象也非常顯著。我在家裏窗口或者小區裏接收一百多公里外的寧波、舟山、紹興台都非常清晰,離開住宅城到郊外,信號强度就明顯降低,但八十公里外的嘉興台卻能收到,不能不説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高層建築對中波的反射和折射相當顯著,幾十幢建築形成對某些波長的電波的干涉和衍射效應,形成了巨大的“諧振腔”,這在現代已經基本上沒有異議的了。

楼主:
其实小时候我们在河边玩耍的时候见过,一艘大船在水面上行驶时,船体推挤水体而形成的波浪,波浪有时绕不过旁边的小船现象,电磁波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不知这样描述是否正确。

网友A:
这样讨论,要有发射功率作为前提吧?有的1KW,有的几十KW,

网友:
电视6频道和5频道天线长度差别很大了。看看原来共用电视接收天线就知道了。

网友:
90年代各地市有差转站,主要把省台电视信号放大复盖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