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LA1600电调谐收音机

楼主(2024-11-12):
       制作LA1600芯片收音机很长时间了,从最基础的只推耳机的套件版,到比较完善的14届参赛版,但是这些版本一直没有摆脱磁棒天线和可变电容,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带来室内环境干扰,信号衰减及调谐不便。为此,从引入室外大环天线辅助接收,到完全放弃磁棒天线,再进而用变容管代替可变电容实现简易电调谐,将这款收音机逐步演变成由室外大环天线接收的LA1600电调谐收音机。

特点:
一,革除磁棒,由室外大环天线提供信号。如今的接收环境越来越恶劣,制作一款抗干扰能力强的收音机是无线电爱好者孜孜不倦追求。参赛作品大胆革除磁棒天线,转而由室外大环天线提供电台信号,有效的克服了室内干扰强、信号弱的顽疾,提高了收音机接收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实现了用简单的电路和措施完成一款性能优异的收音机的愿望。
二,革除机械调台装置,尝试使用变容二极管加精密多圈电位器电调谐调台。接收能力提高后电台稠密,可变电容调台显得力不从心,高低端电台分布不均,高端电台定位困难。采用简易电调谐,减少了体积占用和电路干扰,电台分布均匀,调谐手感舒适,不需要复杂的机械调谐装置,方便业余制作。
三,核心器件采用LA1600接收芯片和LTM455系列滤波器,配合2SK596构成的高、中频射随器完成信号接收。LA1600具备完整的接收、本振、检波、AGC,能力不俗;LTM455有良好的滤波特性;2SK596构成的射随器输入输出特性可以很好的完成前后级匹配,电路更加稳定。
四,采用大机箱,大喇叭,大电瓶。大机箱大喇叭有助于改善音质,能发出人们向往的蓬蓬声。12伏电瓶为收音机提供电源。木工能力一般,旧家具拆来几块压缩版,螺钉固定,木条粘接内框完成机箱主体。前脸安装喇叭、电位器、电平表,频率计和电路板,电瓶固定在机箱内,天线和充电口、耳机口置于机箱后部。虽然采用大机箱,大喇叭,音质得到极大提升,但耳机聆听更能原汁原味。
五,制作要点。天线线圈、本振线圈、中周线圈均使用米兹米中周绕制。天线线圈:初级,2匝,内层,与室外天线连接,次级80匝,与变容管组成天线调谐回路;本振线圈:次级8匝接LA1600第3引脚,初级70匝与变容管组成本振回路;中周线圈:初级120匝配谐电容180P,40匝处抽头。传输变压器:节能灯小磁环,双绞线绕20匝左右。
电路图:

白色电路板,洁净漂亮。

制版文件

六,机箱成长简历。

室外大环天线示意图

视频效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zNzEzODE5Mg==.html

补充内容 (2024-11-13 16:02):
室外大环天线:家住4层单元楼的2楼,把边靠西,利用室外间隔大约5米的两颗树,用废电话线垂直围成5米宽3米高的框型,底边距地面2米,导线两端接屏蔽电缆引入室内连接收音机天线线圈。

补充内容 (2025-3-4 11:11):
与LA1600中波收音机配套的小频率计已经制作成功,需要的闲鱼搜    LA1600中波收音机专用频率计      下单即可,你下单,我改价。

网友A:
T4处,本身用的源随,为啥还抽头啊?

网友:
这个做的太好了,做工精细

网友B:
    视频接收效果很好!预祝在本届大赛中取得佳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接收效果很好!预祝在本届大赛中取得佳绩!

没有你做的好,向你学习!

网友:
台收的真多!

网友:
效果不错,没有干扰很好

楼主:
室外大环天线示意图

网友:
感谢你的作品LA1600电调谐收音机参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大环天线示意图

亲自仿制vkjmmy老师作品,该电路将LA600芯片性能发挥到极致,接收效果那是真好!

网友:
厉害,好技术,好工艺,现在参加比赛的作品越来越精致了

网友:
这个做的好啊,要再贴个膜就更精细美观了

网友:
做得漂亮!完美

网友:
可否实验一下天线用50公分的圆,看看效果?
这个也是三点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T4处,本身用的源随,为啥还抽头啊?

之前搞的此类收音机是不用中周的(免中周中放),因为该机使用了电调谐,担心增益损失才加的中周,原中周是中点(60匝)抽头的,但是增益过高自振了,所以改为40匝处抽头。现在想来,中点抽头的也能行,只要加个阻尼电阻就可以了。如果不抽头,加强阻尼应该也可以,但是中周的选频特性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