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源部分的“幼儿园”问题

楼主(2024-11-12):
偶得一块旧电源板拆得几只管子,以为是三极管,细察却是复合二极管,而且上面的符号都是共负极,没有共正极的。想不通这种管怎么使用的?难道必须使用在次级带有中心抽头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真的不懂,请路过的师傅科普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还想了解一下二极管2的作用是什么?

开关电源磁心变压器次级输出不是正弦波,并且没有电流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不用于50HZ工频变压器。D2是给后面的滤波电感续流用的,当变压器次级没有电流时,D2,电感,电容和后面的用电负载构成一个回路

网友:
一般是肖特基二极管或快恢复二极管。次级整流用的。此种整流管用于次级全波整流。配备此二极管的开关电源,初级一般是半桥或全桥拓扑的,这样高频变压器正负半周都有激励和能量传递。

网友:
电脑电源里用的。

网友:
mbr1645ct    45v 10A     STP6045CW    45V  30A

网友:
这种管子不限于这一种结构
也有共阳极的

网友:
这种管子有共阳的,有共阴的,还有串联的,只是共阴用的多。

网友B:
想不通这种管怎么使用的:看图中V3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通这种管怎么使用的:看图中V3的接法

那也就是并联使用,为了增加输出电流的能力,是众多使用方法的一种。

网友:
将两个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一起、当做一只整流管用,载流量加倍。许多大功率开关电源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不懂就问,是个好习惯,没有什么幼儿园大学之分

网友A:
下图是一个开关电源整流部分的截图,用了2个这种共阴二极管并联。
开关电源变压器后的整流与50Hz工频变压器输出后的整流有所不同,输出并不是正负对称的正弦波,原理上有正激反激全桥板桥好几种模式,两个二极管也不都是用于为变压器输出整流的,Bilibili上有相关的视频介绍,看一下就能懂了,比我在这胡扯瞎编更通俗易懂。用50Hz工频变压器整流的模式去理解开关电源,就容易有偏差。

网友C:
看成2个二极管并联使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通这种管怎么使用的:看图中V3的接法

谢谢回复!
  这V3似乎二只並联当一只用了。加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一个开关电源整流部分的截图,用了2个这种共阴二极管并联。
开关电源变压器后的整流与50Hz工频变压 ...

谢谢指导!
  这是大功率开关电源上的应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成2个二极管并联使用,就是了

谢谢啦!我想用到胆机上的,看来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V3似乎二只並联当一只用了。加大电流吧?

是的!二只並联当一只用。加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这是大功率开关电源上的应用吧?

是大功率的,所以2个并联。
下图,删掉一个并联上去的二极管,只保留一个,方便看图。用的也是共阴极的二极管。框起来的就是那个共阴极二极管,其中2个二极管1和2,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大功率的,所以2个并联。
下图,删掉一个并联上去的二极管,只保留一个,方便看图。用的也是共阴极的 ...

谢谢指导!
  还想了解一下二极管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还想了解一下二极管2的作用是什么?

续流二极管,电感电流的通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大功率的,所以2个并联。
下图,删掉一个并联上去的二极管,只保留一个,方便看图。用的也是共阴极的 ...

D2和上面的RC构成尖峰吸收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磁心变压器次级输出不是正弦波,并且没有电流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不用于50HZ工频变压器。D2是 ...

是不是这样?

网友:
给L续流:从D2到L,再到负载,回到地。

但是我觉得,可能用π型滤波器会更好。就是电容,电感,电容。

网友E:
热端开关管开通时,电流路径为绿箭头所示。电流由变压器次级线圈“出发”,经1#二极管、负载,回流到变压器次级线圈。
热端开关管关断时,电流路径为红箭头所示。电流由储能电感L右端“出发”,经负载、2#二极管,回流到储能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2和上面的RC构成尖峰吸收电路吗?

是用于吸收尖峰的,这个尖峰在大功率电源上有时候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端开关管开通时,电流路径为绿箭头所示。电流由变压器次级线圈“出发”,经1#二极管、负载,回流到变 ...

谢谢版主赐教!看来完全不是我想得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于吸收尖峰的,这个尖峰在大功率电源上有时候比较明显。

知道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