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CCD上面灰蒙蒙,怎么回事,是低通滤波器吗,刚入门什么都不懂,求大神...

楼主(2024-11-12):
反光板打开,里面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正常不,买了传感器清洁棒,准备清洗一下

那天拍了几张照片,原片是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加大对比度才好一点

那天拍了几张照片,原片是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加大对比度才好一点

网友A:
前两张图所看见的不是CCD,而是快门叶片。
把快门速度设定在B档,按拍摄按钮不放开,快门叶片会打开,此时才能看见CCD.

网友B:
哥们,那个是快门,你要清洗CCD或EMOS,要使用慢门模式,使快门帘片打开,才能看到内部的传感器,才能进行清洗

网友C:
正常情况看不到CCD/CMOS
镜片反射在取景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张图所看见的不是CCD,而是快门叶片。
把快门速度设定在B档,按拍摄按钮不放开,快门叶片会打开,此时 ...

受教了,回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那个是快门,你要清洗CCD或EMOS,要使用慢门模式,使快门帘片打开,才能看到内部的传感器,才能进行清 ...

谢谢兄弟,回头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看不到CCD/CMOS
镜片反射在取景器上

已经把反光板打开了,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反光板打开了,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哦 那就是快门帘,正常现象
除非是拍摄状态,否则不会打开

网友:
尼康单反菜单里有专门的ccd清净模式来打开快门,这样才能避免快门受损

网友:
我一般调到M档设置超长曝光(bulb什么的)让机械快门敞开

网友:
楼上的老师说得对!   楼主D200是单反结构,快门叶片开了以后是光路组件,直接是看不到CCD的。

网友:
拍张白纸和灰纸看看

网友:
取出电池断电后还有吗?如果断电了就没有了可能电路问题你擦也没用呀

网友:
从样片来看,传感器没啥问题。没事别清洁,手笨的容易越搞越糟
对付灰尘:首选气吹,吹不掉的试试ESD胶棒
对付口水印指头印等:酒精纸,到这个程度难度就很高了,
检查灰尘:对着平板灯(或天空)拍照,检查一下是否有灰点
检查坏点:盖上镜头盖拍照,手动挡,快门在1/100

网友:
进入菜单,看看有没有清洗CCD选项,有的话,CCD会发生超音波震动,把灰尘震掉,您这个机型俺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一般情况下,CCD外面有快门叶片封闭着,快门叶片外面又有反光镜挡着,就是说,CCD外面有两层屏障,故不易弄脏,除非确定是脏了再清洁,否则不要轻易动,不小心会越搞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