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焊硬盘BIOS芯片多少温度合适?

楼主(2024-11-12):
我有两块一模一样的4T硬盘,其中一块电路板坏了,今天按照网上说的办法,把坏了的那块硬盘上的BIOS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换在好的那块电路板上。但换好后,电脑找不到硬盘,又把好的BIOS芯片换回去,这下连好的硬盘也找不到了。我的热风枪不是数显的,我调成350度,不知合适不合适?大家觉得是我把BIOS芯片吹坏了吗?

网友A:
那只是个SPI FLASH,不会坏的

但高温会不会导致数据丢失那就不知道了
毕竟存储温度是0-7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个SPI FLASH,不会坏的

但高温会不会导致数据丢失那就不知道了

谢谢意见。现在我又吹焊了一次,把温度调低25度,原来的硬盘正常了。接下来我再试试主板坏了的那块芯片。

网友:
直接换电路板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意见。现在我又吹焊了一次,把温度调低25度,原来的硬盘正常了。接下来我再试试主板坏了的那块芯片。

请问,你是怎样判断原来的硬盘的BIOS坏呢?

网友:
做试验,需要付出成本的,持续关注试验过程和结果

网友:
拆硬盘的BIOS芯片要把板子拆下来用高温胶布或耐高温的石棉档一下热温直接在硬盘上取估计报废的多,不知道你是怎么拆的,最后手要带静电环,洗下手把手上的静电去掉身上的静电多也是分季节的,运气不好就玩玩了

网友:
八角spi芯片我是用刀头堆锡,焊台300度。都能下

网友B:
风枪觉得很难控制住,会把其他的元件搞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觉得很难控制住,会把其他的元件搞掉了。

帖胶带阻挡。

网友:
建议不超350度,要配合适风咀,以前不知,420吹显存,没坏,配合适风咀350就能吹。

网友(2025-01-09):
350度,多加焊油,很容易的,不行用刀口烙铁拆也很容易的

网友:
最好用刀口烙铁头,调到350度,用活性有铅焊锡丝(不要无铅的,熔点高)四边熔化转圈拖锡,分把钟就拆下来了。吹风机不太可靠。

网友C:
直接换电路板省事无风险,喜欢折腾是另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电路板省事无风险,喜欢折腾是另一回事。

据说新硬盘带锁,所以楼主才要换bios,以前500g不带锁,直接换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