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我看看这款电码训练器

楼主(2024-11-12):
打算做一款电子管的电码练习器,正好手里有6N2和6P1,就找了一款现成的电路着手做,因为是小白水平,好在电路也简单,就照猫画虎的焊接,但是焊接之后并没有出声,就是电路没有震荡,在这里求教各位老师,电路是否有问题,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路看不懂,照理说音频震荡器比较简单,两个三极管就是一个6N2组成电压放大器,再接上一个RC正反馈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电路为什么要把7脚接地呢?我理解应该把7脚通过一个0.1微法的电容接到前一个三极管的屏级,这样才能形成放大反馈回路,但是我这样改完之后,也没有起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在此请教各位老师解答,先谢谢

另外这个电路图中电源部分我是采用传统的6Z4整流,因为变压器只有单组250V输出,用了两个4007组合6Z4。
现在我把正反馈部分去掉,用手机做音源接到6N2的2脚,去掉2脚上的RC,应该有音频放大输出吧,现在也没有声音。

补充内容 (2024-11-12 20:30):
主要目的不是需要应用,如若需要的话单片机,555,晶体管随便都很简单制作,至少家里的电台测音也可以用,就是想借这个电路实践一下电子管电路,搞清楚原理图。与自己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在此求教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找个单片机1.5元,写个程序就成了,一共也花不了3元钱,至于这个样折腾吗?

网友:
应该有简单的电路,带指示灯闪亮,好像是单灯,如果有晶体管的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单片机1.5元,写个程序就成了,一共也花不了3元钱,至于这个样折腾吗?

有道理,现在的技术已经算成熟了,不必为一个小电路大费精力。

网友C:
楼主这个图的优点是:可以改一下兼做发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单片机1.5元,写个程序就成了,一共也花不了3元钱,至于这个样折腾吗?

单片机的准备下一个就做,这个整明白了就做单片机的,一点也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现在的技术已经算成熟了,不必为一个小电路大费精力。

嗯,主要是学习的过程大费精力,但是要是学明白了就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图的优点是:可以改一下兼做发射器。

这种电路发射会产生很多谐波,后面没有个好带通很难输出干净的信号,但是要调整好带通就需要一些高频仪器,即便是调整好了也得去无委会验机,合格之后才可以发射,很麻烦也不具备条件,所以我对发射还是敬而远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发射会产生很多谐波,后面没有个好带通很难输出干净的信号,但是要调整好带通就需要一些高频仪器 ...

他这应该只是电子管振荡发生器,没有发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应该只是电子管振荡发生器,没有发射功能吧

这个电路没有发射功能,就是一个音频震荡器,我是说如果改造成发射的话会有很多谐波的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出处是哪里?正如楼主怀疑的,第二级为什么用共栅电路?这样的增益哪里够呢?楼主把7脚通过电容接到1脚是对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加负载电阻?如果没有,当然没有放大作用了。
通过实验熟悉电子管电路的思路是对的。电路能不能工作,第一步是检查工作点,主要就是板极电压。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出处是哪里?正如楼主怀疑的,第二级为什么用共栅电路?这样的增益哪里够呢?楼主把7脚通 ...

谢谢老师指点,明白了,还真没接负载电阻,没有负载电阻就没有压降,下一级也就没有电压信号输入,所以就不存在放大,是这样吧。

网友:
不找故障了,从那里弄来的这个电路图?即便起振,也是刺耳的啸叫音频,电码练习器音调最好要能够调节,滴答声清晰悦耳。

网友:
n年以前不允许个人搞电台,参加了国防体协的集体无线电活动(现在叫火腿族)、自己有一个电码练习器。还制作一个用于课余时间(中学)集体练习的音频振荡器振荡器。电建耳机(胶碗老化扔了)电路图保存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发射会产生很多谐波,后面没有个好带通很难输出干净的信号,但是要调整好带通就需要一些高频仪器 ...

就是一个音频震荡器,没用电感没用 天线那会发射电波,还不是超再生电路有辐射。现在小功率的发射机器无委是不管的。